海燕B323电位器黑色地线拆了能收到一两个台

楼主(2024-01-17):
海燕B323电位器黑色地线拆了能收到一两个台,声音也比较大些,接上就收不到,这个一般是什么问题呢。

海燕B323电路图

海燕B323电路图

网友A:
那你就查查电位器跟AGC那个电阻(调一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查查电位器跟AGC那个电阻(调一下)试试。

看看C23是不是有严重漏电,拉低了BG4基极电位。

网友C:
看看中放BG2和BG3的静态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C23是不是有严重漏电,拉低了BG4基极电位。

刚测试了容量是0.13微法,漏电的不知道怎么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查查电位器跟AGC那个电阻(调一下)试试。

R8,10K的电阻,测试了10.3K的样子正常,电位器是换了新的替换,4.98K欧,滑动阻值变化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中放BG2和BG3的静态电流吧

这个怎么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测试了容量是0.13微法,漏电的不知道怎么测

第一,  原来10微法, 现在0.13微法容量很小了,  一定不正常。
第二,指针表放Rx1K或者Rx10k档,黑表笔接正极测阻值,无穷大最好。阻值越小漏电越严重。

网友:
这个需要断开集电极回路测量:
先看一下W2是否变质了?

楼主:
电容上面标的是0.1微法,电路图上显示10微法,不知道哪个才是准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上面标的是0.1微法,电路图上显示10微法,不知道哪个才是准确的。

这个就是0.1uF哦,按照实际即可,用在C23没有问题,不用管图纸。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容上面标的是0.1微法,电路图上显示10微法,不知道哪个才是准确的。

我手里有许多这种金属化纸介电容,没有一只是不漏电的,都不好。

楼主:
多问各位大神一句,我的可变电容,全部一片一片拆下来了,然后重新一片一片装回去了,有用公司的电桥测试了一下,左右两边的电容有有个二三十皮法的差异,这样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手里有许多这种金属化纸介电容,没有一只是不漏电的,都不好。

可以用点解电容替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点解电容替换吗

可以,不大于10微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点解电容替换吗

0.1的点解电容不易寻,还是用CBB替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