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机改收音机问题

楼主(2024-01-17):
自己用的老车机,想把它改成家用收音机,收听FM立体声广播,这个天线的电缆很细,同广电的同轴电缆不同,可能是多少欧的呢?想用一个拉杆天线,或者羊角天线,哪个信号更好呢?

网友:
随便接根线就行,不用纠结

网友:
据说阻抗是75欧的

网友:
随意一根“电线”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接拉杆天线。

网友A:
FM调频是一根铜线就行,但是中波AM好像比较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调频是一根铜线就行,但是中波AM好像比较复杂。

不听中波,只听调频立体声

网友:
天线的同轴是75Ω的,不过除非你要将天线放在室外,否则没必要用馈线的,直接接天线就可以了

网友:
要求低接导线就行,要求高,室外接八木天线或者莫克森天线,馈线接入

网友:
随便找一个线插的就可以。

网友:
不要纠结,这个真没太大差别,接根2米长的普通电线就可以了。

网友:
拉根线仍到窗外就行了,玩过30多台车机的路过。

网友B:
我的跟你这一样的车机,就接的拉杆天线,感觉效果还可以,这车机低音很好。

网友:
fm随便借个线到窗外,尽量高,尽量远离墙。
am要接个地线,膨胀螺栓接到墙也可以。铝合金窗也可以,电源改成电池供电或者线性电源。

网友:
留爪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跟你这一样的车机,就接的拉杆天线,感觉效果还可以,这车机低音很好。

6代雅阁车机,松下的,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