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U段天线的疑问

楼主(2024-01-17):
看到鱼骨天线的说明,想问一个疑问,天线增益是电压增益还是功率增益。

网友:
两者一样的。

网友A:
是电压增益,微小信号放大还不需要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压增益,微小信号放大还不需要功率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前端的基本都是电压增益,到了音频功率放大的才是功率增益?两者我经常分不清。

网友A:
前端的基本都是电压增益,到了音频功率放大的才是功率增益 ------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端的基本都是电压增益,到了音频功率放大的才是功率增益 ------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

原因是:功率增益是10log,电压增益是20log。所以想搞清楚。

网友B:
单元越多指向性越强,增益越高,就是信号电压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元越多指向性越强,增益越高,就是信号电压越高

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2024-04-14):
好技术贴,回复顶上去,

网友:
网络转一段:单位dB dBi dBd
天线增益的度量单位是分贝(dB),分贝是用来表征两个相同单位数值比例的一个概念,它是倍数值的对数化,可以方便直观地反映两个数值的大小关系。

天线增益是相对于参考天线来说的,通常以输入相同功率的全向天线或半波振子天线在某方向的辐射强度为参考值,以全向天线为参考时记作dBi(i-isotropic),以半波对称振子(偶极子)天线为参考时记作dBd(d-dipo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