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TPA3255功放的烧友进来看看

楼主(2024-01-17):
最近看到TPA3255功放的介绍,看性能不错,价格又便宜,有点心动,请用过的烧友发表一下实际效果,与TDA7293或7294比较那个好些。

网友A:
超高清功放,主要由输出电感决定性能。

网友:
3255是典型的D类声音,非常干净,动态和细节丰富,低音显得稍弱。

网友B:
TPA3255功放,现在价格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A3255功放,现在价格稍高。

价格不高,成品机才200元左右。

网友C:
用了几个月了,无智公司的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了几个月了,无智公司的不贵

音质怎么样,有和其它功放对比过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音质怎么样,有和其它功放对比过吗?

我现在没有好的50V电源,用的是笔记本电脑电源,音质还行,手里有LLC电源,55V左右,需要改低一点,没时间动手

楼主(2024-02-28):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没有好的50V电源,用的是笔记本电脑电源,音质还行,手里有LLC电源,55V左右,需要改低一点,没时 ...

电源改好了没有,提高供电电压后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改好了没有,提高供电电压后效果如何?

没有,拖延症严重,知识储备不够,天气不好影响心情。。。

网友D:
我在X良买了一个带同轴输入口的小功放
好象用的是TPA3255。
试听后感觉除了声音大
效果比不上TDA1521。

网友:
使用过这台,带DSP和蓝牙

TDA7293、7294没听过。有1875、3886,高频部分好过1875,3886在床底。
感觉数字功放需要DSP补偿,一家之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X良买了一个带同轴输入口的小功放
好象用的是TPA3255。
试听后感觉除了声音大

我现在有2台TDA1521功放,一台采用的是OTL电路,另一台是OCL电路的,但个人觉得OTL电路更耐听,比较有韵味,配的是12寸的三分频密闭音箱(自制,容积80升左右)。

网友:
没什么折腾的意义,要想声音变好直接换箱子。其它都是弯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有2台TDA1521功放,一台采用的是OTL电路,另一台是OCL电路的,但个人觉得OTL电路更耐听,比较有韵 ...

1521买过一个成品板子
做好后声音很不错。
还有一个就是多年Diy的5534+场管OCL
采用电流负反馈,
声音很好,
有胆机味道。

但是上述2个功放的功率都小点了,
所以现在想做个大点功率的。
计划是弄4个不失真输出不小于15瓦的
然后用合金牛倒相组成2X30W的BTL。

另外我也认同OTL声音好听
且对喇叭安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超高清功放,主要由输出电感决定性能。

我己多次声明;D类功放输出电感与开关频率和喇叭有关.

此电感不影响性能,不影响音质,此电感不能改,只能按厂商设计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己多次声明;D类功放输出电感与开关频率和喇叭有关.

此电感不影响性能,不影响音质,此电感不能改,只能 ...

不同的大厂电感失真最高0.3%最低0.002%;难道随便找个X宝货不会影响声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大厂电感失真最高0.3%最低0.002%;难道随便找个X宝货不会影响声音?

那是选用额定电流过小,接近磁饱和所致.

总之这个电感只负责滤除D类功放的超音频,防止它烧喇叭,改了数值,超音频就会加热音圈,

甚至烧音圈.

这电感质量不好.只会自身温升高.亦与音质无关.

我所在纽约市某音响公司一款200W D类功放,是所有有源音箱最好声的,但这个电感温度高

达196度/C.连焊锡都几近熔化

网友:
学习经验一下。

网友F(2024-10-21):
引用 网友E:
那是选用额定电流过小,接近磁饱和所致.

总之这个电感只负责滤除D类功放的超音频,防止它烧喇叭,改了 ...

有图片吗?d类输出的电感和电容器影响很大,这个温度高的是体积太小了吧,还有磁芯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图片吗?d类输出的电感和电容器影响很大,这个温度高的是体积太小了吧,还有磁芯材料。

退休多年了 没拍下照片

网友G:
去年买过一台内置电源的,声音干瘪无味,增益也不高。七天无理由退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去年买过一台内置电源的,声音干瘪无味,增益也不高。七天无理由退货了。

功放是白开水,要合自己的心爱,前面最好加个档数尽多的均衡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功放是白开水,要合自己的心爱,前面最好加个档片数尽多的均衡器

老师请教TPA3116可以玩玩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老师请教TPA3116可以玩玩么?

这款功放是小瓦数;以亮音省电用于小盒机和;大瓦数在二分频音箱主打低音D类功放之间.

家庭厅堂专用D类功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那款D类功放象3116这样低音很好/高音极清丽顺耳,

省电,失真低至不可闻的.如果对功率不大贪,这是家庭厅堂用功放之皇.下面链接是厂商试音测量

现场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4dd27fd4f4989a239aa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款功放是小瓦数;以亮音省电用于小盒机和;大瓦数在二分频音箱主打低音D类功放之间.

家庭厅堂专用D ...

谢谢老师,昨天焊接完成了3116,不幸的是,焊接立创的3116,用了24V3A开关电源,在左下角位置也就是靠近3脚位置冒烟了,换上淘宝买的3116,多次补焊后,改用笔记本电脑电源正常了。无音源输入时,没有一点噪音,唯一不好的是,开关机有pop声。晚上再试试。我设置的是1.2 Mhz 载波。到现在不知道为啥第一片会冒烟。电压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