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模块双声道LP、LN和RP、RN,怎么接3.5mm的接头?

楼主(2024-01-17):
有线2.1的音响,向接个蓝牙方便使用。就是蓝牙模块双声道LP、LN和RP、RN,不共地的,怎么接3.5mm的接头?

网友:
要么上图看用啥片子了。
要么,硬上应该也行: 蓝牙模块,空着LN、RN不用,找到GND,看下LP和RP,没隔直电容的话加个,完了和GND,接3.5插头。

网友:
2.1的音响,立体声就行,不需要都接上,左右信号至少是共地的吧

网友:
2楼说的挺全面。

网友:
等待其他朋友的解答

网友:
最好是用运放差分转单端,不想加芯片的话,就把两个耳机分拆成四条线,LP是左声道输出正、LN是左声道输出负,RP是有声道输出正、RN是右声道输出负。少了隔直电容的电容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