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汽车刹车抱死怎么办??

楼主(2024-01-17):
汽车刹车抱死怎么办??碟刹和鼓刹哪种好弄

网友:
汽车刹车抱死怎么办??碟刹和鼓刹哪种好弄

这问题...............如何回答???????

从语述上来看,他是修车大神,想自己修、搞..............

可一研究,如是修车大神,怎么会问出这种问题??????

1、汽车刹车抱死,关系到人身安全问题,自然是要去修理店或4S认真检查处理,必竟安全大于一切

2、碟刹和鼓刹哪种好弄??汽车出厂已经决定了是碟刹还是鼓刹........又不是你决定的,除非你想改装.......但改装,以你所发出来的问题。冒似你已无力去改.........否则不会问

踪合以上:此贴为水贴...................

网友A:
抱死?松不开了?如果只是刹车钳抱死的话,弄点润滑油,敲敲就可以了吧
刹车鼓估计得拆轮胎,刹车钳可能不用

网友:
检查是不是分泵锈死了,碟刹的导柱是不是锈死,再就是刹车助力泵顶针太长刹车油不能回流

楼主:
实在是停在了荒郊野外,想弄走去修理厂
有前碟后鼓的车啊

网友:
刹车锈住了吧  动了就好了

网友:
我前后怂几下,抱死两次都开了。原因是停车时间太长了,手制动锈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在是停在了荒郊野外,想弄走去修理厂
有前碟后鼓的车啊

找救援车,驮着走。

网友:
拆掉刹车片,踩刹车检查分泵是否活动正常,导向销加润滑脂。

网友B:
我的车是捷达,前碟后毂,后轮抱死两次,轮毂缝隙用木棒伸进去再用锤子击打刹车毂,几下子就开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车是捷达,前碟后毂,后轮抱死两次,轮毂缝隙用木棒伸进去再用锤子击打刹车毂,几下子就开了

鼓刹有异响吗
我前后碟刹,手刹鼓刹
拉手刹或者倒车时会有指甲剪一样的脆响

楼主:
是的,洗车后是停车时间太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鼓刹有异响吗
我前后碟刹,手刹鼓刹
拉手刹或者倒车时会有指甲剪一样的脆响

没有异响,趟过水长期停车容易抱死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种,我遇到过是后轮手刹(鼓刹)松掉后没复位,后轮抱死,我当时倒挡前进来回切换给油就恢复了,就遇到过一次,后面再也没遇到过

网友:
如果是鼓刹,看看刹车分泵是否缺油和锈死

网友:
刹车突然抱死是碟刹的常见故障,原因就是不检查刹车片!刹车片磨损到极限以后会卡在卡钳和刹车盘的空隙里面轮子一动不动!鼓刹也是疏于检查内部掉件,再有轮毂轴承保养不良烧死!

网友:
如果是国产老车的鼓刹的话停时间长了会有这种现象 ,一般大油门前后冲两下会解除。不行就只能撑起来拆轮子了。拆下轮子用锤子敲打刹车鼓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抱死?松不开了?如果只是刹车钳抱死的话,弄点润滑油,敲敲就可以了吧
刹车鼓估计得拆轮胎,刹车钳可能不 ...

刹车加润滑油,这是什么操作,应该喷易挥发的除锈剂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刹车加润滑油,这是什么操作,应该喷易挥发的除锈剂

理解偏差,我估计你是理解成往刹车片上点润滑油了,我指的是传动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解偏差,我估计你是理解成往刹车片上点润滑油了,我指的是传动结构

以前我的小车后轮鼓刹生锈,用的是530精密电子清洗剂,几块钱一瓶,很好

网友:
二种都不好弄,懂得二种都好弄

网友:
小汽车上的鼓刹寿命高一些  舒适性脚感还是碟刹的好  鼓刹那个结合点刹车不是很好控制

网友:
再说下雨天有人说鼓刹好  其实这个已经不重要了  刹车刹得住  轮胎管不住了   也是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