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用安泰信TPR3010S输出不正常。。。

楼主(2024-01-17):
1、上电,电流表显示0.000,正常;电压表调节电位器,显示6.X-7.X,里面继电器噼里啪啦乱跳;
2、把所有的运放芯片(2个LM324、1个LM358、1个TL074C、1个μA741)都换了;
3、把所有容量减少的电解电容全换了;
故障依旧。
哪位大师能提供电路图?

楼主:
12年,买了安泰信TPR3010S电源1台、安泰信AT6011扫频仪1台、安泰信ADS1202CML示波器1台,几年内全部出现故障。打开机壳看看,做工之粗糙,无以复加!如果谁80、90年代修理过国产收录音机的话,基本就是这个水平。元器件看着都是手工焊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年,买了安泰信TPR3010S电源1台、安泰信AT6011扫频仪1台、安泰信ADS1202CML示波器1台,几年内全部出现故 ...

调节电压的电位器是否有接触不良的情况呢?

网友B:
会不会是电压调整电位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电压的电位器是否有接触不良的情况呢?

电位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电压调整电位器的问题?

电位器正常。

楼主:
板上电阻也测过了,在板测试,没有比标定值大的阻值,按经验判断,不会有问题。

网友C:
可能是电压跟随电路问题:重点检查继电器触点,或变压器绕组,线路板焊点开路等等

1,有继电器跳,-------------------------工频变压器切换绕组,有几个继电器?可能有3个吧(开关电源的话,结构不一样的,请注明)
2,调小电压,看看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3,如果正常,而到了6-7V左右开始跳继电器,可能是继电器跳动后,电压没有升上来,(继电器触点坏了,或变压器绕组断了等等,,),输出电压下降又使得继电器跳回来。这样继电器来回不停的跳,(正常的时候,继电器跳动有回差的,不会连续跳的。)
4,如果调小电压也还是跳的话,先焊开继电器,只接入一组绕组,先修好稳压部分,再接回跟随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电压跟随电路问题:重点检查继电器触点,或变压器绕组,线路板焊点开路等等

谢谢回复!
一共5个继电器。
电压电位器左调到最小,电压4-5V;右调到最大,电压6-7V。

楼主:
查到有2只继电器驱动三极管C1815的C-E击穿短路。
把所有继电器驱动三极管都换成C2235,耐压150V。
现在,上电开机,瞬间,电压表显示60V,然后一直降,直到0,此过程调电压输出电位器无效。

网友(2024-03-18):
引用 楼主:
查到有2只继电器驱动三极管C1815的C-E击穿短路。
把所有继电器驱动三极管都换成C2235,耐压150V。
现在, ...

继电器驱动电路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