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收音机上的老电容换了可惜,哪些是可以保留的?

楼主(2024-01-18):
如题,喜欢大中周搞了两台4b5,现在可真贵啊,洗刷刷后,发现两台都烂得不行

但机芯应该是可以拼出一台来,经测试后发现两台都修过,一台换过电容,另一台把电位器中点的电容给跳过了。

两个扬声器基本没救了,随便先接个,通电后还是能出声的,但是信号微弱,感觉先得换电容,再微调。

但是看着这些很有年代感的电容真有点舍不得,全换成现代电容的话,估计就一点点大了。

所以我想问问,这种老电容,电解肯定保留不了,那种无正负级的小容量电容是不是可能保留?

网友:
把老的掏空,塞个新的在里面,老坛装新酒

网友A:
下边一台完整,尽量保持原貌,这种古董机器目前已经不完全是听声音了,就是不响,看着也舒服,建议把下面一台最右边的铝壳电解电容用上面一台同样位置的电容换下来。修理时电容器可以用并联电容的方法来判断优劣。

网友B:
电桥是鉴别电容好坏的唯一可靠工具。

网友:
我手边有一台30多年前的晶体管特性图示仪,有些性能下降,我以为是电解电容的问题。于是网购了与旧电容标称值相同的回来,打算更换。用烙铁烫下几个,用电桥测试,发现比新购的电容,无论是电容量还是内阻都好很多。有点不相信,就把认为该换的都烫下来全部测试一下,想不到全好。有点感慨,当年大厂件真的是不错的。

网友C:
随着库存元件自身老化和减少,俺越来越感觉老旧收音机还是不修为好,也不会用它来听了,从收藏角度来讲保持个原样是最理想的。

网友D:
这种机芯,玩的就是情怀了!

网友:
无正负级的小容量电容是不是可能保留。

换了吧。这种纸介质蜡封的,就是没坏,性能也好不到那里去。

网友:
换不换测值说了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机芯,玩的就是情怀了!

修旧如旧,老元件能用的尽量用,外观锈蚀的或真性能变差的才换。老机就是那老的纪念的情怀了,当时认为神奇的“器件”的积木,组成神奇的机器

网友:
情怀无价啊。。。。。。

看了您的帖子,我的感受!

老机器扎实,电容大多不行了。

网友:
又要情怀,又要性能,世上没有这么完美的事。

网友:
可以旧瓶装新酒,也只是保留外观而已

网友:
先当坏机修理,修好再说其它,别随意更换零件。

网友:
零件好坏要测试或用替换法确认,别想当然。

网友:
这些老古董尽量保持原汁原味,电容必须要的话也应该是旧瓶装新酒。

网友:
我的方法:先用现代电容给整唱歌,完了再耐心测量老的,参数好的原位置复原。每换回一个开机听一下,没问题继续。测试有问题的也给一次机会官复原职,因为有的电容特别是电解用电容表测出来数据不对但上去以后照常OK,可能是多年没通电,要复苏一下。短路、开路的只能掏空塞现代的,俄罗斯套娃了。
当然不太值钱的老机子,直接就是现代优质零件直接用。

网友:
先把机器修复工作,其他的并不重要,电解电容一般来讲都必须换掉,其他的电容能不换就尽量保持。

网友:
除了AGC环路有时间常数要求,其余地方的电容电解只要漏电不太严重,即静态电压值偏离不太大,就别换了,用稳压电源通电一、二天有可能就都正常。

网友:
能收到电台,说明后级时好的,那就先解决高频部分漏电的电容,铝壳、纸质的电容是必须换掉的。
高频部分的那种小电容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可以新的好电容替换,没有问题就用旧的,有问题就换掉。

网友:
把电容掏空呀,里面装一个新的进去,再用黄蜡封起来。修旧如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着库存元件自身老化和减少,俺越来越感觉老旧收音机还是不修为好,也不会用它来听了,从收藏角度来讲保持 ...

不修那不符合我们折腾的原则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桥是鉴别电容好坏的唯一可靠工具。

我手上只有一款东明的 lc表,还有一块esr表,不知道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边一台完整,尽量保持原貌,这种古董机器目前已经不完全是听声音了,就是不响,看着也舒服,建议把下面一 ...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至少二拼一要能凑一套好的出来

另一台就拆元件用了,这两大中周很适合拿来diy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上只有一款东明的 lc表,还有一块esr表,不知道能用不

ESR非常不错。完全满足 ,如果是情怀就不要换老电容,换成是使用收听,那就随便换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