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TC恒温加热板用来焊接底部带焊盘的器件,好用吗?

楼主(2024-01-18):
    现在经常遇到DFN,TO-252等有大面积焊盘的器件,单纯电烙铁不方便,热风枪一个个焊接效率不高,请教购买这种260℃左右自动恒温PTC发热板,对PCB底部进行加热小批量焊接贴片元件,效果如何?

   有用过的吗,焊接质量怎么样,会不会对PCB造成伤害?260℃的温度够不够用?

网友:
一般是贴片拆件用的多,焊接用的少,铝基板使用这样的工具才能大量的拆件。
焊接的话,与焊丝是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拆件用的多,焊接用的少,铝基板使用这样的工具才能大量的拆件。
焊接的话,与焊丝是有关系的。

打算用180多度融化的锡浆进行焊接,通常底部大面积焊盘的器件,PCB都要设计大量过孔,热量传导能力应该不差。

铝基板肯定更好,就是不知道拆焊普通PCB如何?

网友B:
如果是焊接新板子,底部没有贴片元件,比较平整的话,那是非常的好用。
如果是拆旧板子,底部有较多的元件腿,效果就比较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焊接新板子,底部没有贴片元件,比较平整的话,那是非常的好用。
如果是拆旧板子,底部有较多的元件 ...

就是焊接新板,如果这种加热板好用的话,以后设计PCB尽量把贴片元件全放一个面上,然后用这种加热板焊接。

网友C:
这是用来焊贴片LED铝基线路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用来焊贴片LED铝基线路板的

是呀,拆铝基板很好用,俺下单买了一片反正才10几元,用以前打的PCB板子试试看。

网友D:
我就是用它来焊新板子的。比恒温焊台还好用。
但对焊锡膏有要求,一定要低温的。我让立创帮我帖片的板子用它就化不了锡。

网友:
可以焊接,有些表贴元件不能用热风枪焊接,焊接时要掌握好温度,时间,否则容易加热过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用它来焊新板子的。比恒温焊台还好用。
但对焊锡膏有要求,一定要低温的。我让立创帮我帖片的板子用 ...

按手上的锡浆大概180℃左右融化,应该能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手上的锡浆大概180℃左右融化,应该能用吧?

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手上的锡浆大概180℃左右融化,应该能用吧?

180度低温焊锡,用起来完全没问题。我用过。

网友:
我更换山水T―7收音头的移动式调谐指示的发光管就是用这个,这个发光管小米粒大小。

网友:
用中温熔点锡膏,下图是我用手动点锡膏改装的电动锡膏挤出器,很好用

网友:
有用,但建议买带调温的专门拆、焊用的发热平台,贵不了几钱银子。对付焊盘在肚皮底下的芯片,最有用。

网友:
买了一块板,改成可调温的。

网友E:
建议不要这样用,等于整块PCB板材都加热到280度。而PCB板材是热的不良导体。
或者设计时,每个贴片的焊盘都放一个略大一点过孔,靠过孔的锡传递热量到另一面。
或者找低温焊锡

网友:
一般贴片用啥焊台呢,少量10来片,工厂焊不划算,手工一个个焊接也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不要这样用,等于整块PCB板材都加热到280度。而PCB板材是热的不良导体。
或者设计时,每个贴片的焊盘 ...

烤一两次没事,虽然PCB是热的不良导体,但也不怕热。
盘中孔,在以前是大忌,不过现在似乎可以使用了,还不太习惯。
低温焊膏,这点完全同意。

网友:
顺便请教一下,没用过焊锡膏,不知用它是否可以在洞洞板上使用烙铁焊接贴片元件

网友:
上下加热最好,就像焊BGA芯片一样,下加热180烤一下,下加热测温点选焊接的PCB板表面,上加热风枪设300--320度,用锡浆的的话焊接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