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利用闲置的笔记本做一个高精度的万用表?

楼主(2024-01-18):
看到很多老师利用单片机做出的各种仪表,由此利用闲置的笔记本强大的心脏和超大的显示屏不就可以做出一串串的99999999999999.。。。。。。。9

网友A:
当然可以,精度不取决于笔记本,取决于采样模块,需要高精度采样电路,然后开机还需要十来秒,体积还大,买个笔记本也不便宜,再加上采样模块,真不如直接买个台表

网友:
和笔记本没关系
需要购买PCI的测量板卡,2万元起步

网友:
不超出笔记本本身范围的话,倒是有人把声卡玩成音频示波器的。

https://wenku.baidu.com/view/338 ... A%E6%B3%A2%E5%99%A8

万用表还是算了

网友:
曾经想入块模拟模块把笔记本当示波器(万用表)用,各种查阅后不了了之

网友:
有的万用表可以和电脑通信 来控制和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精度不取决于笔记本,取决于采样模块,需要高精度采样电路,然后开机还需要十来秒,体积还大,买 ...

网上有卖的虚拟万用表精度和普通的一样

网友:
电脑只是人机交互终端,没有相关的采集模块做不了相关的工作。就像天盲的人没有图像概念

网友:
有0660、7500等等就是数字化采样的万用表芯片, 一片就搞定,成熟廉洁。

楼主可编程还得外加取样硬件等等,可以搞个很简单的发来大家看看。
就算很简陋,也是很牛B的

网友:
笔记本当示波器,这个可以有

网友:
现在不是有手机示波器APP吗?先玩玩啊!

网友:
外接带ADC的单片机就可以实现,精度我不晓得,esp8266就可以,也有当示波器的,从电脑麦克风接口输入信号,利用声卡显示波形,不过貌似根据奈奎斯特采样定理,没什么用

网友:
有想象力,就有创造力。。。加油!

网友B:
由此利用闲置的笔记本强大的心脏和超大的显示屏不就可以做出一串串的99999999999999.。。。。。。。9

+++++++++++++++
商品仪器也有用 PC 做基础的,通常是图示类仪器,比如(高端)示波器、逻辑分析仪、频谱,RF 元件分析仪等等。万用表需要处理的数据很少,已知最接近的是安捷伦(是德)34470,用的是一个跑 Windows CE 的嵌入式电脑,结果就是万用表开机要等一分钟才能用...

至于表有多少个 9,取决于电路水平而不是显示屏大小。数字万用表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做出了 8 位半,然后现在还是 8 位半:包括安捷伦(惠普、是德)的 8 位半,从上世纪 80 年代推出 3458 以来一直生产到 2024 年都不改款,愣是不推出 34480,为买?

因为模拟电路水平决定了无法更进一步做出 9 位半数字万用表。

所以你就算用整个亚马逊或者微软的云服务器和一万寸显示器也没用,做不出来就是做不出来

btw. 一般业余 DIY,7 位半是做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此利用闲置的笔记本强大的心脏和超大的显示屏不就可以做出一串串的99999999999999.。。。。。。。9

++ ...

是不是现在的基准材料决定了不可能有再高度的精度的仪表出现,虽然现在的运算能力提高了但高稳定的材料没有突破,亦或者现在的应用场景不需要。9999999999999.。。。。。的仪表,现在的8位半能做到多高的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