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有人谈起的电子管阴极中毒

楼主(2024-01-18):
偶然看到网上有电子管灯丝电压过低造成阴极中毒的说法,找到一本书,也谈及了这个,最近也做了一台单灯机,看到各种电路图都不存在预热这个说法,是因为管子太便宜了不用在意还是直热式电子管问题不大。

网友A:
现在哪有几个人明白这个啊,呵呵。

网友:
用6p1和6n2加起来不超30块,管不了那么多,吉他功放倒是先开灯丝后开高压,2个开关分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哪有几个人明白这个啊,呵呵。

不说现在,就是在电子管鼎盛时期,除了大功率应用,小功率机器很少有设置高压延时的。

网友:
没啥必要,除非很大功率或者像西电300B之类高价管。公司以前有2台用7092管的德国设备,是有高低压开关,但是工人从来都不用,很多时间是24小时工作,也用了很多年,工作时屏级都是很红的。

网友:
便宜的管子随便玩就行了  管它中不中毒

网友:
这些基础的东西大家都知道,所以一般很少讨论。

网友:
要预热的,人家图纸上没说,这个好理解。电子管预热是个常识,同理电路图上会说烙铁咋用吗? 也不会说是吧。

电子管灯丝电压,不能低于10%,也是一般来说的。有些放大电路的前级,为了减少噪声,灯丝电压就低一些,但一般也5.7V左右。

网友B:
小功率电子管基本不用考虑这个问题,正常使用情况下影响微乎其微,有些电子管收音机几十年了管子还能用,这寿命已经够长的了。
大功率满负荷工作状态的电子管,例如扩音机中的功率放大管,就需要先开低压预热,然后再加高压,否则对功放管的损伤比较大。

网友:
真空度良好的管子阴极中毒的概率不大,真空度不好或打过火的管子有中毒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功率电子管基本不用考虑这个问题,正常使用情况下影响微乎其微,有些电子管收音机几十年了管子还能用,这 ...

原来如此,怪不得单灯机基本上都只需要一个甲电开关

网友:
以前的彩电灯丝也都没预热的设计!

网友:
参照以前的CRT电视显像管,大屏幕的彩管价值可不比300B低,
还不是灯丝和高压同步加上的,一样还不是可以使用一二十年。

网友:
阴极中毒对一般中小功率管子影响很小,这些管子的预热时间一般也就在20-30秒。很多电子管扩音机需要长时间预热是为了预热充汞整流管。不过长时间灯丝电压不足工作是真的会使阴极中毒,让管子提前老化。轻度阴极中毒可以给灯丝提高电压,不加高压点亮一段时间,可以恢复一部分使用寿命。

网友:
工厂生产的民用电子管设备一般就是扩音机,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只有扩音机有高低压开关或延时继电器。这就是电子管的屏流问题。866,872汞弧管的预热机理除外。

网友:
电子管的灯丝电压不论旁热式,还是直热式,在运用过程中不可能永远保持额定值。那么这对电子管的工作及寿命有什么影响呢?
    收信放大管均采用氧化物阴极,故在灯丝电压过高时灯丝过热,发射电子的能力增高,但是由于氧化物的剧烈蒸发,过一些时间后反而会使阴极发射能力降低,使阴极很快就不能正常工作,因而就大大缩短了管子的寿命。
    灯丝电压过低时,由于温度不够,阴极发射效率将大大降低,如果电压低得太多,将使电子管不能工作。另外,加热不足还容易在氧化物层表面上产生局部过热现象,这对氧化物层是极为有害的。
    我们知道,电子管的屏流要通过氧化物层。如果阴极加热不足,氧化物层的电阻就要大大增加。氧化物层较厚的地方,电阻特别大。屏流流过这些地方,把它们强烈加热,而这又使得它们的电子发射效率增加,结果屏流更大。这样恶性循环的结果,使这里的氧化物层严重崩溃,大量地蒸发和放出气体,导致管子损坏。
    直热式阴极除上述影响外,因为阴极(镍丝)很细,是用弹簧拉成“V”或“W”形,镍的熔点很低,机械强度不高,过热时还会使镍丝剧烈蒸发而变细,最后为弹簧拉断。
    一般允许灯丝电压最大变动为额定值的10%。对于6.3伏灯丝的管子,它的运用范围(5.7-6.9伏),有些扩音机的前级放大器,为了减小杂音,故意将灯丝电压降至5.7伏左右,但如果再低就不适当了。
    总之,灯丝电压过高、过低都会缩短电子管的寿命,因而使用时应注意维持灯丝电压在手册给定运用范围内,最好在额定值使用。

网友:
老电子管功放有高压延时继电器的

网友:
活到100岁也难用坏几只管子,何况正常能折腾的时间也就最多四五十年。

放心造吧,不必纠结。

网友:
关于高压电流冲击,我是把延时30秒的继电器触点接整流管5Z3P的灯丝,这样高压也是慢慢升高的,没有冲击

网友:
其实先开灯丝,再开高压也不不可取,高压上电的一瞬间,冲击很大的,开灯丝的同时高压慢慢升上去。

网友:
知道电子管工作原理的人,就能明白阴极中毒的原因。
因为阴极要靠灯丝加热,加热到一定温度,才发射电子。如果阴极未热,先加上屏压,就易引起阴极中毒。

网友:
一台机器可以用很多年 一般烧友都不会有一台机器 轮着听不用考虑寿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