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Cob小的三级管

楼主(2024-01-18):
用三级管制作一个施密特比较器,发现速度上不去,到网上找,发现现在厂家怎么都不在规格书里面标这个指标了。因此麻烦大家推荐一个Cre或者Cob小的三级管,最好小于0.3pF。或者与附件型号的三级管相当也可以。
谢谢!

网友:
速度上不去,通常是負載電阻大了,減小負載電阻值,增加工作電流,速度沒有上不去的。

网友A:
有个叫MPSH10的,其贴片型号叫MMBTH10。它的Ccb最大值是0.7Pf。因此正常应在0.4左右。或许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补充:

MPSH24的Ccb更小,只有0.25。但没有贴片封装。

网友:
微波管速度快。

网友:
应该是参数不合理,电阻小电流大工作频率就能做的高

网友:
还是先测下PCB,寄生电容比三极管的这个值大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H10也不行,连100kHz都上不去。

做比较器这种工作在饱和截止区的应用,速度看ft、cob这些参数都是很可笑 ...

我对三极管了解比较肤浅,能否再多指导我一点?我搭的电路如下,经过坛友指导,是个施密特比较器构成的振荡器,用软件仿真,是没有问题的,随便一个小信号三极管都可以工作,但是实际搭出来实物,就是不起振。把三极管换成BF840就OK了,振荡频率在2MHz~3MHz之间,但是BF840是几十年前的产品,太不好买了。我认为是BTA05三极管的Cob太大,CB间负反馈造成的。如果我想把振荡频率继续提高,该采取哪些措施呢?另外这个电路,运放的作用,实在没有搞清楚,改变那个可变电阻,最终到底影响了什么呢?实际测试发现,可变电阻只有调节到合适位置,电路才能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叫MPSH10的,其贴片型号叫MMBTH10。它的Ccb最大值是0.7Pf。因此正常应在0.4左右。或许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

感谢!已采购,期待能用。

网友:
bis的路数是对的。换管不改拓扑没用的。关键是晶体管不能饱和。
可以找些工作于线性区的开关电路,例如ECL拓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三极管了解比较肤浅,能否再多指导我一点?我搭的电路如下,经过坛友指导,是个施密特比较器构成的 ...

你把R3减小可以降低Q2的Cob的影响,R5和R8影响振荡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三极管了解比较肤浅,能否再多指导我一点?我搭的电路如下,经过坛友指导,是个施密特比较器构成的 ...

我也喜欢先仿真,可惜它并不是一直能提供准确数据的。

前些日子做了只变压器倒相OTL,仿真时失真0.8%,实际做出来后发现要近20%,完全不能用。

最后还是自已从理论上找毛病,修改电路,最后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变压器质量差到别人想象不到的程度。

很高兴有人会这样想,否则我那好几个小时就白费了。

但实际情况是问题不在变压器的质量上,是需要“修改电路”。

准备发一个新帖,也好让其它业余爱好者欣赏一下我的“自作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