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联可变电容被拆修后两边电容值差异

楼主(2024-01-18):
各位大师,我的双联可变电容,全部一片一片拆下来了,然后重新一片一片装回去了,用电桥测试了一下,左右两边的电容有有个二三十皮法的差异,这样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两电容相差二三十PF确实有点大,但同步跟踪决定于是两电容的变化曲线,并不是两电容差值的大小,只要两变化曲线相对线性变化,即使两电容相差二三十PF,只要重新统调一下,也有可能同步跟踪不会变差,但是如果破坏了两联变化曲线相对值的线性变化,会导致同步跟踪变坏。
      关于同步跟踪的精准与否,对接收灵敏度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坛友有各自不同的认识,对于这些认识没有争论的必要。收音机的灵敏度也不只是决定于同步跟踪是否精准。我是很注重同步跟踪的精准程度的,也认为同步跟踪的精准程度很重要,若不重要的话,厂家生产双联时就没有必要带花片,在统调时掰动花片统调即费时又费力。
     至于做到了同步跟踪较精准,究竟对接收效果有多大,这个也是很难说清的问题,但我觉得有一定的效果。
    我制作的点点统调收音机,中频采用450KHz(同步跟踪非常接近450),在早上能够清楚的接收到80来个电台。
   视频网址: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U3NTUxNjAwMA==.html
    另外有两个收音机也进行了认真的同步跟踪统调,接收效果也很好。
     视频网址: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jM1NDQ1OTA0OA==.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NzExODI4OA==.html
    其实将灵敏度做到二三级收音机的水平,同步跟踪统调也不必做得太精准,但最好降低调谐回路的有载Q值,不然的话,同步跟踪不好,会使整个波段的灵敏度不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问题,事实上没拆之前就不可能一样。

不是要保持频率差值465吗,这个会不会保持不了。

网友:
365pfx2空气双连,把每连一侧拆去4片动片,留另一侧花片,可得到一个代替270pfx2介质连的空气双连,只是体积大些,需做个避振座,效果很好。

网友:
双连等容可变电容,如果重新安装时没有装错极片方向,两连的动片均用定位钢柱准确定位,那么容量差别应该不会特别大,一般差距在5pF以内。据本坛的贴子说,塑料膜介质的可变电容有容量明显变大的情况,容量发生变化的可变电容工作状态异常,在完全拆解,对定片、动片和塑料膜做彻底清洗,干燥后再按原样装回去,容量就会恢复正常。
完全按原来那样装回去之后容量相差较大,这种情况能不能正常用我不知道,但是我用过“非常手段”修复可变电容,修复之后再对收音机做些适当调整,仍然可以保持正常的接收性能。那只被我修复的可变电容是其中两片塑料膜磨穿的CBM202B2,我的修复方法是,去掉一片定片和磨穿的两片塑料膜,一片变形的动片用偏口钳、锉刀修改成小圆垫片,这样,可变电容相当于少了一组极片。只要确保振荡连的定片、动片数量没有变化,那么振荡连容量就不发生变化,振荡连容量与垫整电容的比值不发生变化,可变电容旋处角度与振荡频率的曲线形状也就没有变,唯一改变的只是信号连容量减小了,只要适当增加天线初级匝数,并重新微调天线线圈位置和信号连半可变电容,就可以使统调跟踪状态维持原状。

网友B:
我拆了,装不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几天也打理过红灯754的双联电容器,清理了上盖板的硫化银黑色污垢,加了一点润滑脂到接触部位的尖端, ...

有些塑料片搞的变形了,反复装了几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拆了,装不回去了

从头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拆了,装不回去了

30年前试过,拆出来,装不回去。

网友:
完全不要紧,容许范围内,只要你安装正确,每一片基本都平整

网友:
各位经验充分证明高值的空连是组装高性能收音机的关键组件,可惜高质的空连越来越少了,见到不要放过。

网友:
虽然完全可以工作,但是最好再统调一次。因为拆装后容量总会有点变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要保持频率差值465吗,这个会不会保持不了。

两联相差30P左右有点大了,一般相差应该小于5P左右。当然、这与465差频没有直接关系、只与统调跟踪有关。
主要是拆卸后垫圈的厚度、以及定片松紧度没有调整好。可以试试将容量大的定片适当松一点点、容量小的一组适当紧一下、应该能有改善。
再有、修复密封双联一定要把动片对齐!一般动片(和绝缘片上)都有定位孔、可用 “两个大头针” 穿进去、反复轻微 “摇晃” 确定大头针垂直,然后紧固动片、再拔出大头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