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IC为何可以做单片收音机,看了DATASHEET没弄懂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4-01-18):
这个电源IC为何可以做单片收音机,看了DATASHEET没弄懂是什么原理。把电路图和DATASHEET上传了。请哪位老师出来讲解几句。谢谢。

LM3909单片收音机

LM3909单片收音机

网友:
没有接触过这个芯片做收音机,发现一个助听器电路在使用:

据说,做出来的收音机效果一般。

网友:
LM3909内部电路,当放大器容易理解,反而振荡+增压的原理不容易理解。
左边做LED振荡,右边做放大器,
正常的1.5V点燃LEd,通常要电感,他这个电路不用电感,

网友:
将LM3909振荡点亮LED电路(上图左图),
精简了一些原件(例如PNP电流镜直接用电阻R5和PNP代替),去掉觉得和振荡无关的三极管Q4,简化成这样
1.4V下的确可以点亮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