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码开关手动编程写入了程序的2051能在最小系统上运行吗?

楼主(2024-01-1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逻辑反了,高位低位也反了。亮灯为1,灭灯为0。高位在左,低位在右。

你莫走,你莫走,你走了贴子凉了

网友:
没怎么读懂楼主的意思,这是用手动拨动开关的方式做单片机的时钟信号?有些逻辑电路不是静态逻辑电路,运行时必须有一定的时钟频率要求,低于这个频率就会出错,而纯静态逻辑的单片机是可以让时钟频率低至0Hz的,这种单片机才能手搓时钟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断电再给1脚一个高电平人工复位试试

他就没有写入单片机的程序,只是写入几个自以为是流水灯程序的数据,如何能够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面两步都是为了把程序代码正确烧写到单片机。------------前两步可以完成了,这第三步????现在怎么 ...

确保前两步正确完成后,
就是把程序代码正确烧写进了单片机,
这相当于是产品出厂前,
工厂的工程师或工人所做的工作(只不过现在工厂的工人也都是用电脑烧写,而不是像你这样手动而已)。
这两步只是把单片机当成程序存储器,
并不执行任何程序。

把这个单片机焊接在最小系统板上,
相当于做成了产品(本产品只需要P1.0引脚上焊接一个LED灯)。
这个产品给用户,
用户插电开机后,
那个LED灯闪烁不停,
就是一个合格的产品。

如果你自认为完成了前两步,
第三步却得不到正确的程序执行结果。
要么就是硬件问题(晶体等最小系统电路故障)
要么就是软件问题(单片机中没有被正确写入程序代码,也就是你前两步有误)

网友:
好的,已阅

网友:
程序和数据都分不清楚。
坚决支持楼主继续不学习的精神。

网友:
楼主首创-----------瞎子摸象学习法---------------------楼主现在对单片机准确认知还差十万八千里。
十天学习单片机的视频,教程,开发板。花费100元以内,半天时间后,应该能顺利实现流水灯了。。。。。。。。。。
按现在这样的进度,半年都不一定能实现流水灯。。。。。。。。。。真羡慕楼主的时间。。。。。。。。。

网友:
楼主的最小系统,焊接没有错误的情况下,上电应该能启振,复位端高电平保持24个振荡周期后,单片机复位了,开始执行指令了。。。。。。。。

执行什么指令:楼主输入的程序。

程序有问题,单片机就不输出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
"晶振电路不起振无法实验" 这句正确,所以要先找到不起振的原因并解决

网友:
有2051的烧写器,
楼主为啥不用?

另外:怎么去确定手动编程的可靠无误?

网友:
根据2051的时序看
手动烧写似乎不大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分得清您说呀?你我都在浪费时间,我也分不清了 。P1口按一定规律点亮LED不叫程序叫什么?

我对别人说得清,对你说不清。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讲不清楚永远是您自己的知识,私有化。

也算不得私人所有,毕竟我的也是学别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应该无私的回馈社会!不合格的学生没有,不合格的老师嘛?自己品味。这是艺术!
就像一个外国人, ...

已经无私回馈社会了,只是你接收不到罢了。
不合格的学生大把,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经过社会毒打,现在的老师也很佛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您又用“新生的”汉语词!很多是受西方文化污染产生的垃圾词儿!难道汉语就这么贫乏吗?

你的汉语很丰富吗?教教大家吧。

网友:
子之顽固如斯,世之罕见。
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
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网友:
“事,生前皆天然;至壮,尚可解;至老,离经叛道。”
曾疑之,今信矣。

网友:
佩服楼主,死磕2051。这个二十年前我刚学单片机那块接触的就是这个芯片,那时候还用伟福的仿真器,不过很快因为抗干扰不行淘汰掉了,后来换国产S_T_C抗干扰比它强多了,也就是从那时候我对国产芯片刮目相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穿越”了?跨度数千年!

顾左右而言它,尚有词否?

网友:
1,at89C2051内部集成的RAM是静态的,所以可以极低速运行。其他用动态RAM的51就不能低速(有最低速度限制)。所以,你应该用很低频率的晶振。用常用12MHz太快了。
2,手动写入的程序,具体是什么?发上来让大家看看。应该是一组二进制的数字,这些字节代表啥意思,要去看对应的51指令集。因为指令和常数,单字节指令和多字节指令,在二进制状态根本无法分辨。所以基本没有人去这样使用单片机。
3,你读出的数据和写入的一样吗?如果一样,只表示你把二进制数写进了单片机的存储器里了。和你前面玩存储器一样。

网友:
51系列单片机,要某个脚亮灯,只需要操作对应的寄存器,对它设置为1或0 就可以亮和灭。因为单片机执行很快,所以要加入延时(就是让单片机空跑)
置1-------延时1秒---------置0--------延时1秒---------反回第一步。这样一个的灯就一闪一闪了。

网友:
我觉得,这种单片机,要是没有特别需要还是别研究了,研究STM32F103类型的比这个强。而且现在这种类型单片机用的好像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读出的数据和写入的一样吗?如果一样,只表示你把二进制数写进了单片机的存储器里了。和你前面玩存储器 ...

拨码开关手动编程写入了程序的2051能在最小系统上运行吗?

可以,

你能写入程序,写入的没有错,就可以运行。

关键是程序,准确的程序才能出准确的结果。

瞎子摸象---------等到的往往是错误的结论。

“目前插入芯片后晶振电路不起振无法实验”----------------------------你凭什么说电路没有起振呢?你用示波器测了?,单片机,晶振,电容,5V电源,这样就可以起振了。

网友:
学习单片机从一个完整的系统开始比较好,有直观的感受。

从一个精简的2051开始会导致很多误解。CPU,ROM,RAM,数据总线,地址总线,控制总线。计数器。等等,你现在就玩一个ROM的写入,读出。。。。。。。
用二进制直接操作太不现实了。你一定要这样做,那么查51指令,肯定要做的,

最起码用汇编。

省时省力用C,C编译得到汇编和二进制程序,下载二进制程序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拨码开关手动编程写入了程序的2051能在最小系统上运行吗?可以,---------------您还这样说!!我真是无 ...

134567--------01111101---------7DH--------------------对应的是什么指令?------------mov RN #data
                                             FFH
                                             CFH
                                             FFH
                                             CCH

你发的这个程序,除了原作者,很难让人看懂。所以也就无人知道是否正确,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
天马行空你记住,你和别人不一样,千万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学习上。

网友:
说实话,看不懂楼主要做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一个精简的2051开始会导致很多误解。你现在就玩一个ROM的写入,读出。。。。。。。--------您这句话说 ...

你的理解和我说的,完全对不上。
你先要知道你的程序具体是什么指令。------------------------------就是你让CPU怎么做。

134567灯亮--------01111101-(机器码)--------7DH--------------------对应的是什么指令?------------mov RN #data(汇编)
                                              FFH                                                                                                  双字节指令          传输指令,传输立即数FFH到R5工作寄存器

网友C:
假如,你的程序是亮灯1毫秒,程序运行了,灯亮了1毫秒,你看见什么?什么也没看到,你就说它没有运行吗?但是它 运行了,太快,你看不到而已。不要被假象迷惑。到处下错误结论。

所以,你要知道你的程序,究竟是要干嘛?在什么频率下运行,结果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如,你的程序是亮灯1毫秒---------------------对呀!关键就是这个时间节奏!但是,我这个地址脉冲频率 ...

【怎么写入程序】 和 【程序怎么工作】 是两回事情。

LZ 之前的研究仅限于【怎么写入程序】,包括手动再读出后亮灯,到此时都只在写入程序,程序自身并没有工作。

LZ 需要从零开始学习【程序怎么工作】,才会理解为什么有 MHz 晶振,为什么有指令,怎样才能用程序自动点亮 LED 而不是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