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宜的LM399不如拆机货

楼主(2024-01-18):
LM399我买了10几个玩,只两个新的见外观是全新,长脚也没见使用痕迹,35元一个便宜货。一个使用不当通电10几天坏了,也连接坏了几个拆机才怀疑电路问题。一个通电近一年出现电压跳水严重。以为是电源干扰但用电池供电、去掉数据线肉眼看还是有严重跳水现象。拆机的也偶有跳水现象但没有这么严重。

红区变压器供电,黄区电池供电

以前同块基准板电压,图是测试表25度到34度的温漂电压

这是刚刚测量电池组电压测试,温度变化电池电压升高,没见跳水现象说明表很好

楼主:
试贴个P站视频看看,今天刚刚注册的P站
【WeChat_20240118121034】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9d9678761676727b045

网友:
烧不起
买过最贵的基准也就 REF5025

网友A:
国产打标的件太多了,拆机件反而有可能是正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贴个P站视频看看,今天刚刚注册的P站

这位朋友你不要吓唬人哦,你这个明明是 B 站不是 P 站,如果真是 P 站 估计你已经被封号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打标的件太多了,拆机件反而有可能是正品

我就想问问辣妹三九九能用啥国产件打标,我就是想见识下,哪个国产元件长这样

网友C:
我猜想是拆件时操作不规范损坏的,拆片时锡炉热风枪温度高导致芯片内伤,你永远不知道拆件场地乱工作量大,怎么方便怎么拆,基准芯片要求更高,如果可以买剪板件自已拆焊更好。

网友D:
35元一个便宜货
++++++++++++

399H 的话某目录商上的价格就是三十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想是拆件时操作不规范损坏的,拆片时锡炉热风枪温度高导致芯片内伤,你永远不知道拆件场地乱工作量大, ...

是全新的不如拆机的好,拆机的被高温伤过性能不保证是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位朋友你不要吓唬人哦,你这个明明是 B 站不是 P 站,如果真是 P 站 估计你已经被封号了 ......

科普一下P站我怎么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35元一个便宜货
++++++++++++

哪家目录商的方便指下吗我想弄个回来试试,淘宝上新的搜有30多与80多两种价。

网友:
国产替代货基本是没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35元一个便宜货
++++++++++++

某创的价格是 11 澳币,应该是 55 人民币,估计你买的是优惠价,有条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科普一下P站我怎么搜不到

不该看的,咱们坚决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