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联可变电容复旦CBM202B2可以用什么代替

楼主(2024-01-18):
双联可变电容器,复旦CBM202B2 270*2好贵啊,可以用什么代替,之前买了443的,结果铜柱太短了,买了一个加长柱,结果发现加长柱上面没有切口,装不了。

网友:
买旧的,但必须买壳子非常破的那种没法修的可以忍心下烙铁拆的那种配件,否则就会陷入一种无限循环:看着还不错,不如把这台也修了吧?于是家里这类机子越来越多,属于杨修说的鸡肋

网友:
还能443BF 代替,再就是买个配件机拆吧

网友A:
一般是10元一个,价格还好的呀。

网友:
凡是型号为CBM202B2的密封双连都可以代换,这种双连已经停产几十年了,存世的新品不多也很贵,可以买破旧的配件机拆件使用。

网友:
        买这个代替买那个代替结果都代替不了,而且性能大打折扣,所花的钱都是冤枉钱,如果型号一样贵点也值,起码不花冤枉钱。

网友B:
上海产的如红灯飞乐杜鹃春雷蝴蝶等老旧晶体管收音机用双联基本都是复旦的,拆下都能用。还是买老旧机拆用实惠。

网友:
咏梅2YX系列机器都是这种双联

网友C:
很贵吗?我看到小黄鱼新的10块钱一个大把的,还是复旦、宇宙这种知名品牌的,如果是杂牌的,5元左右

网友:
CBM202B2几乎无法代用,用四连代用属逼急行为,体积不同,安装孔不同,转轴长度不同;老双连能用的双连容量同步差,有的相差1-3pf,统调跟踪效果差。体积允许最好使用空气双连。名优老机就原装原样吧,怀旧纪念,要听买新机器,DSP机远胜过老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看到的都是25块以上,还不确定啥品牌。

那就关注论坛,有的时候有坛友在卖的。价格还实在的。我就是这样屯了一些。前段时间关注闲鱼,看有的价格比较高,确实25的,但是也有价格实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10元一个,价格还好的呀。

推荐一个10元的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海产的如红灯飞乐杜鹃春雷蝴蝶等老旧晶体管收音机用双联基本都是复旦的,拆下都能用。还是买老旧机拆用实 ...

都是大几十以上呀

网友E:
CBM-203B2能代用吗?海鲜上有家卖3.5元.

网友:
引用 网友E:
CBM-203B2能代用吗?海鲜上有家卖3.5元.

大小不一样,202是25x25的,203是20x20的,所以螺丝孔的位置也是不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一个10元的来

我去年7、8月份还买了几个的,10元一个,你一说我上去搜索了一下,现在确实全没了,有的几个也是20多,这些玩意儿平时看到价格合适的就搜罗一些,用一个少一个,别等买不着了再到处找 ,我当年论坛上两三块一个买了一盒子,不知道珍惜,送人的送人,修机器二话不说就换,结果很快消耗殆尽,现在我修机器换下来的坏的都舍不得扔,两个坏的拼一个好的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一个10元的来

关注论坛,随时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E:
CBM-203B2能代用吗?海鲜上有家卖3.5元.

看到有卖
CBM-203B2转换底座的,和加长轴来代替202,有成功案列。

网友(2024-08-19):
请问CBH和CBM有什么不同,谢谢!

网友F:
就没有工厂愿意恢复生产一批吗?包括空气连,也可以生产一些3联4联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就没有工厂愿意恢复生产一批吗?包括空气连,也可以生产一些3联4联的

谁做谁亏本,这个东西的制造难度还是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就没有工厂愿意恢复生产一批吗?包括空气连,也可以生产一些3联4联的

薄膜连,空气连现在都有厂商在制造,只是随着技术进步,这种老式傻大粗笨的产品费效比太低,不会有人再生产了,现在的产品都更小型化,据我所知,Alps还有空气连在生产,薄膜连就更多了,只是不可能生产CBM202这种尺寸的,除了爱好者,不会有人买的,可爱好者一年才能消费几个,就跟电子管逐渐没落一样,胆机市场太小了

网友:
     俺存了一盒  不知道放哪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谁做谁亏本,这个东西的制造难度还是有的

德生出的2P3上的可变电容是不是新生产的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薄膜连,空气连现在都有厂商在制造,只是随着技术进步,这种老式傻大粗笨的产品费效比太低,不会有人 ...

有时候也纳闷,既然150P的可以用在调幅上,为什么还要生产355P的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德生出的2P3上的可变电容是不是新生产的呢?

那个不是202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有时候也纳闷,既然150P的可以用在调幅上,为什么还要生产355P的的呢?

可变的容量基本都是150p、270p、350p这三个值左右呢,这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150p的可变,需要谐配比较大的电感,所以磁棒线圈的圈数会很多,不适合用多股线绕制,因为分布电容太大会导致Q值反而不如单股线,但毕竟是单股线绕制,Q值不高,所以150p的可变一般用于要求不高的场合,适配短磁棒,典型的就是袖珍机

270p的可变,谐配电感大小适中,可以用多股线了,磁棒天线的性能有提升,但依然不适合7股以上的线绕制,所以提升有限,一般用在便携机比较多。

350p的可变,谐配电感比较小,圈数少多了,可以用多达28股的线绕制,大大增加了磁棒天线的效率,但需要长磁棒,短磁棒时没什么意义,所以个头比较大的机选用350p的,比如收录机一般用的都是340p(国外多340,我国多360)

大于350p,可能就会有反作用了,这时电感会过小,导致L和C的比值过小,而L/C的比值是影响Q值(虽然对有载Q值的影响会大大减弱),如果L/C比值的影响,超过磁棒线圈上的性能提升(比如用多股线,但多股线的收益是有边际效应的),就会起反作用,所以收音机几乎没有大于360p可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变的容量基本都是150p、270p、350p这三个值左右呢,这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150p的可变,需要谐 ...

地球十波段上用的是355P的,也许是那个年代的流行

网友(2025-01-05):
   初入矿坛,新人一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德生出的2P3上的可变电容是不是新生产的呢?

那個是223P型的,也算是近年生產的新品。是60pF/140pF的差容可變,和CBM202的調諧曲綫不同,不能簡單代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贵吗?我看到小黄鱼新的10块钱一个大把的,还是复旦、宇宙这种知名品牌的,如果是杂牌的,5元左右

现在小黄鱼上,品像稍好的CBM-202电容,都要35一个了。
不信你搜索一下看。

网友(2025-02-27):
老东东都是物美价不廉,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没有工厂愿意恢复生产一批吗?包括空气连,也可以生产一些3联4联的

要是真有这样的爱心厂家,那可真是爱好者们的福音了,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