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能不能用ams1117降压模块给镍隔电池充电

楼主(2024-01-18):
老师们,单节镍氢或镍隔我能不能用AMS1117降压模块把5V降成1.2V来充电?我想改一下12V充电剃须刀用手机5V充电,谢谢大家

网友A:
简单的镍氢电池恒流充电电路图
  一般镍氢电池的标称电压为1.2V,放电终止电压为0.9V,充电终止电压在1.4V左右。这种电池一般可采用恒流充电。下面给出一个简单的镍氢电池恒流充电电路,其可以使用5V的手机充电器对单节镍氢电池充电。
  上图中的LM1117是一款低压差三端稳压IC,其最大输出电流为1A,最大压差在1V左右,最高输入电压为15V。这里将该稳压IC接成一个低压差恒流源,给单节镍氢电池充电。LM1117输出的恒定电流即为镍氢电池的充电电流。电池的充电电流Ih=1.25V/R,若R取值2.4Ω,则充电电流约为520mA。R的具体阻值,视镍氢电池的容量而定。

镍氢电池恒流充电电路图
  镍氢电池恒流充电电路可以对1~6节镍氢电池(或镍镉电池)恒流充电(充电电流可以设置),并且可以自动识别镍氢电池的极性是否接错。当电池正负极接错时,本电路无充电电流输出,同时LED指示灯也不会点亮,从而保护了镍氢电池不会因极性接反而损坏。本电路采用三极管分立元件设计,电路简单,成本低廉,非常适合电子初学者自己动手制作。
  电路如上图所示。三极管VT1和电阻R2组成一个简单的电池极性识别电路,VT2及LED、电阻R3等组成一个可控恒流源电路。
  小功率红色LED在这里既作为充电指示灯,又作为一个稳压元件,给VT2的基极提供一个-1.7V(小功率红色LED的正向压降一般在1.6~1.8V,并且较稳定,可以作为低电压的稳压管使用)左右的稳定电压。由于VT2的发射结压降约为0.7V,故R3两端的电压UR3=1.7V-0.7V=1V,由于UR3较为稳定,故流过R3的电流Ih(即充电电流)可以视为一个恒定电流。Ih=1V/R3=1V/2Ω=0.5A。调整R3的阻值即可改变电池的充电电流。
  电阻R1为LED的限流电阻。当没有电池接入电路时,VT1的发射结无偏置电压,故VT1截止,LED不会点亮,由VT2构成的可控恒流源不工作。在电池接入电路充电并且极性未接错时,VT1获得偏置电压而导通,LED指示灯点亮,由VT2构成的可控恒流源工作,给镍氢电池充电。
  若充电时,电池的正负极接反,此时VT1的发射结被反偏而截止,VT2构成的可控恒流源不工作,无充电电流输出,从而保护了镍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镍氢电池恒流充电电路图
  一般镍氢电池的标称电压为1.2V,放电终止电压为0.9V,充电终止电压 ...

我手里有那种模块,1.8V的再串上一个二极管,这样是不是再不用改了?谢谢

网友A:
充电不光是考虑充电,还要考虑充满的截止,不然几次就将电池充坏了。
最好是有LM1117ADJ可调,通过1脚接地电阻改变,在输出端得到稳定的1.4V(最高不得超过1.44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不光是考虑充电,还要考虑充满的截止,不然几次就将电池充坏了。
最好是有LM1117ADJ可调,通过1脚接地 ...

谢谢指导,我认为电压稳定在1.4V以下1.2V左右,应该是一直充不满,不会过充的,是不是这样?

网友B:
如果空间和散热允许的话,可以考虑将电池接在1117或者7805的输入端,输出端接个电阻负载,电阻电流多大,那么电池充电电流就多大,这个就是恒流充电,用的时候自己记着点时间就好,或者充电电流调整成0.1C以下,可以充时间长点也行。

网友:
必须要个时间电路以防万一忘记了。建议用专门的充电芯片,安全第一。家里面煤气灶烧干了锅子事情毕竟经常发生的,我们一家三口都有这个经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我认为电压稳定在1.4V以下1.2V左右,应该是一直充不满,不会过充的,是不是这样?

长时间多次的不充满也不好。

网友C:
恐怕要考虑1117的散热问题!耗散功率=(5-1.2)*I,I为充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恐怕要考虑1117的散热问题!耗散功率=(5-1.2)*I,I为充电电流。

要串一个4007降到1.2V,我做了一个,就是没量最大电流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空间和散热允许的话,可以考虑将电池接在1117或者7805的输入端,输出端接个电阻负载,电阻电流多大,那 ...

昨晚做了一个,串一个4007二极管降到1.2V,电流没量,应该能小一点

网友:
电流太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