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仙:立体声功率放大模块的静态电流指单个声道,还是左右声道的总和?

楼主(2024-01-18):
突然想起来一个非常低级的问题:双电源立体声模块的标注静态电流比如是80mA,是指单侧电源的电流是80mA,还是指正负电源各为40mA?,还有就是模块标称输出电流4A,指单声道输出,还是左右声道总电流?理论知识太欠缺,各位老师各位好机友拍砖时候轻点哈

网友A:
指整机电流80mA,也指正负双侧的静态电流80mA,即从+VCC到地再从地到-VEE的电流,静态时地电流和为0。

网友B:
80MA,是指的模块总电流,即左右两个声道的。电流表接到正极或者是接到负极测量到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整机电流80mA,也指正负双侧的静态电流80mA,即从+VCC到地再从地到-VEE的电流,静态时地电流和为0。

好的谢谢,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MA,是指的模块总电流,即左右两个声道的。电流表接到正极或者是接到负极测量到的值。

好的谢谢,我一直疑惑着,是不是正电源的电流+负电源的电流=80mA

网友B:
这些功放模块有点老了,主要是功率偏小,可以看看后期的模块,功率大一些,失真还更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功放模块有点老了,主要是功率偏小,可以看看后期的模块,功率大一些,失真还更小了。

我玩这个是怀旧情结占主要因素,80年代末对这个印象太深刻了,当年还把单位播音室的收放扩机器的STK435拆下来玩了玩 。目前手头囤了不少STK4141X    STK4196MK10    STK401-110   STK4161V     STK433-760E,功率在30-70W之间,都属于低失真经典款,功率确实不算很大嘛,但现在的听音环境不行了,估计平时开十几瓦功率都担心影响邻居
——您的头像的收音机有意思,18-19年美国搞回来好多台,现在貌似还有1-2台在老家车库扔着,电木壳的,珍妮丝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玩这个是怀旧情结占主要因素,80年代末对这个印象太深刻了,当年还把单位播音室的收放扩机器的STK435 ...

前段时间做的厚膜功放,80w*2,小机箱安装的。效果不错。
头像的收音机叫飞歌806,当年民国政府进口的美国飞歌公司的散件在国内组装的。收音机发展史上耐人寻味的一段历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做的厚膜功放,80w*2,小机箱安装的。效果不错。
头像的收音机叫飞歌806,当年民国政府进口的 ...

您这机器够紧凑的,小体积大功率,STK433-760有兴趣了可以试试,个头很小,大枣一样,功率50W*50W,失真0.08%,自带过载和短路保护,价格还便宜,二十多块钱,后期安美森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