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绘制电路板的问题

楼主(2024-01-18):
学习了一段时间的ad,算是囫囵吞枣,勉强学会了入门了。有个问题是,ad如果直接绘制电路板的话,不画原理图,必须要连线设置网络号,才能布线连接吗?
如果不设置网络编号,好像是连不上,也不让连接。那如果在绘制比较复杂的晶体管电路时候,我觉得最繁琐的就是设置网络号了吧,不像layout那样直接就可以进行布线?

网友:
快捷键,P+L就可以连线了,然后将所有的规则关闭,就不会报错了

网友A:
听说高手都是直接画PCB,我小白深感佩服。我一直都是先sch,同步到pcb然后开始布局拉线,落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高手都是直接画PCB,我小白深感佩服。我一直都是先sch,同步到pcb然后开始布局拉线,落后了……

我和你一样,必须先画电路图,否则修改PCB会出错的。

网友B:
用原理图校验和修改PCB非常方便,将麻烦的检验工作交给电脑去处理,这样可以解放自己,将更多的精力放在PCB上去。做原理图其实也花不了多少时间,50-100个元件也不过半天左右就可以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原理图校验和修改PCB非常方便,将麻烦的检验工作交给电脑去处理,这样可以解放自己,将更多的精力放在PCB ...

看来画原理图还是有好处的,一直以为画原理图是没有必要和负担似的

网友:
简单的直接连,用不着花时间画原理图。没有NET人为新建自己命名的NET,缺省新建就是从net0开始,自动累加。稍微复杂的还是建一个工程,包含原理图、PCB、原理图库、零件封装库。不会出错。

如果不设置网络编号,好像是连不上,也不让连接。那如果在绘制比较复杂的晶体管电路时候,我觉得最繁琐的就是设置网络号了吧,不像layout那样直接就可以进行布线?

答:不要用自动识别NET的连线(connections),  用下拉菜单 : 放置(PLACE)-----线(LINE)就能连上了。

网友:
如果元件的数量在100以下,那么直接画PCB还是人类可以应付的范围,如果工程足够大,元件数量飙升到1000个呢?你怎么直接画?所以必须通过原理图导出网络表来指导PCB设计,否则上千个元件无法保证不出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画原理图还是有好处的,一直以为画原理图是没有必要和负担似的

不像layout那样直接就可以进行布线

++++++++++++++++++++++++++
你说那个流毒无穷的玩意不是一个 EDA 软件,而是一个抄板软件 所以它默认你就能直接画。

正经的 EDA 软件都是先画原理图,再画 PCB,这是标准流程。优良的原理图有利于其它攻城狮理解你的设计以及便于装配和查错。很多坛友都喜欢像你这样不画原理图直接画 PCB,简单的还好,稍微复杂一些,他们的 PCB 经常这里漏一根线那里接错一根线 这种低级错误,如果有原理图(网表)就不会发生,因为软件会提示你。

一些 EDA 软件还有仿真功能,能进一步降低设计错误。

网友:
用嘉立创的EDA吧,对新手很友好,而且画板很方便,在pcb绘制时可以直接新加网络。我以前用protel dxp,也就是AD的老版本。现在都用立创EDA了

网友C:
先原理图再pcb, 可以交叉查错,防止漏布线,以及错布线,比如你把本来没连接的线给连接短路了,软件可以检查出来,确保布的线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原理图再pcb, 可以交叉查错,防止漏布线,以及错布线,比如你把本来没连接的线给连接短路了,软件可以检 ...

是说的有道理,先画原理图有必要。用layout画完板子总觉得心里没底,怕哪里出错,人工检查又费时费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说的有道理,先画原理图有必要。用layout画完板子总觉得心里没底,怕哪里出错,人工检查又费时费力。

AD的DRC功能重点看看,里面有各种规则设置,最后检查的时候要和它打交道,不但可以检查线的连接,还能检查各种间距比如线与线,线与焊盘,防止距离过近

网友D:
要一分为二看待这个问题。
对青年技术大神而言,layout软件一无是处,但对刚从油漆笔画板改为电脑制板的人来说,无疑是一大利器。
就象一个刚丢了步枪捡起重机枪的人,他自己已经足够惊喜了,再让他玩边上的导弹,可能反而恐惧了。
layout软件对论坛的进步作用是明显的。这点不能否认。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一分为二看待这个问题。
对青年技术大神而言,layout软件一无是处,但对刚从油漆笔画板改为电脑制板的人 ...

layout能抄板,简单实用,学会了layout再学习ad,就有了基础了,就比较好入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layout能抄板,简单实用,学会了layout再学习ad,就有了基础了,就比较好入门了

如果只是论坛玩玩,学AD不如学立创EDA。AD内容大多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