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个汉荣达787

楼主(2024-01-18):
外出旅行,即便带袖珍收音机再加个手电也感觉有点零散,于是订购一部汉荣达带手电功能的787袖珍机。该机十分小巧,体积比汉荣达700型还小些。787的做工相当精致,是俺见到的国产机里做工最好的那一类。该机有多个波段,但可用波段只有调频、中波和短波三个。调频的接收效果还是不错,音质虽不及汉荣达700,但也算比较理想;中波接收效果和大部分超外差分立元件收音机差不多;短波效果相对偏弱,灵敏度较低且噪音大,不及俺桌面上无拉杆天线的老旧晶体管大袖珍机——日立WH-730。但平时听广播调频多一些,感觉787还是相当小巧轻便的。

网友:
看起来不错哦,小得方便

网友A:
这款收音机是DSP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收音机是DSP的吗?

产品介绍里没有说是不是DSP,但这么小,应该是。DSP机器目前正在成为主流。

网友B:
哪位坛友使用过HRD-747,性能如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位坛友使用过HRD-747,性能如何?谢谢

网上有两机比对视频,747体积大于787,747接收效果似乎好一点儿,但价格也贵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有两机比对视频,747体积大于787,747接收效果似乎好一点儿,但价格也贵一些。

谢谢你的介绍。

网友C:
非常典型的dsp机型,看到这种带蓝牙带插卡的基本就是国产akc芯片

这个芯片的好处是,有不错的灵敏度,实际使用还是不错的。缺点也是明显的,性能上限在那里,底噪有点大,调台感觉并不好。

汉荣达是目前国内把收音机玩具跨界玩得比较明显的,它的700我就很喜欢,小,声音宏亮,足够一般使用,外观也新奇漂亮,可以把玩。

但你用一流收音机的标准来看它,就谈不上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典型的dsp机型,看到这种带蓝牙带插卡的基本就是国产akc芯片

这个芯片的好处是,有不错的灵敏度,实 ...

俺也有700,体积虽小但音色确实不错。一开始买来是用于手机导航的扩音,原因是每次自驾出游总有大嗓门亲属跟随,不停地爆音侃山,只能用700最大音量来提供导航信息。结果发现最大音量下只能持续两个多小时不到三个小时即电量耗尽,而我们一般情况下驾车时长超过5个小时经常十几个小时。所以700的续航能力远不足以满足出行使用,故而废弃。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也有700,体积虽小但音色确实不错。一开始买来是用于手机导航的扩音,原因是每次自驾出游总有大嗓门亲 ...

弄一个车用多功能的充电器就行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700,第一图右边的,方便,收台多,全频的。蓝牙,很好的收音机。

网友D(2024-03-03):
引用 网友B:
哪位坛友使用过HRD-747,性能如何?谢谢

我用过两个版本,版本越新越好。新的值得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两个版本,版本越新越好。新的值得入手。

谢谢。

网友:
新科技 新机器 新感觉

网友E(2024-04-11):
入手汉荣达757收音机  接受波段全是优点 缺点就是 操作方式繁琐 逻辑不如德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入手汉荣达757收音机  接受波段全是优点 缺点就是 操作方式繁琐 逻辑不如德生方便

757是新品,介绍上看,功能比较强大,不知实际使用情况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757是新品,介绍上看,功能比较强大,不知实际使用情况如何?

接收效果行 就是手动保存电台和手动输入频率的操作麻烦  液晶屏可视角度小一些 背光颜色不能更换而已

网友F:
787,个小功能全!我的随身机子!

楼主(2024-05-12):
引用 网友F:
787,个小功能全!我的随身机子!

787体积小巧轻便,调频和中波灵敏度也还不错,外出携带确实方便。

网友G:
恕我直言,我不太喜欢汉荣达的这种机器,个人感觉这个机器不象收音机更像一个对讲机之类的东西。可能被传统收音机的设计形式所束缚。其机器的性能如何不去考量,但外形结构总感觉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恕我直言,我不太喜欢汉荣达的这种机器,个人感觉这个机器不象收音机更像一个对讲机之类的东西。可能被传统 ...

也许该机外形的设计灵感就是源自对讲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许该机外形的设计灵感就是源自对讲机

我就是不太喜欢这样的设计风格。。感觉特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