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最小系统就是不起振?

楼主(2024-01-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VCC对地接个电容试试

网友:
换个晶体呢?

网友:
兩個對地電容換成33pF試試。

网友:
两个33串一起出来了呢,或者电容都不要,觉得不会是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P和30P?差不多吧,换成22P或15P呢?正在找,,,,,,,,,,,,,,,,

無源晶體是要講究負載電容的,這種晶體一般的負載電容都在20pF左右,因此兩個33pF串聯再加上PCB的分佈電容,基本上可以滿足要求。

關於晶體的使用和在數字電路裏的應用,還請靜下心來多加研究,毛躁是得不到結果的。

网友:
复位引脚上的10uf电解电容换成普通104电容试试。

网友:
一端二点几一端零点几是正常的呢

网友:
换一个复位电容试试。10微法那个。

网友:
一直弄不清这种单片机到底时低电平复位还是高电平复位。楼主把复位电路的电阻电容交换试试?或者把复位用的电容换成和下面一样的电阻试试?

网友:
你是怎么确定晶振不起振的?用示波器看的吗?

网友:
最好是用示波器试试。万用表总觉得不行。你把单片机串口打开,试试串口通讯正常不。按照你的晶振设置波特率,如果正常,那应该是起振了,如果不正常,收发都是乱码,那就没起振。还有啊,晶振的频率最好选择与单片机内部RC振荡频率相差比较远的频率。

网友:
如果这样,真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了。你要是就想确认是否晶振是否启振,你还是用示波器吧。别的可能都不靠谱。如果想学习这个单片机的使用,那你还是先看看手册,然后自己编程。
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单片机好坏都不知道。晶振好坏也不知道。

网友B:
单片机能有流水灯输出不能代表单片机没有问题。也许晶振引脚出现问题,然后使用的是内部振荡系统。我在单位实际开发产品的时候碰见过单片机某个引脚不好使。还有啊现在的单片机的程序是哪里的?你有没有下载过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能有流水灯输出不能代表单片机没有问题。也许晶振引脚出现问题,然后使用的是内部振荡系统。我在单位 ...

你是好久没有来论坛了吗?楼主是花了几年的时间学习单片机,目前是没用电脑和编程器纯手动输入数据的,是把2051当存储器使用而不是单片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好久没有来论坛了吗?楼主是花了几年的时间学习单片机,目前是没用电脑和编程器纯手动输入数据的,是 ...

这样啊~~~~~我不是好几年没来论坛了,我是好几年没到这个板块了,之前一直在晶体管那边玩。

网友:
晶振电路就是一个反相,起起振后输出端的确是一半电源电压,输入端却不一定。起振困难的确是需要一个电阻辅助起振的100K1M都行,负载电容我经常不接它不是起振的决定因数,它是补偿晶振漂移的让晶振频率更稳定

网友:
89C2051没有那么复杂,晶振电容、复位、电源,只要正常就应该工作,除非元件或者程序有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重新做一块最小系统板,用万用板搭也费不了多少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