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型微调电容打理

楼主(2024-01-19):
之前发过帖子,重型微调电容虽然做工优良,但是Q值很低(用郭老师Q表也测了,直接把磁环Q值拉低到40),把电容零部件拆下来清洗,发现问题在于动片和轴之间的塑料介质漏电(不知道是因为击穿还是介质本来就不行),而轴通过轴承,和铜齿轮与外壳相连,天津魏老师给我一个建议是把铁轴承换成陶瓷轴承,换上去后Q值立马飙升,现在问题是齿轮与轴之间也要绝缘,本来想用特氟龙生料带包裹轴硬塞,结果塞不进去,我目前想到两个的可行的方法,一个是轴上涂绝缘漆,还有一个是把铜齿轮孔搞大点(其余方案比我把轴切断接上瓷的,或者把齿轮换成塑料齿轮都不怎么现实),各位老师有可行的方案么?

网友A:
用尼龙棒做一个联轴器,固定式的。

网友:
就差齿轮绝缘了,楼主继续

网友B:
扩孔加绝缘介质或者3D打印尼龙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扩孔加绝缘介质或者3D打印尼龙齿轮

扩孔现实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尼龙棒做一个联轴器,固定式的。

比较难实现

网友A:
找个尼龙棒或其他材质的绝缘棒,两头钻孔,或者简单点就是一个套筒,安装的时候,电容器轴与旋钮轴不接触即可。
固定轴的方式可以是沿径向做个螺钉孔,用螺钉固定。或者沿轴向开个槽,塞个卡片固定。

网友C: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重型可调电容好好打理后,必成重器。

网友:
去看你的另一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尼龙棒做一个联轴器,固定式的。

这个方法也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重型可调电容好好打理后,必成重器。

多谢老师鼓励,打算用扩孔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尼龙棒或其他材质的绝缘棒,两头钻孔,或者简单点就是一个套筒,安装的时候,电容器轴与旋钮轴不接 ...

或许可行吧,但是太复杂了,多谢您的指点

网友D:
绝缘的联轴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绝缘的联轴器就行了

没地方放轴连器

网友A:
动片应该是接地的,有必要这么绝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片应该是接地的,有必要这么绝缘么?

它是反的

网友:
动片接外壳,外壳一般是接地的,反着用弊大于利吧?

忽然想起如果串联在回路中就不接地了。

网友A:
如果可能的话,不如用绝缘材料重新做一根轴,受力不大,材料强度不是首要问题,优先考虑材料的高频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能的话,不如用绝缘材料重新做一根轴,受力不大,材料强度不是首要问题,优先考虑材料的高频损耗。

代价太大了手艺也不行,目前最简单的就是轴套根热缩管,把齿轮的孔钻大点套上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代价太大了手艺也不行,目前最简单的就是轴套根热缩管,把齿轮的孔钻大点套上去

可是在直径方向固定齿轮的螺钉还是会将齿轮与轴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在直径方向固定齿轮的螺钉还是会将齿轮与轴短路。

螺钉容易解决,可以旋入生料带,实在不行用塑料螺钉

网友A:
螺钉端部与轴接触,螺钉外圆与齿轮接触。生料带达不到各部分都不接触的目的,只能使用塑料螺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钉端部与轴接触,螺钉外圆与齿轮接触。生料带达不到各部分都不接触的目的,只能使用塑料螺钉。

嗯嗯,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