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并联降低喇叭阻抗

楼主(2024-01-19):
喇叭并联降低喇叭阻抗
对音质有影响吗
好像听说阻抗越高细节越丰富,阻抗越低功率越大
并联情况下,喇叭阻抗本身没有发生变化,而是分流
那么这种情况下对音质有影响吗

网友:
2个喇叭并联等同于一个1/2阻抗的扬声器。
对于有输出变压器的功放电路,负载阻抗↓—输出功率↑—失真度↑—频响指标↑—音频增益↓—电源效率↓—功放管损耗↑。
对于无输出变压器有输出电容的功放电路,负载阻抗↓—输出功率↑—失真度↑—频响指标↓—音频增益↓—电源效率↓—功放管损耗↑。
功放管损耗增加有可能导致超出管子的最大耗散功率(Pcm),电源效率下降有可能影响输出功率的提高。

网友A:
“阻抗越高细节越丰富”的说法是第一次听说,原理可能是这样的:扬声器阻抗越高,意味着音圈圈数越多,电流通过产生的磁力越强,扬声器就越灵敏。扬声器越灵敏,分辨率就越高,细节就越丰富。扬声器阻抗越低,就越不灵敏,分辨率就差,但更适合大音量输出。因此喇叭串联可以提高解析力,并联可以增大极限音量。

网友:
我的吉他音箱是四只喇叭,165mm 的 串联2只再并联的。

网友:
并起来的不能改变声音。单个喇叭阻抗低好。

网友:
喇叭并联,很多时候是因为放大器输出功率大,喇叭功率不够,只能多只喇叭并联,分散承受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抗越高细节越丰富”的说法是第一次听说,原理可能是这样的:扬声器阻抗越高,意味着音圈圈数越多,电流 ...

磁力强弱与线圈电流的安匝数(匝数X电流)成正比。
输入功率和磁路结构尺寸相同时,阻抗不同的扬声器线圈安匝数是相同的。所以扬声器的阻抗与灵敏度无关。

网友:
对重放音质来说,喇叭的质量是最主要的;其次是功放机的质量。而喇叭的并联、或者串联,只要喇叭的最大输出功率不低于功放机的额定输出功率,对音质的影响倒是不大。

网友:
以前的夏普落地音箱倒是有这样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