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老房子平顶是用什么材料?

楼主(2024-01-19):
图片是1958年的老房子3楼房顶,看上去像芦苇还是竹子?

网友:
是芦苇杆编的席子吗?

网友A:
        这第一要看地理位置,如果在南方比如湖南,竹林茂密取材容易,那肯定是竹子,第二从材质上说,已经六十五年了,其它材质恐怕也挺不了这么多年吧,应该是竹子。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苇子(芦苇)做的,我们这边80-90年代还在用(主要是平房用),用芦苇做成厚度5-6公分的一层

网友:
柳條,一種生長在河兩邊的多年生植物。也許可能看錯了。

网友:
有点像高粱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苇子(芦苇)做的,我们这边80-90年代还在用(主要是平房用),用芦苇做成厚度5-6公分的一层

正解

网友:
小时候我们村大队里有 苇箔厂 ,小伙伴们总去爬到上面玩,在垛与垛之间躲猫猫,一般都是盖房和苫粮食囤粮食用,还有河堤抢险用 。现在河北省白洋淀周边还大批的生产。大棚蔬菜防寒 与 临时工程用的很多 。

网友:
一般北方用芦苇或秫秸,南方用水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第一要看地理位置,如果在南方比如湖南,竹林茂密取材容易,那肯定是竹子,第二从材质上说,已经 ...

河南新乡

网友:
芦苇加白灰和泥巴

网友C:
楼主图片里看到的这一层只是天花板吧?上面应该还有檩子和椽子呢。不然的话只靠竹竿或者苇子都不可能支撑得住。

这层结构上面还有保温层,北方一般就是大泥+炉灰渣+白灰的保温层和防水层。南方是挂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图片里看到的这一层只是天花板吧?上面应该还有檩子和椽子呢。不然的话只靠竹竿或者苇子都不可能支撑得 ...

上面是人字顶,这个只是吊顶

网友:
芦苇杆,环保,保温、隔热、隔音,施工应该比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