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5号碱性电池

楼主(2024-01-19):
最近在坛里买60节临期三菱碱性电池,收到后发现很多电压仅1.4V,还有更低电压的,闲来无事,把一节1.2V的用偏口钳子夹开正极凸起冒,冒出一些透明液体。用偏口钳子继续扒外皮,发现最中间的负极不是金属杆,是软的半固体材料材料,电池拆剩半截了,用万用表量外壳与软的半固体负极还有1.2V电压。
记得10年以前拆过南孚碱性电池,负极是一根金属杆,插在电池里边。这回买的三菱碱性电池,不知真假,负极这种半固体材料在纸筒里,纸筒外是碳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锌锰电池中间碳棒是正极,外面的锌皮是负极。

楼主说的是碱性电池,中间金属棒是负极,外圈是正极。

判断碱性电池方法,一是颠重量,二是看外壳与正极是不是连着的,换句话负极端有封装凹槽。碱性电池外壳是正极。普通碳电池外壳是负极。

网友:
碱性电池即使是新的没有开封的,只要是放的时间久了,最好别用。上次我拿了几对碱性电池,回去后装到温控器里,没过多久我打开一看电池漏液把电池仓腐蚀的一塌糊涂!幸亏电路板没事,否则亏大了!

网友B:
现在南孚的也是卷在薄纸里的糊状物而不是碳棒,前几天刚拆过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南孚的也是卷在薄纸里的糊状物而不是碳棒,前几天刚拆过一个

不知道这算不算电池设计生产领域的遥遥领先?

网友:
可惜了,没拍几张照片看看..............

网友:
电压与材质有关,与大小关系不大吧,如同,不同型号尺寸的电池电压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南孚的也是卷在薄纸里的糊状物而不是碳棒,前几天刚拆过一个

锌锰电池中间碳棒是正极,外面的锌皮是负极。

楼主说的是碱性电池,中间金属棒是负极,外圈是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南孚的也是卷在薄纸里的糊状物而不是碳棒,前几天刚拆过一个

我表述的“半固体”就是你表述的“湖状”物,记得市面上刚出碱性电池时,我便拆解一个南孚AA都吃完,负极圆片上焊一根直径1.5~2mm的金属杆,金属杆周围是什么材料忘记了。现在拆解的三菱碱性电池负极端没有拆开,我是从正极端撕开的,由于怕腐蚀地板拆一半就丢弃了。

楼主:
早上起来又找出一节电压1.27V的,短路电流瞬间1.1A,短路5秒,电流降到0.52A,这回从负极撕开,发现负极圆片上也焊有2厘米长金属杆,直径大约1.5mm

楼主:
手机拍照了,不会用手机发图,求懂手机发图的指导一下。

网友C:
小时候,谁还没有拆过电池呢。

初次动手“解剖”电池,恐怕是 65 年前的事了。

到老依然有这种探究欲——

“南孚”也拆过。

凭自己的个人理解,在手机上画了这个图。

“免责声明”:

此图很可能有误。(例如,负极一端的凹槽也未能画出。)

各位“看看就好”。

慎勿被它误导。

作为负极的金属锌,是消耗着的。

所以,寿命完全终了的电池,拆解后,在负极铁钉周围,只能看到灰白色的渣滓,而非金属锌。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拍照了,不会用手机发图,求懂手机发图的指导一下。

我发照片的过程如下: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时候,谁还没有拆过电池呢。

初次动手“解剖”电池,恐怕是 65 年前的事了。

这是碱性电池吗?碱性电池也是用锌做的吗?与碳性同样?

网友E:
为了预防早期的电池漏液乱跑,我一般在碱性电池外面卷几层纸巾,再装进机器。可用于吸收早期的漏液。待发现漏液时不至于不可收拾。减小损失。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是碱性电池吗?碱性电池也是用锌做的吗?与碳性同样?

偶然拆过一个 电能 尚未耗尽的。

看到那个负极铁钉上,一个插在上面的 像是金属锌的柱状物,硬硬的,还在。

我无法肯定,它是金属锌,只是猜。

希望有真正懂得此事的同学,回答你的这个问题。

续——

在网上搜索,看到这样一篇:

这篇对南孚(以及同类)碱性电池,作了较详细的介绍。

“  聚能环是什么?
所谓的“聚能环”只是一个塑料环,放在电池的底部,也就是碱性电池的正负极之间,作用是避免正负极相连造成短路。”

“  南孚的电池是碱性锌锰电池。
“KK电池”是碳性锌锰电池。

二者虽然都是锌锰电池,但是结构相差巨大 ”

“  碳性电池的负极是外侧的锌桶,正极是内部的碳棒,以氯化锌或氯化铵溶液为电解液(酸性)。”

“  碱性电池的正极是钢制外壳,负极是内部的锌粉,电解液是氢氧化钾溶液。
因为负极换成了锌粉,不仅可以增大反应发生的面积以降低电池内阻,而且锌粉的量比较大,再加上能将锌粉几乎全用完
(而碳性电池在没电的时候还有很多锌没有消耗掉),所以电量自然就比较大。”

我在前面,将“锌粉”,误认为金属锌柱。    还好,是金属锌这一点,总算没搞错。)

百度上的东西,也有很多是不能相信的。

例如下面这些“答案”,没有一个是对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解液都在吸水纸里面么?

应该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了预防早期的电池漏液乱跑,我一般在碱性电池外面卷几层纸巾,再装进机器。可用于吸收早期的漏液。待发现 ...

碱性电池,镍镉电池,都有漏液的问题。

我有过被镍镉电池烂坏了东西的经历。

猜测:电池漏液,恐跟 正、负极 之间的 塑料垫圈 ,不能长久保持弹性  有关。

新电池刚刚出厂的时候,垫圈 尚有足够的弹性,能保持密封。

时日稍长,这塑料垫圈 的 弹性消失。弹性形变, 成了 塑形形变。正、负极之间不再密封,电池内部的液体就淌出来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电子报》曾有篇文章提到,有一节  二战时期 某国生产的 镍镉电池,九几年仍然能充放电,未见漏液!

不知道他这个密封,怎能做到如此耐久。

网友:
鐨囩敨澶у北 鍙戣〃浜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偶然拆过一个 电能 尚未耗尽的。

看到那个负极铁钉上,一个插在上面的 像是金属锌的柱状物,硬硬 ...

百度百科、维基百科,这些都是网上的人写的,基本什么人都可以写,所以要抱着怀疑的态度去看这些百科,因为有些内容完全是扯淡

网友:
引用 网友F:
爱乐普的镍镉电池是不是不容易漏液?

抱歉。我没有用过爱乐普的电池。所以不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G:
百度百科、维基百科,这些都是网上的人写的,基本什么人都可以写,所以要抱着怀疑的态度去看这些百科, ...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偶然拆过一个 电能 尚未耗尽的。

看到那个负极铁钉上,一个插在上面的 像是金属锌的柱状物,硬硬 ...

不知哪位老大把锌锰干电池称作“碳性电池”,那么“碳性”究竟是啥呢?看图中红框里的描述,对应“碱性电池”或者叫做“酸性电池”更合理吧?

网友:
“  碱性电池的正极是钢制外壳,负极是内部的锌粉,电解液是氢氧化钾溶液。
因为负极换成了锌粉,不仅可以增大反应发生的面积以降低电池内阻,而且锌粉的量比较大,再加上能将锌粉几乎全用完
(而碳性电池在没电的时候还有很多锌没有消耗掉),所以电量自然就比较大”

显然,这段话里,表述仍有不准确之处。

我且“五十步笑百步”一回吧。

“  碱性电池的正极是钢制外壳,”这句,似应为

“  碱性电池的外表是铁皮筒,铁皮筒的内壁,涂敷有一层黑色的……”。

网友:
以前遇到过南孚后边那个节能环都爆出来了,不知是不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百度百科、维基百科,这些都是网上的人写的,基本什么人都可以写,所以要抱着怀疑的态度去看这些百科, ...

这是去年10月,因需要而上网搜索,得到的“答案”。

这个回答,没有一丝一毫有用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