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机压带轮老化变硬涂风油精的方法,有效果吗?

楼主(2024-01-19):
各位前辈,我在论坛看到有矿友说“录音机压带轮老化变硬,可以涂风油精,静置24小时,就能变软”,不知行的通吗?

网友:
别折腾,还是买新的效果好。

楼主:
一言难尽,钢的压带轮架子,铆死了,太难拆了

网友A:
没用,最近一台松下组合音响,双卡全换4个。

网友B:
不过有种方法可以试一试 取下压带轮 放入50-60度的温水泡2个小时 然后拿出来在硬纸板上面蹭掉磁粉即可
  内容摘自 《家电维修》90年

网友:
开水烫,砂纸打

网友C:
老轮不怕开水烫

网友D:
橡胶使用寿命一到老化了再折腾也没用吧。买得到当然换新的。

网友E:
换新的吧没事折腾它没啥意义。

网友F:
意义不大,我涂过,买新的才能保证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言难尽,钢的压带轮架子,铆死了,太难拆了

最好是更换压带轮或者是外胶圈,你如果使用其它方法处理外胶圈不圆放音时会跑调。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换新。
任何零件都是有寿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最近一台松下组合音响,双卡全换4个。

换新是正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有种方法可以试一试 取下压带轮 放入50-60度的温水泡2个小时 然后拿出来在硬纸板上面蹭掉磁粉即可
   ...

这个试过,对皮带有些用,压带轮应该不行。谢谢您!

楼主:
橡胶已经老化,变硬了,估计不行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橡胶使用寿命一到老化了再折腾也没用吧。买得到当然换新的。

您说的极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轮不怕开水烫

老轮确实烫了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橡胶使用寿命一到老化了再折腾也没用吧。买得到当然换新的。

多年来, 一直重复做,乐不思蜀,把好的修坏,把坏的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新的吧没事折腾它没啥意义。

就是的,折腾的结果只有越修问题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意义不大,我涂过,买新的才能保证状态

已按您指教,购买了新的橡轮全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按您指教,购买了新的橡轮全套。

今天,我又有新发现:对于没有开裂的压带轮,表面橡胶变硬的,把压带轮想办法固定到电机的轴上,用砂轮或砂纸均匀打磨0.2~0.5mm,露出软软的橡胶,差不多可以恢复,与新的差不多。

我有一个在坛子上买的夏普GF450(坛子里有记录),其中一个卡的播放键一直按下的状态,压带轮被压出一条凹痕,打磨了0.5mm,但依然可以看出上下起伏,播放效果却不错

网友:
硫磺熏蒸一下,补硫,恢复压带轮弹性!

楼主:
把这几天折腾压带轮的情况给各位报告一下:酒精清洗+砂纸打磨+风油精,酒精清洗不能解决问题。砂纸打磨后,表面橡胶本色很漂亮,解决不了橡胶变硬。风油精感觉没多大效果。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只有一个最好的办法:换!换!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言难尽,钢的压带轮架子,铆死了,太难拆了

压带轮都是连架子一起换的。

网友G(2024-02-19):
相信小日子的品控能力,到时间坏是必然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相信小日子的品控能力,到时间坏是必然的事。

有些老思想是要改一改,不是什么东西都是“修一修,就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