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4766 功放搭棚,输出功率简易确认

楼主(2024-01-20):
无意中想知道LM4766的输了功率,是否与官方PDF声称功率相当,这样大概功率,是否等于LM4766输出功率??

没有精确的测试仪器。

测试条件:

1、双AC18V变压器,整流后DC大约24V;

2、负载用 100W  10Ω ;

3、最大音量下,测试30分钟左右,散热片热,但手可触摸握持。(散热片尺寸:15 * 10CM);

    但:负载用 100W  10Ω 非常热,手指只能触摸几秒钟,烫手

............................................................................................................................................................

结果:

1、变压器空载时,显示功率0W;

2、开机、待机静音下,待机功率大约5W;

3、开机、最大音量下,随音源动态下,可见功率上下起伏,最大功率显示大约85W。

问题:显示最大功率大约85W,是否就是LM4766的输出功率??

官方PDF:LM4766为双40W,那 2 * 40 = 80 W??

网友:
第四、功放的输入总功率绝对不等于输出功率,输入总功率必然大于输出功率。变压器供电不稳压电源的电效率在80%左右,变压器+串联稳压效率在60%左右,开关电源AC-DC电源效率在80%~90左右,D类功放效率在90%~95%左右,AB类功放在最大功率输出状态下的效率为60%左右,半功率输出效率为42%左右,1/4功率输出效率在30%左右……一个完整的功放系统,其实际效率为电源效率与放大电路效率的乘积,故,开关电源+D类功放最高效率在80%左右,变压器+D类功放效率在70%左右,变压器+串联稳压+D类功放效率在50%左右,开关电源+AB类功放最高效率在52%左右,变压器+AB类功放最高效率在48%左右,变压器+串联稳压+AB类功放效率在36%左右,且由于AB类功放实际工作状态绝大部分时间不会达到最大输出,故AB类功放的实际效率会远远低于理论计算结果。

网友:
佩服楼主的耐心,连运放都搭棚。

网友:
全松下电阻

网友A:
正负24V,8欧负载,每声道也就20~25W输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负24V,8欧负载,每声道也就20~25W输出功率。

那总消耗功率85W,多出来的30W功耗,就是无用功,散热消耗掉了呗

网友:
这是真实功耗,不是输出功率。乘上效率就是了。

网友:
搭棚的非常整齐,有艺术感。加分

网友:
搭棚非常漂亮,体现了过硬的无线电基础!

网友:
首先,楼主的“功率计”只是个玩具,不是真正的仪表,测量结果“仅供参考”,用这类玩具表测得的数据没有意义。功率计测的是变压器初级的输入总功率,变压器空载有功率损耗(铁损、铜损使变压器发热),功放IC有静态电流消耗,无信号输入状态下输入总功率是0,那就足以说明“功率计”的玩具属性。
        第二、变压器次级整流、滤波之后的电压是非常不稳定的,它不但会随市电电压变化而变化,而且即使市电电压固定不变,整流输出电压也会随负载电流变化而显著变化。标称AC18V的变压器,在市电电压为220V状态下的输出大约在19~20,整流后的电压,空载状态下应该是25V左右,带额定负载(直流负载功率等于变压器额定功率)的状态下输出直流电压大约在20V左右,铝线变压器或者线径偏细的变压器输出电压可能还会更低一些,也就是说带负荷状态下的电源电压只有空载状态的80%左右,输出功率是用空载电压计算结果的65%左右。
        第三、功放的最大输出功率,只有在特定的供电电压、特定的负载阻抗情况下出现,功放IC的实际工况与特定工况只要其中一个有差异,那么最大输出功率必然要降低。先说电源电压,理论上,功放的最大输出功率与电源电压的平方成正比,当实际供电电压低于功放IC的最高供电电压,实际输出功率会成平方比降低,当实际供电电压高于IC的最大供电电压,功放IC会因为发热量过大而出现过保护现象,或者高电压直接击穿IC内部的晶体管导致IC永久损坏。对于使用不稳定电压的变压器供电方案来说,实际须考虑市电电压上浮10%即市电电压242V、为了补偿变压器自身铜损而增加的5%左右的次级匝数,在242V供电情况下电源空载输出直流电压应该不低于功放IC的最大耐压值,因此功放IC的实际供电电压,在功放有输出状态大约只有IC耐压的70%,输出功率只有功放IC最高输出功率的50%。如须加大实际输出功率,须采用稳压电源供电,使稳压电源的输出电压为IC最大供电电压的95%左右。

网友:
艺术品啊,音质肯定很不错了。

网友:
这哪是搭的棚子,简直是琼楼玉阁,让人赞不绝口。

网友:
85W是整个功放的电源功率,一般小功率变压器效率为80%,不带稳压的整流器效率为90~95%,按95%计,AB类功放理论最大效率为78.6%,最大输出功率吋的实际效率为70%左右,最大不失真功率时的效率为65%左右,那么你的功放最大输出功率为:85x0.8X0.95x0.7=45w左右,每声道为22~23W。
按最大不失真功率计算85X0.8X0.95X0.65≈40W,每声道为20W左右。

网友:
基于以上原因,所以选择电源变压器功率一般为最大输出功率的2倍以上,我一般选最大输出功率的2.5~3倍的电源变压器功率。
低于2倍会影响信号的动态范围,大于3俉会使成本、重量、体积增加,也无必要。

网友:
lm4766t的确是一个优秀的功放ic ,信噪比和音色都很出色,我现在都很少开大功放了

网友:
清一色高档电阻电容

网友:
机机真漂亮,楼主真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