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给老丈人家检修LED灯无法点亮且微亮无法关闭故障

楼主(2024-01-20):
老丈人家里LED灯坏了,检查灯为E14接口的LED灯泡,组合有LED低压灯板,都不亮,那就一步一步来吧。
1、检查开关。
E14 5个灯泡都不亮,几乎排除5个灯泡都坏的情况,首先检查开关是否故障。检查开关正常。
2、检查E14灯泡是否故障。
检查灯泡换到其他灯座上正常。
3、检测线路是否故障。
开关面板接线正常,看来得拆灯了,水晶灯拆装那才叫个酸爽啊···,拆开发现线路正常电压230V。
4、检查灯具内部。
拆开灯具,一看基本就坐实啥问题了,电源进入,接控制器,分两路出线,控制器控制白、黄两种灯泡,3种模式,由2个继电器实现,操蛋的控制器。
最后直接把控制器拆了,直接把两路出线接到电源上,低压LED控制器还好没坏,灯不亮故障排除。

然后检查灯微亮不能关闭故障。
1、关闭总电源。
关闭入户总空开,灯居然还是微微亮,这就烧脑了啊。
2、电笔检查线路。
关闭总空开后,电笔居然还有电,握草。
3、检查入户开关盒。
尼玛水货装修电工,所有开关居然接的是零线,零线,零线····而且入户用的单极漏保总空开,这电工1没技术,2没良心。如果发生漏电故障,空开是无法切断火线,后果无法估量。
最后把入户总空开进线端电源互换位置,问题解决。
全程忙着给老丈人检查,没拍图,最后来一张维修好的效果图,打完收工。
大家相互学习,相互评分

网友A:
检查思路清晰,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思路清晰,高手

LED控制器才是蛋疼的设计,故障率高,花里胡哨。
E14灯本身坏了直接可以换新,灯具寿命应该很长的,就是有这个控制器,导致故障频发。
拆除控制器后,灯就只有全开模式,简单耐用不出毛病。

网友:
检查思路清晰,高手厉害

网友:
老丈人一瓶茅台已经准备好了

网友:
尼玛水货装修电工,所有开关居然接的是零线,零线,零线····______改水改电那帮人,穿电线时只用一个颜色的线,插座出来三根红线,火线好分,零线和地线就麻烦。
反正住户也不懂,用三色线嫌麻烦,职业道德一点都没有。

网友:
一个变光控制器才几元钱,能实现原有功能。

网友B:
幸亏是“所有”,应该谢谢这位水电工,要是有的接火有的接零你就接到大工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幸亏是“所有”,应该谢谢这位水电工,要是有的接火有的接零你就接到大工程啦!

配电箱空开用的并联,不会出现这个情况,还有就是原来的“零线”端子裸露在外,实际带电,想想恐怖如斯

网友C:
控制器是用在多路灯而只有一路线的地方,一般是里面那个降压电容容量减小或者是爆裂了,换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器是用在多路灯而只有一路线的地方,一般是里面那个降压电容容量减小或者是爆裂了,换个就好了。

老丈人家只带了简单工具,维修控制器没条件,就直接简单那粗暴式维修了

网友:
这种情况基本都不用查啥,十有八九都是分控器坏。

网友D:
尼玛水货装修电工,所有开关居然接的是零线,零线,零线····而且入户用的单极漏保总空开
单极漏保总空开是什么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尼玛水货装修电工,所有开关居然接的是零线,零线,零线····而且入户用的单极漏保总空开,
单极漏保总 ...

单极,就是只断开一根线。
入户一般用双级开关,因为零线有时候也会带电

网友E:
引用 楼主:
LED控制器才是蛋疼的设计,故障率高,花里胡哨。
E14灯本身坏了直接可以换新,灯具寿命应该很长的,就是 ...

那个控制器还是耗电大户,据测相当于2~3十瓦灯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控制器还是耗电大户,据测相当于2~3十瓦灯泡呢。

这个大的功耗,不应该啊

网友:
控制器是阻容降压供电,待机时应该也就几瓦而已,继电器不启动时没有那么大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