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道奇车机

楼主(2024-01-20):
道奇车机
八成
120元
山东青岛
到付
车机由坛内购得,完好无拆无修,120元送纯铜A插尾线、天线转换线。以下文字出自所购原贴:
机器是进口JEEP 指南者拆出来的,JEEP车是美国产,DVD机头是有阿尔派代工生产,看,屏幕是VFD真空管,现在很少见这屏幕的了,可见机器用料之精良考究。收音108国频,收音头是NXP SAF7730HV+TEF6721HL方案,在车鸡中算中上水平了,机器自带4声道输出,经过目测,机器采用4层电路板,设计非常好,音质也非常不错,

机器是全新车升级导航拆下,没被使用过,个别机器面板可能有些极少的划痕,但不影响使用,屏幕都有贴膜,亲们不用担心!

难得一见的好机,昨晚有点时间,通电试了下机,机器一开声,顿时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看来美国佬的货还是值得大家去玩的,音质秒杀大众我小日的机器,真的,突然我有种想把我所有车机都砸烂的冲动!好机无需多,这台就足够!机器由阿尔派代工,6碟的DVD机芯,DTS解码,自带4路功率放大输出,1路视频输出,全新车拆下,拆下用导航的盒子装着,所以机器很新。机器屏幕是VFD真空发光管,非常清晰,可视角度大。部分机器带密码,密码已经算出来,写在机器贴纸上了。

开机方法:
准备一个12V 5A以上的直流电源或者电瓶,
主机后面有2个22针的插孔,A插是电源输入和喇叭输出线,黄色接正极,黑色接负极。灰色一组为前左喇叭,白色一组为前右喇叭,绿色、紫色分别为后置左右喇叭。其它颜色没用,请绝缘处理!

B插6针为视频输出正,7针为视频输出负。(插座上面写有针脚序号的,自己仔细看清楚)

一:主机通电后,机器面板按键灯会亮起,机器先会自检,会听到马达和齿轮转动的响声,大概一分钟后,声音消失,按键小灯会熄灭。(通电,按键灯不亮马达不响的请检查电源和接线是否正确)

二:待按键小灯熄灭、马达声消失后,先按TIME键,背光灯亮后同时按INFO和SET键,主机开机。(先按TIME键,灯亮后,用一个手指按住INFO键不放手,用另一个手去按SET键,屏幕亮起就表示开机了,不能开机的重复上面这个步骤)

三:液晶屏亮起后,看到屏幕提示“PLEASE ENTER ANTI-THEFT CODE”,意思是请输入密码,我们按面板下面的1 2 3 4 5 6键输入密码即可,比如密码是5322,那么就直接按5,3,2,2,即可开机使用了!

四:进碟和出碟,进碟先按面板上面的“DISC键”切换到CD/DVD功能,然后按“LOAD”键,机器调整碟仓,马达齿轮转动,待声音消失后屏幕显示“LOAD SELECT 1 2 3 4 5 6”的时候,我们按1 2 3 4 5 6键选择你需要放碟的碟仓位置,(比如按2,那么这张碟会被放进2仓的位置)之后碟仓继续调整马达会响,待屏幕提示“INSER DISC”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把碟插进机器碟仓,机器吃碟,之后会自动播放。音量默认为0,可以通过旋转左边的大旋钮增加音量。出碟的操作跟进碟差不多,出碟的话我们先按碟仓口左边那个三角形的按键,屏幕提示 “鸟语”意思是选择你需要出的碟,我们需要按1 2 3 4 5 6键选择取出那张碟.(比如你想把第3张碟取出来,那么你就按3字键就可以了)

五:关机,可按音量键待机,但电流较大(1A左右),推荐关机方法:按SET+LIST键关机,待机电流很小,大概是1毫安左右!

网友:
这个很好我在用,驱动自己做的音箱。

网友:
手上也有一个这样,音质还不错

网友A:
到底是JEEP还是道奇?

网友B:
密码在哪里?机身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密码在哪里?机身上吗?

是的,密码写在机身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JEEP还是道奇?

jeep车机的

网友:
手头有这个机器,说几点吧,以前淘宝有解码器买,据说接上后可以免密码开机,待机可以显示时间,高人还可以接上蓝牙模块。VFD显示很高级。与大众的伽马机对比,音质一般偏数码,伽马声音明显圆润。伽马机我也有

网友:
我也有不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