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款式的500表,满偏应该是39.5uA还是42uA?

楼主(2024-01-20):
看资料有的标39.5uA有的标42uA,到底是多少呢?看这个38.9uA,所以这个表的应该是39.5uA的满偏?
都说老表容易掉磁灵敏度下降,这个老表灵敏度反而变高了?

网友:
换个数字表再测一下看看,500型表头灵敏度37.5-41.5,>42ua就有问题了。

网友A:
数字表测试有点误差(世上没有绝对的东西)机械表头也有标称误差,并不是灵敏度提高了,看来你的应该是39.5uA。

网友B:
从测量看应该是39.5的,具体要看电路。

网友:
具体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表测试有点误差(世上没有绝对的东西)机械表头也有标称误差,并不是灵敏度提高了,看来你的应该是39.5 ...

好的!看样子这块配件表能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测量看应该是39.5的,具体要看电路。

好,反整只要是39.5uA的500表线路都可以是吧,这个500表衍生型号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