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热式热水器与燃气热水器哪个更省

楼主(2024-01-20):
如题,家里成员基本短发,洗澡快速,倾向与电热水器,因为安装在卫生间,所以来水快,洗脸池来水也快,而燃气热水器安装在厨房,管路远,有点热浪费,洗澡时候水温受厨房用水波动,经济方面没仔细算过,各位老友不知什么看法?

网友:
燃气的省钱

网友:
就燃气和耗电来说,是燃气的要省一些;
但是从长远的总成本算,不好评估了。

补充内容 (2024-1-21 10:46):
燃气热水器初期安装成本高,后期维护费用高,寿命也不是很高;蓄热式电热水器,初期安装成本低,维护费用低,寿命差不多;综合全寿命期的成本和平时消耗的费用,还真没有详细比较过。

网友:
单 从热水器本身来说,储水式是最费钱的,没有之一,

网友:
有人测算过,我们这里烧同样的水,用燃气的费用是电费的一半,另外储水式电热水器每次用水之后都有整罐的热水白白冷掉,虽然用小容量热水器浪费的少一点,但只是大罐与小罐的区别而已,燃气热水器所余热水就很少了~所以能用燃气最好了,至于长的水管里要出一段冷水或者忽冷忽热问题在新型零冷水燃气热水器都完美解决了。

网友:
原来用的是什么?对于我来说首选燃气,燃气水温稳定供水不限制,储热式最大的缺点是加热慢、几个人连续洗热水就不够、用完剩一桶水热浪费大。燃气热水器在厨房,洗澡放出来的冷水用桶接着。

楼主:
其实我可以改分时用电,早八点之前至晚十点,记得谷电0.36吧,早上洗脸之前6点多烧热水,我家习惯起来早,平时下午4点烧好像0.58?具体问过不记得了,夏天55升家人够洗三人了,而燃气热水器冬季全排着火,具体没看过,应该相当与两个灶头全开吧,从环境0度烧至55度,感觉费气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可以改分时用电,早八点之前至晚十点,记得谷电0.36吧,早上洗脸之前6点多烧热水,我家习惯起来早, ...

算是对的,但储水的有一个保温性能好坏区别,储水构造简单可靠性高

网友:
燃气热水器 最好最实惠 但是有的地方 没有安装条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可以改分时用电,早八点之前至晚十点,记得谷电0.36吧,早上洗脸之前6点多烧热水,我家习惯起来早, ...

燃气热水器的热效率是很高的,远高于燃气灶,它的热负荷也大,家里用的10升热负荷是22KW,任何即热式电热水器都很难做到这个数值,至于费气那是心理作用,能量守恒定律使用多少热水就得供应多少燃气或电,就看谁的热效率高和成本低,像我冬天洗个澡耗费燃气也就两三毛钱。

我现在洗澡两天洗一次,不用香皂洗发水(光头),只是直接淋水洗,因为冬天用香皂洗澡把皮脂都洗光了,造成皮肤瘙痒。

网友:
卫生间里线路足够粗的话(4平方mm)可以装即热式电热水器,两全其美,功率8KW以上,最好是10KW~12KW,不要以为4平方线路吃不消,这个是间隙性短时间使用的,我家就是4平方线路8.5KW热水器。用了6年一直正常

网友A:
现有与电对等燃气价格燃气量,直接产热量方式天然气产热量要大于电产热量,但如果采用电热泵产热方式天然气无任何优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可以改分时用电,早八点之前至晚十点,记得谷电0.36吧,早上洗脸之前6点多烧热水,我家习惯起来早, ...

什么古董热水器,要静态保持火苗....

网友B:
但如果采用电热泵产热方式天然气无任何优势。

电热泵产热方式没有接触过。jckm朋友能科普一下吗?先谢谢 jckm 朋友了!

网友:
储水式热水器,你平时不关机试试吧,那电费单可真够意思。如果提前开机时间不太长还好,用毕关机就行。燃气热水器还好,那一点点冷水用塑料桶接着冲马桶好了。环境允许,太阳能用起来也不错,就是冷水多些,我也是收集起来不浪费。前提是多层楼房,小区供水要增压,上水就非常方便,人口少的话几分钟水就上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有与电对等燃气价格燃气量,直接产热量方式天然气产热量要大于电产热量,但如果采用电热泵产热方式天然气 ...

烧水而已,纯粹电阻加热,与电热泵不知道有何直接关系?感觉就是商家杜撰的噱头。

网友:
选普通储水电热。别的都是折腾。

楼主: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噪音,如果平时打开热水器,随便一开水龙头,就是呼啦啦的打火强排燃烧呼啦声音

楼主:
老家以前用过储热式,安静,就是搬家换了房子住,不知道哪种更经济一点

楼主:
至于即热式热水器则不会选择,考虑到线路承受及安全因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烧水而已,纯粹电阻加热,与电热泵不知道有何直接关系?感觉就是商家杜撰的噱头。

人家提的是洗漱热水那种方式最省钱,你还是先补下知识再发表你的论调吧。

网友D:
看楼主贴子的内容,感觉楼主考虑的是哪种热水器更好用,但贴子标题却是“哪个更省”,不知道楼主优先考虑哪个。
储水式电热水器,其优点是加热功率小,不需要专门拉比较粗的线缆,水温相对稳定,24小时不间断供电、供水就可以随时用到温度相对稳定的热水,缺点楼上已经有多位朋友说过了,耗电量比较高。
即热式电热水器用起来也还算方便,耗电量比储水式热水器省,但是用水时消耗的功率很大,而且水温不稳定,自来水管网水压的变化和热水出水量的变化都会导致水温不稳定。
燃气热水器我没用过,但是我家用燃气壁挂炉取暖,的确,燃气热水器的热效率比燃气灶高得多,热水器烟气的余热也可以充分利用,且烧管道天然气比用电划算。不过,燃气热水器必须在墙上打孔安装排烟管,也就是说热水器的安装位置受限制,这点必须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贴子的内容,感觉楼主考虑的是哪种热水器更好用,但贴子标题却是“哪个更省”,不知道楼主优先考虑哪 ...

抱歉有点题不达意,主要是综合考虑,因为以前用过储水热水器,感觉方便,但没有算过经济账,问过同事家的燃气热水器使用,听了她的使用感受,才了解一二,成维修角度出发,电的维修方便吧,噪音也小,安全方面洗澡时候绝不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提的是洗漱热水那种方式最省钱,你还是先补下知识再发表你的论调吧。

我就不懂了,热水器可不都是洗漱用的?!烧饭的是电饭锅。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抱歉有点题不达意,主要是综合考虑,因为以前用过储水热水器,感觉方便,但没有算过经济账,问过同事家的 ...

能做到“洗澡时绝不加热”的只有储水式热水器,即热式就不可能了。实际上,电热水器用水时断电完全没必要,热水器出水口接一小段带螺纹的铜管,铜管上面焊接一条地线接到墙壁插座的地线里面,水体电阻远远大于地线电阻,就算漏电且漏保失效仍然可以避免触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做到“洗澡时绝不加热”的只有储水式热水器,即热式就不可能了。实际上,电热水器用水时断电完全没必要 ...

我是给热水器加防电墙,防患于未然。

网友:
看了大家的回帖,到底哪种好,哪种省钱,都是主观感受,没有数据支撑啊,一个说服不了另一个。

网友:
当然用天然气的最省钱,洗的时间决定权自己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如果采用电热泵产热方式天然气无任何优势。

电热泵产热方式没有接触过。jckm朋友能科普一下吗?先谢谢 ...

所谓电热泵制热就是空调模式,只不过机器或更大一些,那么空调制热只有气温较高时才有效率,对于近零度及以下气温也玩不溜的。

网友E:
这样的家庭成员概况下,蓄水热水器合适(卫生间大小塞50升)万一停电,起码还能持续用一阵热水。有用电补贴的更划算。燃气热水器是给热水需求大的家庭使用合适。顺便提一句:万一停电,燃气没办法供热水了 洗一半感冒了,还要花钱治病,不划算。

楼主(2024-04-30):
引用 网友D:
能做到“洗澡时绝不加热”的只有储水式热水器,即热式就不可能了。实际上,电热水器用水时断电完全没必要 ...

开了峰谷用电,8电之前加热到60度即可,而且无噪音,晚上洗漱前在稍微加热一段时间即可,或者半夜里上厕所按下加热键为早上洗漱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家庭成员概况下,蓄水热水器合适(卫生间大小塞50升)万一停电,起码还能持续用一阵热水。有用电补贴 ...

合适有用

网友:
最好用的还是燃气热水器.随开随用无限制.用过16升以上燃气热水器(热负荷50KW以上)你会对其它的不屑一顾的.

  我家洗澡用的是一台林内16L的.己服役小十年了没出过故障.当时装修时也考虑过厨房与浴室合用一台热水器会不会热水供应不稳定.就在厨房单独安装上了一台十升的然汽热水器用于冬天洗菜洗碗.两不担搁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