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先锋DVD 功放一体机 输出声音超过百分之50噪音问题

楼主(2024-01-20):
各位前辈,请指教,先锋DVD   带USB    AUX   任何一路输入都是一样的问题
    音量百分之50之内没问题     超过百分之50就出现一定的噪音,失真很严重
  还有救吗?搭载的音响是一个5寸低音炮,跟DVDV机器是一起配套的

网友A:
像是电源滤波电容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电源滤波电容失效。

谢谢,目测无法看出来,搞不定

网友:
是后级的问题吧

楼主:
就是搞不懂,我要能搞定,我就不卖了,自己留着玩,没那个本事

网友:
可能是电源。。。

网友B:
供电不足,老机先查电容,如没有电桥就只能是替换,先换450的主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不足,老机先查电容,如没有电桥就只能是替换,先换450的主电容试试。

谢谢谢谢,上面也看不出来是多少V的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机器已经被我40块钱卖给了论坛朋友

网友:
无头绪先查电源吧

网友C:
那6只输出滤波电感都值40元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6只输出滤波电感都值40元钱了

不懂哎,一个云南的坛友买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懂哎,一个云南的坛友买去了

数字功放输出使用田字型电感,这种造型的电感,中间那一"横"的磁路属于数字电流输出PN端共用,由于PN输出信号的极性相反,输出电流里的开关信号在中间"横"处形成极性相反的磁性,简单的说是说这种电感对数字功放的开关信号的滤波效果更好.常见于高档机器.国内廉价数字功放大部分都使用密封功率电感.属于"日"字躺倒的类型,对开关信号的抑制能力要差很多.

网友:
5.1声道音频和色差端子视频输出,当初是高端机子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懂哎,一个云南的坛友买去了

楼主;希望您把此贴一同送给买家,

先断开功放IC的供电脚,串入电流表;

如果不接喇叭,有音频讯号入时,

电流摆幅很大,是喇叭端子有或电容有短路。

如果上项电流只振动,摆幅不大,请查;

主功率电整流电路,以及大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希望您把此贴一同送给买家,

先断开功放IC的供电脚,串入电流表;

非常感谢   谢谢哥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字功放输出使用田字型电感,这种造型的电感,中间那一"横"的磁路属于数字电流输出PN端共用,由于PN输出 ...

说的好深奥,  我要是能修好,我就不卖了,本来买回来也想自己玩的,现在留了一个低音炮,一对环绕,两个音响,一个中置   还要在网上买个这样的机器回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希望您把此贴一同送给买家,

先断开功放IC的供电脚,串入电流表;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网友E:
看机器内部,这小身板本来就不能出大力气,音量电位器超过50%出现失真估计应该属正常。小的桌面系统,不失真功率一般也就那回事。如果楼主一手使用,后来这样那才能确定是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机器内部,这小身板本来就不能出大力气,音量电位器超过50%出现失真估计应该属正常。小的桌面系统,不失 ...

也是在网上淘来的,现在又被我按照故障机器出了

网友F:
悄悄地告诉你,是功放带不动喇叭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悄悄地告诉你,是功放带不动喇叭的问题

不清楚呢,功放跟喇叭是原配的,按道理不应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