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开定量的水电贵还是气贵?

楼主(2024-01-20):
谁做过定量实验?

网友:
电费比气贵2-3倍

网友:
我烧水低谷时用电,高峰时用气,做饭能用气尽量用气,相比气比高峰电便宜。

网友:
气贵  原因是要损失很多热量,这个其实和电车油车一样道理

网友:
我做过,是一样的。

补充内容 (2024-1-21 19:58):
10年前做过这个实验,相同的水量,一个使用管道天然气加热,通过燃气表计算费用。一个使用电磁炉加热,计量时间和功率,折合费用。结论是两者费用一样的。当然各地天然气为安全加入氮气浓度不同,燃烧的热量不同

网友:
烧一壶水,
用电比较好计算,
用气,天然气的表可能最后一位数才动了一点,算不准,
用煤气罐倒是好办,先称一下连罐子多重(新充装,未使用),烧好,再称一下,就当煤气站良心,充装很标准,没短斤缺两,两次数字一减

网友A:
理论上主要看1焦耳的价格和利用效率

网友:
电比天然气贵多了,农村煤改气和煤改电比较,同样的建筑面积烧同样的室温,用电的比用燃气的费用高很多,当地政府给用电户每年补贴4罐液化气。少量的不好计算,这种长远的一比高低立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主要看1焦耳的价格和利用效率

对!这是基础,燃气的热值怎么计算?

网友:
6:00~22:00用氣,比用電便宜;22:00~6:00用電,比用氣便宜。

网友B:
实测一下最有说服力,实验器材,热得快、电能计、燃气炉、燃气表、大蒸锅,水。

网友C:
猜想肯定是气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测一下最有说服力,实验器材,热得快、电能计、燃气炉、燃气表、大蒸锅,水。

关键问题是”燃气“的热值。多少千卡/立方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猜想肯定是气贵

您这猜想?如是,那应该用电的多?我想国家定价也要考虑这个因素?

网友:
比较计量一下就可以了,我以前用1500W电茶壶烧一壶水(两暖瓶)冬天基本是20分钟,基本是0.5度电,燃气的话没计量过,可以烧一壶水计量一下用多少方气,就比较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