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mf79万用表故障该从哪查起?

楼主(2024-01-20):
最近买得两块mf79万用表,两块表成色都差,电池漏液严重腐蚀了电池簧片和刻度盘。一块当配件买的。稍好的一块,先清除了电池簧片锈迹,清洗了表头盖内和刻度盘上的污物。试测出现三个问题:一是表针回零不准,调整后测试,多数回不到零,总差一两格,偶尔又能回到零点,需反复调整;二是欧姆×1、×10K档调零调不到位,偶尔又能调到欧姆零刻度;三是直流电压档测9v电池只有7.8v、15v电池指针13v左右,别的表测都在9v和15v以上。交流电压档测市电只有190到200v左右。请教坛友:该从何入手修理?
另外:从坛友以往发的贴子看到,说“mf79主板下部三个一排的可调电位器阻值分别是3.3K、4.7K和620欧,是调交流电压的”。我的表这三个电位器,从左到右分别标1K、1K和620欧。是不是这几个电位器也有问题?请坛友赐教,谢谢了!!!

稍好的一块,1.5v电池漏液严重腐蚀了刻度盘,清洗了表头盖内部和刻度盘

稍好的一块,1.5v电池漏液严重腐蚀了刻度盘,清洗了表头盖内部和刻度盘

清除了1.5v电池卡簧锈斑

清除了1.5v电池卡簧锈斑

三个可调电位器标注1K、1K、620欧

三个可调电位器标注1K、1K、620欧

坛友发的79表电路图中的三个可调电位器阻值

坛友发的79表电路图中的三个可调电位器阻值

网友:
先从实物表头的灵敏度或者最小电流档查起。

网友:
先解决表头回差问题,解决之后再查裸表头灵敏度,都解决了再说其它问题。

网友:
先搞50uA档,这是是所有档位的基础,再搞其他档位就不会乱了。

网友:
正确的方法是50uA裆是准确的关键

网友A:
灵敏度问题,首先查DC50μA的基础档是否正常,将其校准再谈谈其它电流电压档准确与否。估计是磁钢失磁造成了灵敏度降低。若不能通过可调电阻调整回正常状态,则可考虑在适当的位置外贴强磁磁珠补偿一下灵敏度,甚至给磁钢充磁。

表针不归零的问题,先仔细检查磁隙内有没有铁屑。如果没有,松开一点表针系统的轴承座顶紧螺钉,看看能否解决问题。若还不行,就比较麻烦了,需要研磨一下轴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灵敏度问题,首先查DC50μA的基础档是否正常,将其校准再谈谈其它电流电压档准确与否。估计是磁钢失磁造成 ...

感谢您细致地指教!一并感谢各位热心资深坛友的热情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头归零不好?除了磁隙碎屑,再用电筒照照看游丝有没有缠绕了。如果有一两圈缠绕,用牙签小心挑开复位就好 ...

我的MF79,就遇到了游丝缠绕问题 。运输中震动经常造成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不只一次。

1993年的南京MF79——整修及欧姆表不准的分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6031

网友:
归零不好,同时灵敏度又差很多,看起来就是楼上老师说的游丝嵌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