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顶逆变器,请问能改220吗

楼主(2024-01-20):
逆变器,12V 输入,110V输出,请教老铁,这个能改220V输出吗?懂的指教下,谢谢

网友A:
难度大,外挂个升压变压器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度大,外挂个升压变压器最好

外挂变压器功耗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挂变压器功耗大

那就要动大手术了,重绕线圈,重新调整取样电路,保护电路等等等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改?。。。

重新缠变压器最麻烦,其他都简单。当然如果你不明白原理,哪里都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缠变压器最麻烦,其他都简单。当然如果你不明白原理,哪里都麻烦。

看来只能卖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改?。。。

推测是用第一级高频逆变器把 12V 升压到 160V+,整流滤波得到大约 160~200VDC,然后第二级 SPWM 逆变器把它变成 60HZ 正弦波,因为你的逆变器吹自己是纯正弦波(不可能)而且输出有大电感和电容,所以 SPWM 方案可能性较大。

所以要改动如下,首先把第一级变压器重饶线圈加一倍,让次级可以在 50% 占空比下得到 320V+,然后调整取样电路让第一级能输出到 320V(肯定不能低于这个,我看很多方案要差不多到 400VDC);如果整流管耐压不够要全换,滤波电容耐压不够(肯定不够)全换,SPWM 输出 H 桥的开关管耐压不够(基本上也不可能够)还是全换,然后 SPWM 采样电路也必须调整,使得它输出为 220Vrms

最后 SPWM 脉冲要经过滤波器滤波才是“纯”正弦波,滤波电容耐压如果不够还是要换

简单讲就是折腾下来你要换和调整一大圈东西,除了第一级升压主控(通常是 SG3525 等)和第二级 SPWM 主控(比如 8010)两个小小的芯片之外的器件,包括变压器、开关管、电容,全部体积稍大一点的东西基本是全换掉(变压器是重饶),而这俩假货宝都有现成做好的主控板,也就是说等于你买俩主控板之后,再买全其它所有功率器件,变压器你还得自己绕,最后自己 DIY 了一个

网友:
改的难度太大,还不哪出了再买一个现成的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测是用第一级高频逆变器把 12V 升压到 160V+,整流滤波得到大约 160~200VDC,然后第二级 SPWM 逆变器把 ...

谢谢高手指教,还不如卖了换个220V的

网友:
这是个大工程,而且即使成了可靠性也是值得怀疑

网友:
这是改制的一款110V60HZ 300W逆变器,改制主要内容就是重绕变压器,更换提高高压电容耐压值,选配反馈电阻......

网友:
这是重新制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