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白醋双氧水食盐腐蚀线路板?

楼主(2024-01-20):
   看到网上说用白醋+双氧水+食盐腐蚀线路板,比例是多少?刻蚀的板效果又如何呢?那位坛友有做过的分享一下

网友:
干电池里面的土面子和水也能腐蚀电路板

网友:
高浓度的双氧水,不太好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搞这么麻烦,双氧水浓度低了不好用,浓度高了买不到,直接买氯化铁不就好了,好买好用。记住不要买化学实验 ...

为毛不愿意用三氯化铁呢,因为

1、三氯化铁容易水解产生氢氧化铁,工业上是要加盐酸抑制水解的,其实很麻烦

2、三氯化铁水解产生氯化氢,其实就是盐酸,有臭味且对呼吸道不友好

3、那玩意染色能力很强,不小心弄地板墙砖衣服上就不用想洗掉了

所以现在流行过硫酸盐腐蚀剂是有道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三氯化铁和盐酸买不到了。
当年我单位有盐酸、有废弃的铸铁锅炉片、从上面刮铁锈、杂碎后,放入盐酸中 ...

真是无独有偶,我也是收集铁锈泡盐酸溶解,用了25年了,加过盐酸,泡过铁片将铜置换出来进行再生,效果如初。

网友D:
用盐酸1-2份、双氧水1份、水3  配比,几分钟就腐蚀了。

要注意的是:此法腐蚀速度比较快,要随时观察,以防腐蚀过头!
用双氧水另外一个好处是:腐蚀液清澈透明容易观察电路板被腐蚀的程度。

双氧水、盐酸分别在建材商店和药店里都有买,2、3元钱一瓶。应配现用,不能配好储存,会失效。

网友E:
理论上可行,主要产物醋酸铜,看了下不算沉淀,因而应该能反应下去。

实际上看着兑吧,这种蚀刻主要消耗双氧水,其余的酸只是调个 PH (双氧水需要酸性环境才能氧化)。
目测双氧水多点,白醋从少量逐渐加量,看经验看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可行,主要产物醋酸铜,看了下不算沉淀,因而应该能反应下去。

实际上看着兑吧,这种蚀刻主要消耗 ...

那+食盐是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盐酸1-2份、双氧水1份、水3  配比,几分钟就腐蚀了。

要注意的是:此法 ...

盐酸!会不会产生一些对人体有害的东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可行,主要产物醋酸铜,看了下不算沉淀,因而应该能反应下去。

实际上看着兑吧,这种蚀刻主要消耗 ...

白醋、双氧水、食盐“腐蚀速度快还是慢?(相对三氯化铁)。

网友:
还是用三氯化铁吧。以前我也是自己蚀刻。现在都是找嘉立创打样了。

网友:
觉得用惯了三氯化铁,再用此方法需调配,恐怕一时掌握不了。

网友:
为什么还想自己做电路板?

网友:
洁厕精,慢是慢了点。想快可以加低压直流电。

网友:
以前用9度白醋,保温大约40多度,放了几天,中间换过一次新醋,覆铜板整面铜都蚀掉了只剩板材部分,这还是只有白醋的情况

网友:
方法一:食品级或工业级冰乙酸与水按照1比4的体积比稀释,溶液约200毫升加入一汤匙咸盐,充分溶解混合均匀后作为储备液。使用时取适量储备液浸泡pcb,然后滴加浓过氧化氢使反应发生(铜箔表面出现蓝绿色)后在滴加少许,保持铜箔表面有均匀气泡放出。
方法二:用铅酸蓄电池电解液替代稀释的乙酸,加入咸盐。
方法三:购买所谓的环保蚀刻剂,那东西是过二硫酸盐,属于管制品,慎重网购。
在家庭还是用三氯化铁方便,配制时加一些铅酸蓄电池电解液,使用时可以往其中打空气,一是起到搅拌作用,二是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F:
花不多的钱,让应该干的去干多好,也不多花钱,

网友C:
现在三氯化铁和盐酸买不到了。
当年我单位有盐酸、有废弃的铸铁锅炉片、从上面刮铁锈、杂碎后,放入盐酸中反应就是三氯化铁。我配置的一瓶用了20来年,近期才扔掉。

网友G:
直接去拼XX上买电路板蚀刻剂不香吗?

网友H:
淘宝上的覆铜板蚀刻剂,简单快捷效果好,价格也不贵,别自己配了,现在强氧化剂都管制很严的,高锰酸钾、双氧水之类的让不让邮寄不说,弄不好还会查水表,别冒险了。

网友:
还是用传统方法,三氯化铁好。

网友:
时代进步了。以前只知道用三氯化铁一个方法,真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花不多的钱,让应该干的去干多好,也不多花钱,

有时候 只需要一两块板,自已做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去拼XX上买电路板蚀刻剂不香吗?

也买过,比蜗牛还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淘宝上的覆铜板蚀刻剂,简单快捷效果好,价格也不贵,别自己配了,现在强氧化剂都管制很严的,高锰酸钾、双 ...

也用过,不但不快捷,慢得可怜,可以说是浪费时间。

网友H:
引用 楼主:
也用过,不但不快捷,慢得可怜,可以说是浪费时间。

是不是浓度和温度没掌握好,一般覆铜板也就一二十分钟,我还用它做过黄铜板阴阳刻,都很好用的,现在都到嘉立创免费打板,才没用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浓度和温度没掌握好,一般覆铜板也就一二十分钟,我还用它做过黄铜板阴阳刻,都很好用的,现在都到 ...

我用的是“蓝色腐蚀剂”,浓度是按使用说明书的比例配制,除非产品质量不行?过期?..........你用的是那一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浓度是按使用说明书的比例配制,除非产品质量不行?过期?

刚把以前剩下的蚀刻剂翻出来看了看说明,1:5的重量比兑水,水温60度以上,蚀刻期间要搅拌,蚀刻时间5——15分钟。可以看出浓度要求是比较高的,1升水就要加200克蚀刻剂,水温也是比较高的,泡脚的水一般也就40多度,这个水温可以冲牛奶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蓝色腐蚀剂”,浓度是按使用说明书的比例配制,除非产品质量不行?过期?..........你用的是 ...

我用的这种,白色结晶体,这东西只要不受潮,不是那么容易过期失效吧。顺带说一句,我还买过发黑剂,用黄铜板蚀刻出浮雕图案,再发黑,用干布使劲擦,可做出很漂亮的古铜、青铜效果,就是不耐磨,要罩光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的这种,白色结晶体,这东西只要不受潮,不是那么容易过期失效吧。顺带说一句,我还买过发黑剂,用黄 ...

我网上找找你这种试试.

网友:
三氯化铁腐蚀速度虽然比较慢,但是容易把握,一般不会腐蚀过头。盐酸配制液就不好把握了。

网友B:
搞这么麻烦,双氧水浓度低了不好用,浓度高了买不到,直接买氯化铁不就好了,好买好用。记住不要买化学实验用的水合氯化铁(块状棕绿色结晶),这种不耐用,而且贵,买工业用氯化铁(灰绿色粉末),我们腐蚀电路板不需要高纯度,工业氯化铁很便宜,就是用的时候记得加水不要太快,这东西溶解会大量放热,而且不要用湿手触碰粉末,会烫伤,一次用一汤匙足够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搞这么麻烦,双氧水浓度低了不好用,浓度高了买不到,直接买氯化铁不就好了,好买好用。记住不要买化学实验 ...

请教一下,我记得以前买的三氯化铁是黄褐色的,您说的灰绿色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我记得以前买的三氯化铁是黄褐色的,您说的灰绿色是怎么回事?

黄褐色的是六水合三氯化铁,是晶体(大块砖),他说的粉末是无水氯化铁,是黑色或深褐色粉末,灰绿色应该是不纯,不纯的话根据生产原料会有不同杂质,可能有的杂质是绿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淘宝上的覆铜板蚀刻剂,简单快捷效果好,价格也不贵,别自己配了,现在强氧化剂都管制很严的,高锰酸钾、双 ...

能腐蚀铜的都是强氧化剂,包括三氯化铁。你那个白色晶体的“环保腐蚀剂”多半是过硫酸盐,也就是对应硫酸盐的过氧化物,和双氧水(水的过氧化物)一个道理,所以才有本事腐蚀铜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我记得以前买的三氯化铁是黄褐色的,您说的灰绿色是怎么回事?

氯化铁晶体是水合物,也就是通过吸收水来结晶的,纯净的是好看的棕黄色(三价铁离子的颜色),外观有点像红砂糖,但水合氯化铁晶体含有大量水,所以说你买相同重量的水合氯化铁,氯化铁的成分只有一部分,而粉末状的氯化铁是不含水的,氯化铁含量高,无水氯化铁一般是工业用,所以含有各种杂质,就会呈现出不干净的颜色,比如含有二价铁就会呈现绿色,但对于腐蚀电路板来说,杂质是无所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氯化铁晶体是水合物,也就是通过吸收水来结晶的,纯净的是好看的棕黄色(三价铁离子的颜色),外观有 ...

学习了,谢谢。

网友B:
刚刚上淘宝差了一下,工业用的氯化铁粉现在也买不到了,只能买到实验室用的分析纯氯化铁晶体,500克瓶装的要40多,贵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毛不愿意用三氯化铁呢,因为

1、三氯化铁容易水解产生氢氧化铁,工业上是要加盐酸抑制水解的,其实 ...

PCB板厂应该也早不用氯化铁了,这玩意儿用完后就是氯化亚铁和氯化铜了,污染很严重 ,刚在淘宝看了下,分析纯的氯化铁晶体有卖,500克40多,挺贵的,没有工业用的便宜货了(我好像是10年前买的一公斤装的粉末,20多块钱),这几年好像很多工业原料淘宝都不让卖了,不如买专门腐蚀电路板的试剂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上淘宝差了一下,工业用的氯化铁粉现在也买不到了,只能买到实验室用的分析纯氯化铁晶体,500克瓶 ...

某多多上1斤11元还有。

网友I:
能搞到双氧水就很好办了,加点洁厕灵齐活。那玩意比醋劲大多了,主要成分就是盐酸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能搞到双氧水就很好办了,加点洁厕灵齐活。那玩意比醋劲大多了,主要成分就是盐酸

用过医用双氧水,不行,浓度低。

网友:
现在自己蚀刻这手艺没啥用了
板厂都免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过医用双氧水,不行,浓度低。

医用的浓度大约是 2% 到 5%,我以前在试剂店买过 30% 双氧水,不小心碰到手上直接烧出一个白色的洞

要用这种,不过我不喜欢这个方法(浓盐酸加浓双氧水),因为氯味很大而且不好控制。

网友K:
我以为自从立创开了免费打板之后,就再没人讨论这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我以为自从立创开了免费打板之后,就再没人讨论这个了。

你要知道有一部分老头子们学不会或者用不惯EDA软件,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以为自从立创开了免费打板之后,就再没人讨论这个了。

真的不会.........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真的不会.........

其实用嘉立创的EDA很好上手的,我也是去年才学着用,以前也没有用过其它PCB的设计软件,完全是自己摸索,先画线路图,再确定PCB尺寸,摆放元件,连线。2、3天就上手了,一个星期就出图打板,再3天后就收到成品,还一次性焊接成功(用的KT0936)。后来又感觉FM是单声道,音质不太好,又用si4836画板,之后就慢慢熟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用嘉立创的EDA很好上手的,我也是去年才学着用,以前也没有用过其它PCB的设计软件,完全是自己摸索, ...

那我得学会才行,不用找双氧水了,谢谢鼓励。

网友:
三氯化铁便宜又好用
想快点腐蚀当然可以,溶液温度提高到50度,里面再放些回(曲)别针或废钢锯条,小毛刷轻轻的刷敷铜板表面;腐蚀速度确实有点快,走线边缘易出现锯齿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知道有一部分老头子们学不会或者用不惯EDA软件,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俺就是这部分老头子

网友L:
引用 楼主:
那我得学会才行,不用找双氧水了,谢谢鼓励。

试着学一下吧,
我也一样,
以前从来没有用过任何画板软件,
退休后玩一玩儿,
也是因为JLC免费才学的,
上手很快,
一个星期学会没问题。
不用装软件,
直接JLC网页标准版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得学会才行,不用找双氧水了,谢谢鼓励。

老前辈可以用矿坛前辈推荐的 sprint layout 这个软件,它不是专门设计 PCB 的,但符合老前辈们手画 PCB 的习惯

当然我更建议使用标准 EDA 流程,先画原理图再从原理图生成网表、画 PCB

网友A:
引用 网友L:
试着学一下吧,
我也一样,
以前从来没有用过任何画板软件,

对了你那个 数字化的指针表 的帖子我找了老半天没找着,你自己能找到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对了你那个 数字化的指针表 的帖子我找了老半天没找着,你自己能找到吗

不是数字化的指针表,
是双显表吧
是这个吗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44854&extra=

网友A:
引用 网友L:
不是数字化的指针表,
是双显表吧
是这个吗

不太记得了,我记得是我以前倡议过一种表头从原有指针表中断开,在原表头处用单片机的 ADC 采样、处理再通过 DAC 重新送回表头以纠正表头线性度的方案,然后我记得你用 47 或者 500 实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记得了,我记得是我以前倡议过一种表头从原有指针表中断开,在原表头处用单片机的 ADC 采样、处理再 ...

那就是这个帖子,
使用了PWM,
10点线性校正。

网友:
双氧水和盐酸现在属于管制物品,要派出所开准购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