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坛中最大电流的变压器点焊机,点焊机升级改造,

楼主(2024-01-20):
            早年带的一个汽轮机检修弟子,现在新厂当车间主任,偶尔去收点废品当外快,有时会给我带点东西过来.上月收了个倒闭的小厂,给我拿来一个三垦昆山产的变频器上电抗器,133*60高磁通铁芯,上次做的点焊机次级线(报费焊枪线)和铁芯都比较差,闲鱼上又找了4米17.5*2的小铜排,正好二层绕三圈,算了下材料够了,直接动手,一星期晚上的时间,终于完工.

网友(2024-10-24):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用的700w微波炉铜线变压器,感觉有点不给力
现在有个2000VA的UPS变压器, 理论上1500w左右应该有吧, ...

你这可以把初级去掉一些

网友(2024-01-21):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专业做热处理的,但是我认为,
1,铜退火,温度比钢低,有合适的温度区间,
2,退火要慢速降温,自 ...

哎,钢筋
淬火,退火回火都是金属热处理,热处理目的就是调质。铜和钢性质不一样,钢是淬火变硬,铜同样的工序则是变软。
又不是写论文非得咬文嚼字,明白楼主想表达的意思就得,至于他如何表达,随意了,他说蘸水你要不要掰扯一下油盐酱醋

网友C:
我来抬杠来了,我前几年改的比这个大,功率记不住了,变压器是用叉车叉过来的,可以环缝焊接1毫米厚钢板,次级绕组是铜管水冷。我当时就琢磨着,这变压器拆了卖铜能卖不少钱

楼主:

            早年带的一个汽轮机检修弟子,现在新厂当车间主任,偶尔去收点废品当外快,有时会给我带点东西过来.上月收了个倒闭的小厂,给我拿来一个三垦昆山产的变频器上电抗器,133*60高磁通铁芯,上次做的点焊机次级线(报费焊枪线)和铁芯都比较差,闲鱼上又找了4米17.5*2的小铜排,正好二层绕三圈,算了下材料够了,直接动手,一星期晚上的时间,终于完工.

为啥图片都没了????

楼主:

          早年带的一个汽轮机检修弟子,现在新厂当车间主任,偶尔去收点废品当外快,有时会给我带点东西过来.上月收了个倒闭的小厂,给我拿来一个三垦昆山产的变频器上电抗器,133*60高磁通铁芯,上次做的点焊机次级线(报费焊枪线)和铁芯都比较差,闲鱼上又找了4米17.5*2的小铜排,正好二层绕三圈,算了下材料够了,直接动手,一星期晚上的时间,终于完工.

楼主:
      补充下:
    小铜排制作前先用喷灯烧红后扔水里回火,不然很硬无法手工成形,铜排弯折是在台虎钳上排出来的,中间回火过二次,最后绕之前再回火.

    变压器计算还是过于保守,这是在240v电压下初级电流,点焊机还可以再大点,微波炉的都1.5A电流

    所有接触面都镀锡,确保电阻最小,快速接头200A换成400A,手柄线可以用粗点

    新的手柄线是60平方裸铜丝线,包一层耐高温胶带,再套上尼龙网,焊笔新的,焊针6mm

     刚试了下, 1---- 电流99%  1个脉冲      2----- 电流99%  3个脉冲     0.2钢带  直接把电池击穿了

网友:
楼主够强,我的也搞得一半了,原初级4抽头,用了最小一个,空载4.6安,次级3圈,5.6伏,有点多,得空拆一圈估计电流能大一点,点焊电流532安,有点小,1.0的不锈钢和合页能点透,撒开穿孔,焊接时间最小0.1秒有点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充下:
    小铜排制作前先用喷灯烧红后扔水里回火,不然很硬无法手工成形,铜排弯折是在台虎钳上排 ...

回火:烧红后慢慢冷却。加热后逐渐冷却,使金属工件硬度降低,增加可塑性
淬火:烧红后放水里或油里快速冷却。淬火,金属和玻璃的一种热处理工艺。[1]钢的淬火是将钢加热到临界温度Ac3(亚共析钢)或Ac1(过共析钢)以上温度,保温一段时间,使之全部或部分奥氏体1化,然后以大于临界冷却速度的冷速快冷到Ms以下(或Ms附近等温)进行马氏体(或贝氏体)转变的热处理工艺。通常也将铝合金、铜合金、钛合金、钢化玻璃等材料的固溶处理或带有快速冷却过程的热处理工艺称为淬火

你扔水里是回火还是淬火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回火:烧红后慢慢冷却。加热后逐渐冷却,使金属工件硬度降低,增加可塑性
淬火:烧红后放水里或油里快 ...

您说的是钢材的热处理,铜材的热处理和他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您说的是钢材的热处理,铜材的热处理和他不一样。

通常也将铝合金、铜合金、钛合金、钢化玻璃等材料的固溶处理或带有快速冷却过程的热处理工艺称为淬火

网友:
和我做的差不多大但还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也将铝合金、铜合金、钛合金、钢化玻璃等材料的固溶处理或带有快速冷却过程的热处理工艺称为淬火

                铝合金、铜合金、钛合金、钢化玻璃等材料的固溶处理或带有快速冷却过程的热处理工艺称为淬火------------------------网上找的吧,     紫铜退火正好和钢相反,纯铝也一样,不扔水里也可以,稍硬点,扔水有个好处:氧化皮没了

               当年10KV配电室和变电所安装改造,没有专业设备,手工弯排,弯的位置都是这样先处理下后弯.

拆前的变压器

拆前的变压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早年带的一个汽轮机检修弟子,现在新厂当车间主任,偶尔去收点废品当外快,有时会给我带点东西过来. ...

  之前的变压器

网友E:
1.3T才是工业牛水平,点焊机属于短时过载,起码1.6-1.7T走起,这样初级电阻小很多,功率更足

网友:
引用 网友E:
1.3T才是工业牛水平,点焊机属于短时过载,起码1.6-1.7T走起,这样初级电阻小很多,功率更足

对的,感觉楼主取低了,我买过灰片一折打开断的铁芯,能取到12000,按之前看微波炉改,大多5圈4伏,800瓦铁芯32x74,按450000/3.2/7.4/0.95*4/5=16002.84495,取到1万6才像点样。

网友B:
我不是专业做热处理的,但是我认为,
1,铜退火,温度比钢低,有合适的温度区间,
2,退火要慢速降温,自然冷却,冷却太快的还要保温冷却。
你烧红直接扔水里,我没有见过这样操作退火的,只看到这样操作淬火的。
你是电工吧,肯定碰到过,铜排过热后变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专业做热处理的,但是我认为,
1,铜退火,温度比钢低,有合适的温度区间,
2,退火要慢速降温,自 ...

施工班一般夹好用割炬烧热弯,冷了硬。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常也将铝合金、铜合金、钛合金、钢化玻璃等材料的固溶处理或带有快速冷却过程的热处理工艺称为淬火

紫铜加热后放入冷水中冷却,会消除冷作硬化,细化晶粒,降低硬度,增加延展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专业做热处理的,但是我认为,
1,铜退火,温度比钢低,有合适的温度区间,
2,退火要慢速降温,自 ...

网上找来的紫铜退火知识:

紫铜(纯铜)的退火通常是为了消除硬化效果,恢复其良好的塑性和延展性。退火处理一般包括加热到适当温度、保持一定时间以及缓慢冷却等步骤。以下是紫铜退火的基本步骤:

1. 清洁表面:在进行退火之前,需要确保紫铜材料表面干净无油污、氧化物或其他污染物,因为这些物质可能会影响热处理过程。

2. 加热:将紫铜放入炉中,并逐渐加热至退火温度。对于纯铜来说,这个温度通常在350°C至650°C之间。具体温度取决于所需的软化程度和原始材料状态。

3. 保温:达到目标温度后,在该温度下保持一段时间以使整个工件均匀受热并完成晶格重组过程。保持时间根据工件尺寸和厚度而变化;较薄或小型零件可能只需几分钟,而较大或更厚实的部分则可能需要数小时。

4. 缓慢冷却:从高温缓慢降低到室内环境条件下的正常水平很关键。快速冷却可能导致新形成应力甚至裂纹产生。可以关闭加熱设备让材料自然冷却,也可以采用箱式退火炉中控制降温速率来实现。

5. 后处理:如果有必要,在退火后进行进一步清洁去除任何残留氧化层,并且检查是否满足机械性能要求。

安全注意事项:
- 在操作高温设备时务必穿戴防护装备。
- 确认所有使用设备都符合安全规茨。
- 防止快速氧化和其他不希望发生的反应,请确保你知道如何正确地管理气体流动(例如惰性气体),如果使用了特定类型的防护气体环境。
请记住每一个具体情形都有其特别之处,所以最好遵循详细说明书或专业人士提供指南进行操作。

楼主:
紫铜如何退火
烧红迅速投入冷水中即可退火。紫铜退火处理工艺,包括退火(一般为300到700摄氏度)、保温、水淬或炉冷。简介:退火是一种金属热处理工艺,指的是将金属缓慢加热到一定温度,保持足够时间,然后以适宜速度冷却。目的:降低硬度,改善切削加工性;消除残余应力,稳定尺寸,减少变形与裂纹倾向;细化晶粒,调整组...详情 >

   百度的

   原先龙门吊控制柜小铜排就是这样弄的,装过N台,还有弯直流焊机的铜排,这不会错.

楼主:
     昨天试点一组电池,参数如图,厂家配套的0.2镀镍片, 原来的 2 要二个脉冲以上.

网友:
这个点焊的效果杠杠的!

网友:
之前想做一个,铁芯是现成的,就是要自己做骨架缺铜丝,后来算了一下 买个成品二手的也差不多价钱,效果也差不了多少。就买了现成的。

网友F(2024-03-01):
不知道楼主这个变压器初级用的是多少直径的铜线?我买的那个成品机点0.15镍片居然点不了。组个电动车电池组0.12厚度的太小了。到头来还是需要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楼主这个变压器初级用的是多少直径的铜线?我买的那个成品机点0.15镍片居然点不了。组个电动车电池组 ...

  1.51mm的铜线,

网友G:
引用 楼主:
补充下:
    小铜排制作前先用喷灯烧红后扔水里回火,不然很硬无法手工成形,铜排弯折是在台虎钳上排 ...

所有接触面都镀锡,确保电阻最小

锡的电阻比铜大多了,

在20°C时铜的电阻率只有1.7×10−8 Ω·m
而锡在20°C时其电阻率为12.6×10-8Ω·m
铜的导电性比锡好了7.4倍!

镀锡只是减少后期铜氧化的作用,老的变电设备大电流的触面都镀银。楼主如追求极致有条件建议镀银。
其实不做镀锡只要接触面光亮接触并紧固,外面做下封闭,铜与铜的接触面电阻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所有接触面都镀锡,确保电阻最小

锡的电阻比铜大多了,镀锡只是减少后期铜氧化的作用,老的变电设备 ...

      即不为防氧化,也不为美观,是为了降低“接触电阻”。任何两块导体相接,除了导体各自的电阻外,还会在接触面上存在有“接触电阻”,“接触电阻”跟接触面的光洁度、接触面积以及材料自身等有关。将接触面镀锡,是充分利用锡的柔软——在适当压力下增加接触面积,同时还不易生锈被蚀的特性。

--------度娘的

      镀银业余条件不允许,镀锡可以做到,铜接触面不可能做的和镜面一样,锡为了填补凹点增加接触面积.

     老的变电设备大电流的触面都镀银---------------发电配电专业40年了没见过母排镀银,除了触点银或镀银及特殊接口,母排连接处大多镀锡,要求高直接焊接.老的变电所连镀锡都没有,用的是导电膏.现在用都是电镀锡的成品铜排,闪亮象镀银,其实是锡.

网友H:
用电焊机快速接头不靠谱的,黄铜件电阻太大,建议拆掉后,点焊笔线穿过原快速接头的孔直接和变压器铜排连接

网友:
你看我这个日本进口100斤变压器有你的大不

网友:
变压器对电网负荷大

网友I:
变压器我不关心 ,我关心的控制板是您自己做的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即不为防氧化,也不为美观,是为了降低“接触电阻”。任何两块导体相接,除了导体各自的电阻外, ...

铜是软的有螺丝紧固接触根本不会有问题,镀锡单纯就是为了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变压器我不关心 ,我关心的控制板是您自己做的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0.0.67002e8dtuMKvT

   宁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铜是软的有螺丝紧固接触根本不会有问题,镀锡单纯就是为了美观

镀锡单纯就是为了美观?我学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_u=a1pdk2g42ab&id=552848673328&spm=a1z09.2.0.0.67002e8dtuMKvT
...

谢谢楼主指点

网友:
唉,现在越来越懒的动手了,还是直接上产品吧。话说这个点3mm的板可以吧
引用 网友C:
我来抬杠来了,我前几年改的比这个大,功率记不住了,变压器是用叉车叉过来的,可以环缝焊接1毫米厚钢板, ...

唉,现在越来越懒的动手了,还是直接上产品吧。话说这个点3mm的板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电焊机快速接头不靠谱的,黄铜件电阻太大,建议拆掉后,点焊笔线穿过原快速接头的孔直接和变压器铜排连接

    在这儿电流足够用了,电焊机快速接头可以换点焊笔用,上图大电流点0.3 纯镍和0.15+0.1铜, 0.2纯镍和其它镀镍不需要那么大电流,用一体焊笔或35平焊笔够了,还可以用钨电极焊笔,这样更换用方便.

点0.2纯镍和其它镀镍

点0.2纯镍和其它镀镍

位置不好用这付

位置不好用这付

网友:
我也是购买宁洋的双脉冲控制板来自制点焊机的。

我用的是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效果比楼主的有较大差距。现在只能点焊0.15的镍片,不过,用来弄充电宝之类的电池焊接,已经够用了。

网友:
这么大的变压器感觉次级使用了扁铜才70平方有点小了,1000瓦变压器铁芯我折腾次级到150平方,虽然不美观

网友:
要想大功率,还得看超级电容,堆电容堆管子,轻松上100KW功率,多年前做了一个24管,3串超级电容版,理论上峰值功率有30KW+

网友:
正在想用个老旧的焊机做一个,好像是8KW 的电焊机,不知道控制的电路用什么样的,大家有什么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年带的一个汽轮机检修弟子,现在新厂当车间主任,偶尔去收点废品当外快,有时会给我带点东西过来. ...

这种快接接触电阻非常大,靠的是自重压力接触这么短的焊线非常容易掉出来

网友:
我的228变压器,可以说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