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648低端反复只收2个台。

楼主(2024-01-21):
牡丹648低端只有中国之声,和一个地方台,高端可以,换了双联,高频3AG24,2P9

楼主:
信号发生器调过频率,不管用

网友A:
这机的中波线圈,没有看到在哪里?

楼主:
下面有磁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的中波线圈,没有看到在哪里?

这个图看的清楚了

楼主:
磁棒线圈也测了都通,不知哪的问题

网友:
接受环境吧,没有其他的中波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棒线圈也测了都通,不知哪的问题

低端能够收到电台,电路基本没有问题哦;
也许是当地接收环境的原因,也许是统调还不行?

网友:
收音机统调基础知识,低端调电感,高端调电容,反复几次

楼主:
调试了,高端收台正常,其他收音机正常

楼主:
就是低端怎么调就2个台

网友:
   估计可能是两个原因,1、低端同步跟踪变差导致,解决办法,将调谐调到低端无台处,将音量电位器开到最大,调整中波磁棒上的线圈,使听到的“沙沙”声最大,再试试低端的接收情况,若没有改善就是本振的原因。2、本振的原因,本振的抽头链接变频管发射极的耦合电容数值变小,导致低端本振输出电压太低,将此电容更换试试。
    更换的电容就是电路中画红圈的。

网友:
换中波垫整电容器300P,试试看,也许有惊喜

楼主:
这个红色圈起的可调电容坏了是不是收不到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红色圈起的可调电容坏了是不是收不到台

     红圈内的可调电容对整个波段内的高端的同步跟踪影响最大,频率高段的同步跟踪要通过调整他来实现,若他调不动了,是要更换的,否则无法重新统调。
     此电容若短路,基本接收不到电台,若断路接收频率高段灵敏度会变低,看主楼的接收情况,排除短路和断路的可能,若不能调动、有断裂或某些部分残缺就可以视为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的中波线圈,没有看到在哪里?

超版老师。大胆向您提个建议。您老能不能设个“我的帖子”的链接。方便我等初学者经常性的看到您的帖子时候。好继续浏览,’跟踪,查找学习。
不胜感激。

网友:
这种情况要先统调一遍看看。

统调完毕后如果还是低端不收台,就看看本振的覆盖是否正确,中间是否有停振,振荡的幅度是否高低不均匀。

我刚修过一个SW1波段(3.2M-8.5M),低端不收台,振荡频率偏高,低端停振。原因是垫整电容不好,容量变小。用的就是上面的检测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的中波线圈,没有看到在哪里?

中波天线在短波天线的底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