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接插件、端子和压线钳的帖子

楼主(2024-01-21):
接插件、端子、线鼻子种类很多各式各样,很多都叫不上名字或者说型号,但是这方面的帖子却没见过。所以专门来个这方面的帖子,我先说上个,其实我也不懂。相关帖子《这种3.96的簧(及类似的)片怎么压? 》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997562&extra=

插簧、插片
      常见的有2.8、4.8、6.3mm,其实还有更大的7.8、9.5mm,最常见的是6.3mm的。尺寸是指公插(插片)的宽度,也有英制的表示方法,如:250 指的是0.25 英寸,转换为公制就是0.25*25.4=6.35 mm,187 指的是 0.187英寸,转换为公制就是0.187*25.4=4.75≈4.8。线径有多种,一般6.3的“默认”是1.5-2.5平方,其它的不清楚。外形多种,有直插、旗形(弯)、鸡爪、反背,压线、焊接,黄铜、镀锡,厚度,预绝缘……。护套也有多种。

补充内容 (2024-1-21 12:57):
还有带锁、不带锁

网友:
这些接插件在电磁炉 ,   空调  , 豆浆机里面的处境率相当高 , 坏的很少 ,  即使坏  , 我就一个办法,  直接焊电路板上 ,  中间 接一下 ,   如果是电暖气里面的,    没办法, 不适合焊  ,   就用陶瓷的那种兑接头拧上    ,

网友A:
端子叫冷压端子,钳子叫冷压端子钳。

楼主:
冷压端子,OT圆形,UT叉形。裸端子、预绝缘端子。例OT1-4,  1代表线多少平方,4代表螺丝粗细。另有OT法兰端子,环很大,见《又找到一种diy万用表刀盘的材料》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08468&extra=

楼主:
接线片,同样分螺丝大小3.2、4.2、5.2、6.2、8.2……,圆形、叉形,平方
接线扣、线扣、铜线扣、铜扣,多种形状和平方

楼主:
压线帽、尼龙压线帽、奶嘴接头、奶嘴压线帽
粗细(多少根多少平方的线),压接式、螺旋式(内部是弹簧,像螺丝一样拧住,便于重复使用)

网友:
电热类电器基本都用这种端子,我为了维修家里的热水器,买了几包放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端子叫冷压端子,钳子叫冷压端子钳。

冷压端子钳也可以压接上面图片中的插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压端子钳也可以压接上面图片中的插簧?

不能,两码事。

焊片
单头、双头,多种尺寸

CH、VH连接器
2.5、3.96、5.08,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尺寸(间距)

楼主:
C45插片端子

管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