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944 942是否有空连和有机连不同的版本?

楼主(2024-01-21):
我印像中这个机器有的是空气连,有的是有机连?

不知是否有人同时见过两种版本?主要想问问这两种的模具是否一样,我手上的调谐轮断了被粘过,而且粘得很歪,调谐时擦边,我想淘一个旧的来更换,不知是否要注意不同版本的调谐轮和外壳尺寸。

下图是网友的图。

网友A:
此机空气联效果好

网友:
空氣連和薄膜連的調諧曲綫不同,因此兩種版本的度盤是有區別的,空氣連的高端比較密集,無法通用。除此之外其他都可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机空气联效果好

我就想问问这两种机器除了电路板不同外,外壳模具是否一样,调谐部件是否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想问问这两种机器除了电路板不同外,外壳模具是否一样,调谐部件是否一样

模具结构基本一致,仅仅是空气连与有机连的差异。

网友C:
淘了旧机 剩下的板子可以考虑搬新板,换个东湖B332的新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了旧机 剩下的板子可以考虑搬新板,换个东湖B332的新壳子,

原机5寸大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具结构基本一致,仅仅是空气连与有机连的差异。

那个调频率的轮子能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淘了旧机 剩下的板子可以考虑搬新板,换个东湖B332的新壳子,

这个板子真好,要是有套件就好了。这种板子是什么种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真好,要是有套件就好了。这种板子是什么种类的?

是照着牡丹944A 942A的电路做的 ,不过配套机壳是新出的复刻版东湖B332壳
都是老元件套件不太好组织,可以买旧机器拆元件移过来。

网友:
他们不一样。944与942一样,都是用密封双联2X270;944A 与 942A一样,都是用的空气双联;再有、用空气双联的944A和942A、第一级中周是双调谐的,没有后缀A的不是双调谐。

网友:
补充:空连的电路收音部分使用的是硅管,密封双联的收音部分使用的是锗管。

网友:
带A的是空气连,第一级双调谐:944A/942A。
不带A的是有机连,第一级是单中周:944/942。

另外这几台机器最好买莺歌喇叭的,音质好,别的喇叭音质差些。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解答,主要是我想知道电路板位,和那个调频率的大轮子是不是能互换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调频率的轮子能用吗

频率刻度的位置不一样

网友E:
俩种调谐轮有很大区别的,首先频标相反,也就是可变电容顺时针转到头一个容量最大别一个容量最小。其次轴套不同,空联旋轴端面是半圆的,密封双联旋轴端面是扁圆的。两种可变轴长短也不一样。不能互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俩种调谐轮有很大区别的,首先频标相反,也就是可变电容顺时针转到头一个容量最大别一个容量最小。其次轴套 ...

对对,你这么说我也想明白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对,你这么说我也想明白了,感谢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