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G6300信号发生器咨询

楼主(2024-01-21):
数英TFG6300信号发生器,有用过的朋友说下这款怎么样,数英信号发生器介绍的资料很少。

网友(2024-02-25):
市面很少见,但是性价比很高。最高300M输出,无衰减。任意波功能也很丰富,脉冲波上升时间35ns左右,相当给力。

楼主:
谢谢,年前遇到一台,很便宜但没有购买,现在已经没有了。

网友:
我最近也打算买一个二手数英的信号源,TFG6040,资料也不多,好在自带液晶屏幕,有操作界面,基本功能自己应该可试出来。

网友:
DDS函数信号发生器TFG6300,频率范围:1μHz~300MHz,具有两个*独立的通道,两路信号可独立输出也可线性相加输出,频率准确度可达到10-6 数量级,频率分辨率1μHz (9位数字)
详情介绍

1μHz~80MHz    TFG6080 (正弦波)
1μHz~120MHz     TFG6120 (正弦波)
1μHz~300MHz     TFG6300 (正弦波)

主要特点
◆具有两个*独立的通道,两路信号可独立输出也可线性相加输出
◆频率准确度可达到10-6 数量级,频率分辨率1μHz (9位数字)
◆可设置精确的脉冲宽度,可输出设置数目的脉冲串信号
◆具有频率扫描,输出AM, FM,FSK, PSK调制信号
◆可以存储4组用户设置的仪器状态参数,可随时调出重现
◆具有短路保护功能,短路时过载继电器自动禁用输出
◆配置USB 接口,RS232接口

主要技术指标
1.1 CHA输出频率

频率范围:1μHz~80MHz    TFG6080 (正弦波)
      1μHz~120MHz   TFG6120 (正弦波)
      1μHz~300MHz        TFG6300 (正弦波)
             1μHz~80MHz(方波)
分辨力: 1μHz(载频≤80MHz)
             1Hz  (载频>80MHz)
准确度: ± 1 ppm (18℃ ~ 28℃)

1.2 CHA输出电平(正弦波)

范围:-127dBm~+13dBm(-127dBm~-117dBm为典型值)
分辨力:0.1dB
准确度:设置值±1dBm(输出电平≥-105dBm)
            设置值±2dBm(输出电平≥-117dBm)
驻波比:<1.5
输出阻抗:50Ω 典型值

1.3 CHA频谱纯度

谐波:<-30dBc(输出电平≤+4dBm,典型值)
非谐波:<-40dBc(输出电平≤+4dBm,偏离载频≥5kHz)
分谐波:<-40dBc(输出电平≤+4dBm)
剩余调频:<100Hz(BW:0.3~3kHz,RMS,<110MHz)

1.4 CHA方波信号特性

上升/下降时间:≤15ns
过冲:≤5%

1.5 CHA调制

1.5.1 AM调制
调制深度:1~120%(载频≤80MHz ,输出电平≤4dBm)
              1~80%(载频>80MHz ,输出电平≤4dBm)
分辨力:1%
准确度:±(7%设置值+1.5%)
调制速率:内部1μHz~20kHz
              外部20Hz~20kHz
失真度: <2%(内部1kHz调制速率,调制深度为30%,BW:0.3~3kHz )
剩余调幅:<0.1%(BW:0.05~15kHz,AVG)

1.5.2 FM调制
峰值频率偏移:fc/2(载波频率+偏移≤80.1MHz,载频≤80MHz)
峰值频率偏移:0~100kHz(载频>80MHz)
频率偏移分辨力:1μHz(载频≤80MHz)
                    100Hz(载频>80MHz)
准确度:±5%设置值±50Hz
调制速度:内部1μHz~20kHz(载频≤80MHz)
              内部1μHz~1kHz(载频>80MHz)
              外部20Hz~10kHz
              外部20Hz~1kHz(载频>80MHz)
失真度:<2%(内部1kHz调制速率,BW:0.3~3kHz,峰值频率偏移>10kHz)

1.5.3 FSK调制
载波频率和跳跃频率在下列频率分段内任意设置
1μHz~80MHz                (FSK速率小于10kHz)
80.000001MHz~120MHz         (FSK速率小于2kHz)
120.000001MHz~200MHz         (FSK速率小于2kHz)
200.000001MHz~300MHz        (FSK速率小于2kHz)
触发方式:内或外(外控TTL电平,低电平载波频率,高电平跳跃频率)

1.5.4 PSK调制
相位1和相位2范围:0~360°
分辨力:0.1°
交替时间间隔:0.1ms~800s
触发方式:内或外(外控TTL电平,低电平相位1,高电平相位2)

1.5.5 外部调制输入
    电压范围:±2.5V 满刻度
输入阻抗:15kΩ
频率:DC 到 10 kHz

1.6  猝发(载频≤80MHz)

猝发计数:1~10000个周期
交替时间间隔:0.1ms~800s
触发方式:内、外、门控(门控TTL脉冲,高电平输出,低电平关闭)或单次(单次手动按键触发)

1.7 频率扫描

扫描速率:1ms~800s线性(载频≤80MHz)  100ms~800s对数(载频≤80MHz)
步进时间:10ms~800s线性(载频>80MHz)
频率分段:100μHz~80MHz;            80.000001MHz~120MHz
           120.000001MHz~200MHz       200.000001MHz~300MHz
扫描方式:线性扫描和对数扫描(载频≤80MHz)
步进扫描(载频>80MHz)
触发方式:内、外(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或者手动(单次手动按键触发)

1.8 立体声调频(选件)

载频:88.0MHz~108.0MHz ,输出12个频点
分离度:≥30dB
立体声导频:19kHz±2Hz

1.9  CHB波形特性

波形:正弦波、方波、斜波、脉冲波、Sinc、Exp、Noise、直流电压

1.10  CHB频率特性

频率范围:1μHz-10MHz
分辨力: 1μHz
准确度:± 1 ppm (18 ℃ ~ 28 ℃)

1.11  CHB信号特性

方波
    上升/下降时间:≤50ns
占空比: 0.01%-99.99%
脉冲波
    上升/下降时间:≤50ns
脉冲宽度范围: 200ns-20s
分辨力: 20ns
斜波
对称性: 0.0%-100.0%

1.12  CHB输出特性

幅度:1mVpp -  10Vpp(50Ω)
2mVpp -  20Vpp(高阻)
偏移:±5Vpk ac+dc (50Ω)
±10Vpk ac+dc (高阻)
分辨力:10 mVpp
准确度(1 kHz正弦波):±(1%设置值+10mVpp)
平坦度(相对于1kHz的正弦波,1Vpp): ± 2 %     输出频率<1MHz
                                                                                 ± 5 %   输出频率≤5 MHz
                                       ± 15 %   输出频率>5 MHz

输出阻抗:50Ω 典型值
保护:短路保护,过载继电器自动禁用输出

1.13 时钟参考

1.13.1 外时钟输入
    时钟频率:10 MHz ± 35 kHz
    时钟幅度:2 Vpp ~ 5 Vpp
    输入阻抗:2 kΩ

1.13.2 内时钟输出
    时钟频率:10 MHz
    时钟幅度:>2 Vpp
输出阻抗:50Ω 典型值

1.14其它特性

1.14.1存储、调用功能
仪器有4个存储位置,存储工作状态。

1.14.2程控接口
标配:RS232接口、USB接口
选件:IEEE488接口

1.14.3电源
电压:AC  220V(1±10%)
频率:50Hz(1±10%)

1.15通用特性

1.15.1 功耗:< 40 VA
1.15.2 环境:温度10 ℃ ~ 40 ℃  相对湿度< 80 %
1.15.3尺寸: 254 mm × 103 mm × 374 mm
1.15.4 重量: 3.8kg

网友(2024-05-25):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转让,挂闲鱼上了,需要可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