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垃圾副产物——分享七极变频管五极管接法的实测离散性

楼主(2024-01-21):
在本坛朱院长的经验分享下,本人第一次了解到了七极变频管可以接成锐截至五极管来使用,后来在捡垃圾的过程中正好发现有五只6WC5,也就是日本产的GCZ七脚(FU25管脚)的6A7,在坛友小米气态键盘的帮助下,得到了这五根不同厂商(NEC,东芝,松下)不同时期生产的七极变频管五极管曲线。其中三栅接阴极,二四栅做帘栅使用,帘栅电压105V。(取自院长6A7P推6P3P电路)
以下为其中一根管的帘栅电流阳极电流曲线图,绿色为帘栅电流,可以看到七极变频管接成五极管使用帘栅电流非常大,甚至可能大于阳极电流。

网友:
做过ech81五极管接法,屏流2ma时,g2g4电流5ma,比屏流还大。

网友:
建议测试五级管时帘栅压仍采用100V,我那张图上虽然标的是105V,实际上对阴极是100V的。当然误差也不会太大,已经可以实用参考了。

楼主:
下面是五根管子的实测曲线,五个不同年代厂家的管子里面居然能凑出两对相似的管子。。。。。。    (上传文件数量封顶,明天补传)

网友:
国产6a2有五极管接法的曲线图

网友:
ech81 类的管子也可以,不过它的g1是遥截止特性的,要用g3做输入端

网友A:
我的一点看法,不当之处轻拍砖。当6A7P采用五级管接法时,跨导1多点,接近6J8P,线性两者差不多,缺点就是帘栅流偏大。三极管接法时,U大约10几,线性一般,由于帘栅极的加入,使最大屏流加大。线性和放大倍数跟12AU7差不多。根据这些特点,可以因地制宜,灵活应用。不至于长期冷宫埋没。

补充内容 (2024-1-22 11:22):
楼主抽空也测测国产的6A7P的三接和五极特性,做一对比。

楼主:
昨天因为上传图片限制,今天补充最后两根管子的曲线。
由此可见,七极变频管接成锐截止五极管的离散性完全可以接受,只需要考虑帘栅电流的稳定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点看法,不当之处轻拍砖。当6A7P采用五级管接法时,跨导1多点,接近6J8P,线性两者差不多,缺点就是 ...

感谢院长提出宝贵意见,这就奉上这五根管子三极管接法实测曲线,G3接阴极,G2,4接阳极,G1输入。实际放大系数13左右,电流输出能力较弱,内阻偏高,应用场景有限。 8ddd258efc3083db0a1b61bedec01a3~1.jpg 9f451b1f729e1ea1bd67376d709f5a2~1.jpg 47309f2d1c422d28b4d3085c9833e77~1.jpg 824381cd57462c35a4f46219274fbf3~1.jpg b90467e0cbec543d7129b8bde25a4f8~1.jpg
实际的离散性与五极管接法类似,因此如果七极管在五极管接法下完成匹配,那么三极管接法也是匹配的。

网友:
能否测试一下g2g4在75v下的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