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台红灯748-5是不是假的?

楼主(2024-01-21):
我这台红灯748-5,使用了输出变压器,与电路图不符,是不是假的?看工艺又像厂机

网友:
想多了,这个是真的。
假的你买不起。开模、做旧,没几万拿不下来。

网友:
经鉴定——真品

748-5有输出变压器款

748-5无输出变压器款

补充内容 (2024-1-21 18:35):
目前找到的红灯748-5收音机的资料都是无输出变压器款,是无锡生产的。

网友:
至少外壳不会是假的。里面的电路厂家也会升级或者改变的。
我也有一部红灯的S8E,只能收中波,但它是全部模拟信号,听起来比那些数字机(比如爱华CR-D3)干净许多。
虽然不听中波了,还是留着。

网友:
看看这个红灯748-5,也是有输出变压器的,厂制机无疑。

网友:
应该是一型号,不同的版本,就像红灯753有多少版本,全锗的,硅锗混合的,到后期,功放用ⅠC的。
老机器的图纸上,都爱附上一句: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应该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