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买的充电模块,充电电压都不足,有没有方法自己能够调高一点?

楼主(2024-01-21):
网购的4056模块,5000模块,5100模块,还有这个黑色的槽式充电器,充电截止电压都不足,应该4.2伏的只有4.03伏,应该3.6伏的只有3.4伏,应该8.4伏的只有8.3伏,有点郁闷,是不是现在生产厂家怕充电过压出危险,故意降低了截止电压?能不能自己调高一点?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充满呢?这样不是很好嘛!对电池好又不会过冲

网友B:
为什么不换块表测量试试呢?

网友:
没有意义,电池充满不一定就好。

网友C:
你怎么确定充到4.03V就停止充电了,请将确定的细节公布一下,严重怀疑你的确定方法是错误的。

网友D:
不管是TP4056还是TP4057模块,包括三元铁锂两用的TP5000模块,4.2V 和8.4V可切换的TP5100模块,其离散性都很大,曾经有一个朋友有强迫症,非要求把他的三洋红皮三元锂电池充电至4.2V,为了满足他的强迫症,我在10片TP5000里挑选到一块充电截止电压4.19V的,其余9块充电截止电压在4.10-4.16V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确定充到4.03V就停止充电了,请将确定的细节公布一下,严重怀疑你的确定方法是错误的。

转灯后断开充电电路,电池只有4.03V,转灯后测充电电流是0,已经截止了,而不是涓流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管是TP4056还是TP4057模块,包括三元铁锂两用的TP5000模块,4.2V 和8.4V可切换的TP5100模块,其离散性都 ...

还有两个20年前的旅行充电器,有一个七彩灯的充电后4.1V,另一个黑色壳子的带3个指示灯(电源指示,空载或者充电满指示,充电中指示),可以充电到4.19V,这个好,但是充电电流小,电池到3.9V后只有90mA附近(以前的手机锂电池容量小,一般是600mAH~10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充满呢?这样不是很好嘛!对电池好又不会过冲

充满容量足,一个手机上拆下来的电池,标称电压是4.3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换块表测量试试呢?

手里只有这一个表,另一个指针的更不准(以前游丝震断后我焊上的,电阻烧毁后没有标准的,自己配上的大约阻值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转灯后断开充电电路,电池只有4.03V,转灯后测充电电流是0,已经截止了,而不是涓流充电

转灯后断开充电电路,电池只有4.03V,不能说明转灯电压就是4.03V。由于你的电池有内阻,充电时在内阻上有压降,转灯瞬间就会降去内阻上的压降数值,所以不能确认就是转灯电压较低的问题。要检测转灯电压,最好使用数字表的最高电压测量功能,检测电池两端电压。转灯后,数字表就会显示转灯时刻的最高电压。

还有一个方法,可以用5.5V的超级电容代替电池,接在充电器上,并联上数字表。因超级电容器电压上升比较快,你就很容易看到充电器真实的转灯电压了。

4056没有转灯后的浮充功能,转灯后肯定是0电流。

网友:
如果电池内阻大也会造成停充后电压低

网友:
有些老电池电压根本就就充不上去,楼主换新电池试试。

网友:
4.20v 偏差到 4.15v-4.25v 都可以理解,但你要到 4.05v 那就是电池或者表的问题了。

老电池有漏电,有些根本就上不去 4.2v; 表就更不用说了,表跑偏了测谁都不对

网友:
这也是正常的,有的生产厂家是分档的, 如4.10V 4.20V  每档+-0.05V之内.

也就是因为批量生产离散性问题, 最终截止电压会在4.05V~4.25V之间. 因为成本问题,有的厂不会分档.

对于一般锂电池,4.20V+/-1%最好. 有些加钴电池可以到4.35V(主要用在手持设备如手机/平板) 实际可能控制在4.30+/-0.05V内.

如果从电池寿命考滤,电压低一些更好, 充电电流小一些寿命也更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灯后断开充电电路,电池只有4.03V,不能说明转灯电压就是4.03V。由于你的电池有内阻,充电时在内阻上有 ...

确实是这样!要想提高电池的电压,4056输出到电池两级之间的连线一定要又粗又短。特别是与电池两级的接触一定要好。我测试过很多充电器,4056输出到电池两级的电压降有几十到几百mV。

网友:
电池或者电池到板子间的总电阻(内阻)大了。

网友:
我电动汽车买来厂家就建议日常使用充电至80%

网友(2024-07-30):
引用 楼主:
手里只有这一个表,另一个指针的更不准(以前游丝震断后我焊上的,电阻烧毁后没有标准的,自己配上的大约 ...

电阻没有合适的,可选一个稍小的电阻,然后用小锉刀轻锉金属膜,直至合适阻值,调好后再刷上漆保护。好多年前我曾这样干过。

网友:
我在网上买的CS5082E跳灯电压就是8.2V(2串),跟外围线路无关(外围就一个温控和一个电流控制),想提升到8.4V做不到。

网友:
低一些不是更好吗,这种充电器是给圆柱形锂电池用的,这种锂电池大多数没有内部保护板,低点儿更安全,充到4.05V比充到4.2V少不了太多电量(锂电池在4.2V标称3.6V之间所占电量比例不大),而且锂电池右没有记忆效应,随用随充呗。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随便找一张放电曲线图,4V到4.2V之间电量差距不大,没必要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管是TP4056还是TP4057模块,包括三元铁锂两用的TP5000模块,4.2V 和8.4V可切换的TP5100模块,其离散性都 ...

集成块质量问题,前几天我对手头十几块4056输出电压进行了测试,空载电压分别在4.10-4.17之间,没有一个是4.20的。但其中只有一块使用4056H的,空载电压为4.14v,但接上电池后其板上的电池输出焊点电压为4.20v。其他的接上电池输出电压和空载电压都是一致。

别提tp5100,其设计有问题!说是输入5-18v,实际上最佳值为9v左右。如使用12v电源模块其输入端不并联1R+1uF的串联网络,模块烧毁几率非常、非常的高。我就因为使用了12v小开关电源造成开关电源和此模块同时烧毁,烧毁后接其他电源测试,在空载时输入的电流达3A左右!

害的我浪费了一个上海贝尔的小开关电源和精心制作的外壳!

以下是我做的5100、5000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满容量足,一个手机上拆下来的电池,标称电压是4.35V,

手机电池自带保护电路,你可以加个限流电阻接5v电源充电。或者买那种可以调整恒流同时可以调整电压dc-dc模块充电。

网友:
充电当然要安全第一,只要工作正常,电压低一点就低一点用吧。

网友: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24-09-16):
可能是为了安全考虑

网友E:
我对手头十几块4056输出电压进行了测试,空载电压分别在4.10-4.17之间,没有一个是4.20的。但其中只有一块使用4056H的,空载电压为4.14v,但接上电池后其板上的电池输出焊点电压为4.20v。其他的接上电池输出电压和空载电压都是一致。

你可检查一下你的模块,不能单看空载输出电压,接上电池后看看实际电压是多少。

如你觉得电压低,接加装上二极管抬高输出电压。以下是我汇集的资料,请参看。二极管改为稳压二极管是否可行,未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对手头十几块4056输出电压进行了测试,空载电压分别在4.10-4.17之间,没有一个是4.20的。但其中只有一块 ...

75Ω的电阻接图上哪个位置?

网友:
万用表准不准?4056的线阻大不大?电池是不是太老旧了?如果这些都正常,那就是模块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