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集用定时器触发 发现采集到的数据依然跳动

楼主(2024-01-21):
头疼,完全没有思路怎么判断怎么检测这个触发对不对

楼主:
arm的dsp太吃资源了一个sqr就几K了

网友:
采集到的数据依然跳动 是什么意思
数据不稳定吗

网友:
你的数据一直在动也是合理解释。

楼主:
拍了视频不知怎么发,发个图吧,可以看到刷新时波形断了就是开始采集的时间不同步,视频看就是左右跳

楼主:
可以肯定是已经受到触发,没加触发时波形会按一个方向左或向右移动并不稳定,现在加了触发就有规律的左右跳,就这个头疼想不到什么原因

网友A:
莫名奇妙的解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楼主:
触发源是定时器tim2通道2,输出引脚用分析仪看极性反了,触发是上升沿也能触发,但是触发的个数有问题,触发一次应该是上面的1KHz至少两个周期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导致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名奇妙的解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感谢回复软件问题的确难找问题,每个人的思路不同,发出来有时只是避免钻牛角尖。

网友B:
你对问题的描述太少,
别人无法帮你分析,
比如触发源是定时器tim2通道2
是用它来触发ADC转换吗?
但为啥还用示波器看呢?
内部触发根本就不需要输出啊。
还有:ADC的具体设置,
采样时间设了多少?
如果能把部分源码贴出来更好

网友A:
既然信号都有了,为什么还要定时器来触发呢?直接用信号的沿触发就很好了。更好的办法是提前开始ADC,高速取样,触发信号一来,丢弃前边无用部分得到完整波形数据。使用定时器就会有两个信号同步问题,一定会有取样丢失问题。因为时基的抖动丢失的规律很难找到。这个就像牧民数羊,他会直接盯着羊,进来一个加一个数,他绝不会盯着秒表时间到了再看大门,数一个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对问题的描述太少,
别人无法帮你分析,
比如触发源是定时器tim2通道2

没加触发前是tim2的4通道输出1Khz方波,adc采集1024个样本后fft,数据刷屏会出现波形移动于是加上计时器触发,adc规则通道触发需要用到tim2的cc2,本来是不需要输出到引脚的于是就有了帖子标题的问题。发帖后想到了把触发引出用分析仪看下触发信号,结果并不是每次一个脉冲这应该就是问题所在

网友C:
到现在没看明白你想表达的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信号都有了,为什么还要定时器来触发呢?直接用信号的沿触发就很好了。更好的办法是提前开始ADC,高速 ...

同步无论什么做都需要触发信号吧?定时器本来就是信号源没有更好的触发源了吧,本来采集的是一个完整的周期,按理哪怕不同步数据都不会跳才是,但实际做出来数据跳动了100字,当偶尔同步时只跳动3字才加上触发。
不停采集截取数据当然好,但不好处理。ram不够flash也不够。触发后采集1024个数据dma自己就停止搬运无需额外处理。
tim还是没学好这触发还得再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现在没看明白你想表达的是什么问题……

采集的同步问题

网友:
至少要先把电路原理和软件流程说明白,不然谁知道楼主想干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步无论什么做都需要触发信号吧?定时器本来就是信号源没有更好的触发源了吧,本来采集的是一个完整的周 ...

还是说不清楚,
谁和谁同步?
你用定时器触发采样,
只要采样时间够,
应该都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说不清楚,
谁和谁同步?
你用定时器触发采样,

现在是这样, 触发采样时域上还是会跳,分析仪上面紫色是tim2 cc2触发(没有这个信号程序卡死)。 黄色是cc4 1K方波

                sprintf(sprint_buf, "ADC Start  ");//卡死会显示这个
                LCD_ShowString(0, 0, (const uint8_t*) sprint_buf, color[5], BLACK, 16,
                                0);
                HAL_ADC_Start_DMA(&hadc1, (uint32_t*) ADC_Sample, SAMPLES_LENGTH * 4);
                HAL_TIM_PWM_Start(&htim2, TIM_CHANNEL_2);
//                HAL_ADC_Stop_DMA(&hadc1);
//                htim2.Instance->CCR2 = 57343;
                while (hdma_adc1.State == HAL_DMA_STATE_BUSY)//没触发会在这里卡住
                {
                        ;
                };
                HAL_ADC_Stop_DMA(&hadc1);//停止
                HAL_TIM_PWM_Stop(&htim2, TIM_CHANNEL_2);//停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是这样, 触发采样时域上还是会跳,分析仪上面紫色是tim2 cc2触发(没有这个信号程序卡死)。 黄色 ...

一般只有双路信号的采集需要同步,
对于单路信号来说,
只要保证严格的等间隔时间采样就可以了。
使用TIM-CC触发ADC,
ADC开启DMA,
DMA设置半完成中断就处理数据,
这样就可以避免时序对采样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只有双路信号的采集需要同步,
对于单路信号来说,
只要保证严格的等间隔时间采样就可以了。

用tim触发dma就是为了采样时对齐1KHz上升沿,采样4mS这个时间是固定的,这个处理时间并不固定,快者几百mS慢则差不多1秒,上面的图可以看到直流1倍频3倍频幅值比较稳定也没频率泄漏这个采样周期是完整的。就是相位差得太多了无法测电容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tim触发dma就是为了采样时对齐1KHz上升沿,采样4mS这个时间是固定的,这个处理时间并不固定,快者几百mS ...

你需要采样一个信号,
还要两个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采样一个信号,
还要两个信号?

这是个lcr表,adc规则采了4个样,一个参考电阻电压Vref,一个电容内阻电压Vesr,一个电容电压Vkin,一个是系统电压Vbet(现在是悬空没接),采样率是1MHz采1KHZ4个信号四舍五入=同步采样,我不是要4个信号同步而是每次刷数据都是同相位这在示波器上是叫同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个lcr表,adc规则采了4个样,一个参考电阻电压Vref,一个电容内阻电压Vesr,一个电容电压Vkin,一个 ...

我就是说嘛,
不是像你描述的那么简单。
这种需要激励信号吧?
其它信号要保持与激励信号同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说嘛,
不是像你描述的那么简单。
这种需要激励信号吧?

换回stm32f070轻易就实现扫描同步,就是flash和RAM都不够装不下fft得换cbt6才行。又得重新打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回stm32f070轻易就实现扫描同步,就是flash和RAM都不够装不下fft得换cbt6才行。又得重新打板了

俄版LCR使用STM32F100C8T6B
本坛网友使用国产AIR32好像也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俄版LCR使用STM32F100C8T6B
本坛网友使用国产AIR32好像也实现了。

俄版那个不是40x么?我用的070f6p6,size优化刚好装得下fft,求模都干不了。其他什么菜单控制就别想了,用103rbt6编译后用了42K。C8t6应该就可以了但是用了彩屏怎么都得多整点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俄版那个不是40x么?我用的070f6p6,size优化刚好装得下fft,求模都干不了。其他什么菜单控制就别想了 ...

俄版本6.20,电路图在这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arm的dsp太吃资源了一个sqr就几K了

软件代码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代码在这里

谢谢,收下。看了下,开方用了递归。arm的dsp库是用一个3K的表求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收下。看了下,开方用了递归。arm的dsp库是用一个3K的表求值

你是自己做着玩儿,
还是商品?
我曾经一段时间对这个也比较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自己做着玩儿,
还是商品?
我曾经一段时间对这个也比较感兴趣。

倒是想当商品卖可惜根本拿不出手,只能玩了。没仪器校准没人信没法卖。调教示波都是两模块我显示你或者干脆自己显示自己,模拟放大部分更糟糕设计是放大差不多1千倍可直接短接输入端输出已经是方波了,上面的图已经改到只放大一百倍输入焊了个1欧多的电阻可以看到红线也是方波,短接依然有500多的值,100mm长的杜邦线短接则刚好满幅值2000,现在依然没有改善的办法就是没法测出那里出问题。或者该到仪表那边问问这是啥回事?

楼主:
引用 楼主:
倒是想当商品卖可惜根本拿不出手,只能玩了。没仪器校准没人信没法卖。调教示波都是两模块我显示你或者 ...

数值大的问题已经找到原因,是共模抑制的问题。解决办法是直接抄ad620的内部等效电路。数值已经降到50

网友D:
一般的ADC都有噪声。西格玛德尔塔转换器噪声小,但是速度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ADC都有噪声。西格玛德尔塔转换器噪声小,但是速度太慢

这不是噪声是共模信号被放大了,看输出波形就知道了输入方波采集到的就是方波,输入正弦波输出也是正弦波,测Vretf跳动5字这跳动还是有规律的估计是50Hz工频干扰,如果采集能兼顾1KHz和50Hz这5字的跳动可望再降一降。用adi的仿真软件模拟了下,是基本符合测到的数据,我用的电阻精度太低虽然是挑过的15k的电阻,万用表测14.95的来用,误差0.01K左右。但adi文档标注用了可是用0.02%精度的电阻,能有50的数值已经满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ADC都有噪声。西格玛德尔塔转换器噪声小,但是速度太慢

如果说的是标题的跳动,是我表述有误,标题说的跳动是相位上的跳动,就像示波器扫描频率和信号波形不同步造成的跳动

网友E:
你这个现象就是触发电平不稳定,因为信号的上升时间不是0,所以触发点是信号上升到触发电平时,如果触发电平不稳定,存在小波动,那么根据触发电平的波动幅度和信号在这个电平附近的压摆率,就可以算出抖动时间。所以,你用高精度的测试手段测试以下你的触发电平,看是不是存在问题。这个也可以通过观察波形抖动来确认,因为上升时间越小,触发电平引起的抖动就越小,可以观察方波和正弦波的显示抖动是否相同,如果相同说明不是触发电平的问题。

如果触发电平没问题,那就是你的触发比较电路的输出端存在抖动,这个可能性非常高,因为很多单片机的IO输出抖动都不小,这个抖动很难观察到,逻辑分析仪和入门级示波器都无法测量信号抖动,这个抖动在任何波形上产生的抖动都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现象就是触发电平不稳定,因为信号的上升时间不是0,所以触发点是信号上升到触发电平时,如果触发电 ...

用F103R8和C8到现在都不能同步触发,后来换了几种F030,F070,G030都能成功同步触发。
我是用tim输出pwm方波3阶滤波后得到的正弦波,用tim输出触发按道理是最稳妥的,但103上我用内部触发不行,改用tim的输出接外部触发端adc还是不能同步我实在不知那里有问题。如果不是其他M0芯成功了可能都一直卡着

楼主:
增加计时器从触发,让触发既对齐1Kz信号也对齐50Hz,Vin采样短时间(几次采样之间)跳动降到1字,几十秒后几分钟后有时会飘5字。现在用的是F030C8没有ref引脚这貌似没有解决办法。Vesr短时间跳动降到3字长时间依然跳动5字以上,换算成esr跳动0.5m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