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壳虫收音机终于到了

楼主(2024-01-21):
网友稀松平常把这种收音机叫甲壳虫收音机,我另外有超微型收音机,外观和甲壳虫收音机很相似,但稀松平常说超微型收音机不是甲壳虫收音机。

这种甲壳虫收音机我确实见过外包装,外壳上确实印有甲壳虫字样。但几年下来,一直没能淘到这款收音机,最早看到甲壳虫收音机是在18年,那时差点买到了。

这几天终于淘到了一对,今天收到了,打开包裹一看,机壳基本全新,只是电池座弹片有轻微氧化,这类电子产品由于长时间不用,电池没取出,电池座等位置往往氧化了,用裁纸刀清理了一下。然后试机,我这里信号很差,室内收不到台,能收到干扰,就基本可以确定收音机是好的了。

很幸运,这两个都是好的。而稀松平常此前淘的两个却不会响。

然后拿到4楼楼顶试听~周围楼房基本都是4楼,5楼,收不到台。

拿着两个甲壳虫收音机和两个笔式收音机去室外60米处试听,笔式收音机也收不到台,这个位置以前是空旷的,有可能收到台,但后来盖了房子,虽说某些方向电波可能传送过来,但经实验,还是收不到台。

根据经验,我应该去500-1000米外的河边,那里虽说还是有干扰,并有树木减弱电波,但比50米外这里还是要强很多,我一般试听中波收音机常去那个地方。

这款收音机个头和狼牙耳机差不多大,在今天,狼牙耳机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在当年,这款甲壳虫收音机可以说是黑科技了,甚至当年我都不知道世界上有这种收音机。就是放在今天,生产这么小的AM收音机并不落伍。图中附上了它和90年代一般收音机以及5号电池的大小对比。

有网友曾问我,这种收音机有没有FM的?我回答目前为止没有看到过,我和稀松平常有个共识,AM收音机,哪怕用一根直径4-5mm,长30mm的磁棒,也能做天线用,而FM呢,一个直径4-5mm空心线圈,接收电磁波的能力是很弱的,几乎可以忽略。所以FM收音机,至少要用十几二十厘米的导线当天线用才行,鉴于这个原因,所以FM收音机似乎没有生产过那么小的。

还有,根据我目前为止的经验,似乎这种收音机只发现中国大陆,日本有生产的。其它国家和港澳台地区暂没发现有生产的。

这款收音机后盖SIDA字样,而笔式收音机电路板上也印有SIDA字样,看起来它们很有渊源~还不能确定是不是同一个厂家生产的。

网友A(2024-07-27):
看巴黎奥运会开幕式无聊,搜了一下,真找到甲壳虫收音机了。印象中在北京一楼封闭阳台上就能收到好多台,在阳台上和走在大街上所有本地台都能收到,但是方向性明显,有时候走路的方向声音小,还得歪着点头。收强台声音贼大,当时我找了个屏蔽铜箔做了个活动套,套在磁棒位置屏蔽信号,通过挪动套的位置可以调节音量。楼主是不是所在位置电台信号弱?

另外超微型收音机是什么样的?日本生产的又是啥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巴黎奥运会开幕式无聊,搜了一下,真找到甲壳虫收音机了。印象中在北京一楼封闭阳台上就能收到好多台,在 ...

一楼这种绿色收音机就是甲壳虫收音机,国产的。你发的帖子就是超微型收音机,你那两个就是日产的。我在的地方信号很差,白天在室外使用55mm磁棒,一级中放老式袖珍收音机,耳朵要紧贴在喇叭上才能收听。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楼这种绿色收音机就是甲壳虫收音机,国产的。你发的帖子就是超微型收音机,你那两个就是日产的。我在的 ...

我帖子上那两个新买的写的是中国造,而且比印象中我小学中学时从杂志上邮购的黑色的要大一点。似乎20年前邮购的黑色的用的电池比AG13小。。。似乎用的那个年代流行的音乐贺卡里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帖子上那两个新买的写的是中国造,而且比印象中我小学中学时从杂志上邮购的黑色的要大一点。似乎20年前 ...

你说的黑色那种也是超微型收音机,也有国产和日产,个头是要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