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校准

楼主(2024-01-21):
万用表用了好几年,没有校准过,总觉得不准。没有AD581之类的高精度元件,能不能用TL431,Am1117之类容易找到的元件来校准?
或者别的简单容易办到的方法?

网友:
我认为也与条件是可以的。找准一个元件做标准留存做“标准”,最好经过高位表比对(作参考,高位表也有不准的时候,元件的稳定性要好于高级表))温度修正。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是找个高位表做对比校准,比如三位半万用表可以用四位半或五位半来校准,也可以找个基准源来校准

网友:
我的万用表现在沦为通断测试器,准不准无所谓了。

楼主(2024-03-01):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是找个高位表做对比校准,比如三位半万用表可以用四位半或五位半来校准,也可以找个基准源来校 ...

我校的是4位半,找5位表难啊

网友:
正规单位是一台34401A当标准表,每年去技术监督局标定一次,然后单位其他的万用表都用34401A来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