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F245A管子,Vgs大于0有可能吗

楼主(2024-01-21):
我用它搭建了电压跟随器电路,按照理论算Vgs应该小于0,但是我搭起来Vgs=0.65v,后来我想是不是引脚搞错了,换了个方向直接没电流了,看来应该引脚没搞错,之后我又换上2sk241,测静态工作点它上面Vgs也是>0,我十分疑惑耗尽型管子,Vgs也能>0吗,为什么数据手册上还是书上都没有表现出来,还是说我买到的是假货?连接方式如图

网友:
场效应管远比三极管深奥。
场效应管的偏置,特别是R1、R2最佳阻值大小的计算,好像没有哪本书能说清的。
老衲的一贯观点:大多书都是抄来抄去,作者也是不懂的。

网友:
VDD对地需要有个瓷片或贴片电容来退耦啊

网友:
JFET内部的栅极PN结最大能输入+0.7V左右,只要不导通就行

网友A:
大概率是三极管冒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三极管冒充,

确实有可能之前在tb上买几十个bf245,到手一测是纯BJT,β值300多

网友C:
複雜化!加那麽多偏置幹嘛?只要一個源極自偏置電阻+一個大阻值的柵極對地電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複雜化!加那麽多偏置幹嘛?只要一個源極自偏置電阻+一個大阻值的柵極對地電阻即可。

一开始没想太多,就照书上的电路画的板子,虽然是个小电路还是立创打印了反正免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有可能之前在tb上买几十个bf245,到手一测是纯BJT,β值300多

的确有可能,我测试中间放万用表二极管档位红表笔,另外的黑表笔放管子两边竟然都能导通,电压0.7v多点,真的有可能是npn三极管冒充的,当然也有可能是n沟道fet,但是引脚和数据手册不一样,数据手册中间是源极很有可能这个中间是栅极,因为栅极是P型半导体,DS是N型半导体,还需要重新实验。

网友:
如果不是假货,那是因为管子Idss太小(小于2mA)造成。

可以单独对管子的Idss进行测量。

1、比较规范一些的测量方法是,把g极与s极短接,用9V电池经电流表跨接在d极与s极之间,电流表的读数就是Idss。

2、最方便操作的方法是,把g极与s极短接,用3v指针表的欧姆档直接测s极、d极,Li读数就是Idss。

另外,你这电路不适合Idss太小的管子应用。要让Idss小的管子能正常工作,需要增大那只1.5k的s极电阻。

还有一种改进电路的办法,就是前面网友建议的改用自生偏置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Idss这个参数就是Vgs=0时的Id啊!有这个参数必然意味着Vgs可正可负,你仔细思考一下。

但是按照他Vgs如果>0这个来,Id肯定大于Idss吧,但是我测量源极接地电阻电压一直都是不变的2v多点,无论多大电阻,说不清了哈哈

网友:
FET的VGS是正压,可能有BJT的特性,只要不超过0.6V。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按照他Vgs如果>0这个来,Id肯定大于Idss吧,但是我测量源极接地电阻电压一直都是不变的2v多点,无论 ...

Idss这个参数,表征的是这只管子工作时的Id最大极限。就像一个电路里的输出电压,不能超出电源电压这个最大极限。

这个电路里,管子已流过了Idss这个极限电流,也只在源极上得到2V多,表明你这管子Idss仅为约1.xmA不到2mA。Idss对应的Vgs是0V,于是,他需要的s极电压是2v多。但因为g极处固定偏置的分压电阻强制令g极为3V,因此,呈现出Vgs大于0V的现象。

ps:

1、原电路是采用固定偏置方式的电路,这种设计,能对s极的dc电压有较强的控制,但对管子的Idss离散性适应能力较差。

2、网友建议改用的自生偏置方式,这种电路对Idss离散性的适应能力强,但对s极的dc电压控制能力弱,也即是,Idss不同,s极的dc电压差异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Idss这个参数,表征的是这只管子工作时的Id最大极限。就像一个电路里的输出电压,不能超出电源电压这个 ...

好复杂有点看不懂我消化消化,请问我上面说用二极管档测引脚的方法能证明中间那个引脚是栅极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的确有可能,我测试中间放万用表二极管档位红表笔,另外的黑表笔放管子两边竟然都能导通,电压0.7v多点, ...

沒有的事,d-s之間是阻性的,d-g、s-g之間才呈np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有的事,d-s之間是阻性的,d-g、s-g之間才呈np特性。

二极管档位如果导通不是证明红表笔端是P型吗,黑表笔端是N型,这样说中间是栅极好像没错吧,栅极不是P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Idss这个参数,表征的是这只管子工作时的Id最大极限。就像一个电路里的输出电压,不能超出电源电压这个 ...

大致明白了,感觉您这种可能性很大

网友F:
事实证明场效应管正偏也能工作,但是没见过书上介绍,猜想是把转移曲线延伸?《一个2倍频的电路》69、75楼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5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事实证明场效应管正偏也能工作,但是没见过书上介绍,猜想是把转移曲线延伸?《一个2倍频的电路》69、75楼
...

谢谢回复,目前我猜测加上网友的帮助猜想四种可能,第一种管子是真的,只是我自己把g和d反了,我昨天试过把gd反过来但是电流直接没了可能是因为Vgs小于那个产生Id最小值了,这个还需要再测测,第二种原因就是小鬼头老师说的,这个管子Idss偏小了,第三种可能就是管子是假的拿三极管冒充的,第四种真的引脚和手册上完全对不上,中间也不是源极引脚

网友G:
结型FET很容易测试,G极悬空,D和S用数字表的二极管档测试有阻值的,一般几十欧姆-几百欧姆,并且调换表笔阻值变化不大,NPN三极管的C和E测试是没有阻值的,如果D和S间没有阻值,那肯定不是FET,将红表笔接D或者S极,用黑表笔触碰G极后,因为G极输入阻抗高,一般没有加ESD保护,G极电荷无法释放,G和S间会保持一段时间的负压,此时快速测试D和S的阻值,正常会变大,G极对D和S是有二极管特性的。如你所说,当判定中间引脚对其他二个引脚有二极管特性时,用上面的方法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结型FET很容易测试,G极悬空,D和S用数字表的二极管档测试有阻值的,一般几十欧姆-几百欧姆,并且调换表笔 ...

明白了谢谢,我现在就是中间引脚对其余两个引脚有二极管特性,大致都是0.7多点显示,我再试试您的方法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我现在就是中间引脚对其余两个引脚有二极管特性,大致都是0.7多点显示,我再试试您的方法

一般和规格书不同的引脚功能多数是假的,不过看哪家的产品,安森美的有两种管脚,我也买过假的MOS,其实是NPN三极管,只是因为价钱少没有退,不过现在淘宝也有仅退款,买到假货不要可怜他们,坚决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和规格书不同的引脚功能多数是假的,我也买过假的MOS,其实是NPN三极管,只是因为价钱少没有退,不过 ...

主要我自己对管子不熟悉,总觉得是自己测试方法不对,还需要再验证验证,第一次买到假货我有点怀疑自己,以前买比较热门的管子在一个粉丝超级多的网店买从来没有买到假货,这次是在比较偏的网店买

网友:
FET(包括MOSFET和JFET)电路的偏置反而是最简单,最容易计算.
JFET Vgs略大于0(不超过二极管正偏电压下)还是可以工作,此时Id会大于Idss,
如果正偏的厉害,那么珊-漏GD之间也被正偏了,此时Vgs对Id的控制不起作用了,Vgs反而给Id提供电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按照他Vgs如果>0这个来,Id肯定大于Idss吧,但是我测量源极接地电阻电压一直都是不变的2v多点,无论 ...

那你的管子可能是JFET或者Idss特别大的耗尽型MOSFET。

按说耗尽型MOSFET,N沟道,在Vgs>0的时候,是可以工作在线性状态的,当然同一个型号还是有离散性的,上述结论不是每一只都成立。

网友:
引用 网友E:
Idss这个参数,表征的是这只管子工作时的Id最大极限。就像一个电路里的输出电压,不能超出电源电压这个 ...

看了其他人的回帖,得到启发,修正一下我这个帖子里的说法:

Idss这个参数,表征的是这只管子不失真工作时能够达到的Id最大极限。

当Vgs高于0v时,Id电流会大于Idss。但是,其寄生二极管有漏电流从g极流到s极,会带来g极处的输入阻抗下降/输入信号的失真。

有些管子漏电流较小,Vgs稍高于0v时,仍没有失真。那么,他允许输入信号的上摆至稍高于Vgs=0v点,即实际的不失真输出Id会稍大于Idss。但通常情况下,这个余量都比较小(Vgs>0V这段输入信号区间相对于0V以下的输入信号区间比较小),因此,一般在设计时将Vgs=0V取作为输入信号的一个限制,也即是,把Idss取作为Id不失真输出电流的极限值。

楼主:
哎回复一下各位老师和朋友,这管子绝对是假货了按照各位给的方法测完全没一条符合的,中间的是p型,两边是n型,99%是拿npn三极管冒充的,为了严谨我还拿2sk241对比,241是ds两端电阻大约140欧姆,然后g和sd两端有二极管特性,而那个破管子无论哪两个引脚都没有电阻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哎回复一下各位老师和朋友,这管子绝对是假货了按照各位给的方法测完全没一条符合的,中间的是p型,两边是n ...

去退货,不要让奸商得逞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去退货,不要让奸商得逞

已经退款了,不知道这些商家是进货时知道假的,还是不知道真假,我问客服他说真假也不确定因为没测量过,但还是给我退款了

网友G:
没有损失就好,不行去嘉立创,他们没有假的,只是贵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有可能之前在tb上买几十个bf245,到手一测是纯BJT,β值300多

共经~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退款了,不知道这些商家是进货时知道假的,还是不知道真假,我问客服他说真假也不确定因为没测量过, ...

他们知道!

网友:
把售假的商家曝光出来,我之前买到假管子的店是这家

网友:
对场效应管了解的不多,来学习的,谢谢分享!

网友:
同楼上的。
对场效应管了解的不多,来学习的,谢谢分享!

网友(2024-04-25):
引用 网友G:
没有损失就好,不行去嘉立创,他们没有假的,只是贵一点

可以的,这个相当于常闭开关,在0V时是导通的,大于 0V电流会增加,VGS0ff是它的夹断电压,资料显示 min:-0.25 max:-8V,就是说当电压为-0.25就达到夹断的要求了,至于大于零,只要不超过要求,电流会达到饱和

网友:
可以的,这个相当于常闭开关,在0V时是导通的,大于 0V电流会增加,VGS0ff是它的夹断电压,资料显示 min:-0.25 max:-8V,就是说当电压为-0.25就达到夹断的要求了,至于大于零,只要不超过最大耐压要求,电流会达到饱和
就是N沟道mos管,增强型的,可以相当于一个常开开关,电压在等于零的时候是夹断的,准确的说电压低于VGSth就夹断了,当达到VGS等于VGSth开始导通,然后随着电压升高RDS电阻越来越小,IDS电流越来越大,直到饱和,VGSth都是大于零的;
这个耗尽型的,0V就是导通的,夹断电压VGSoff是负数,当VGS<=VGSoff时夹断,这个VGSoff都是负电压,N沟道耗尽型相当于把N沟道增强型MOS管的0V降低到了负数电压,GS电压为0就已经导通了,其它的不变,也是GS正向电压越高IDS电流越大,直到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