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电脑

楼主(2024-01-21):
老太婆03年叫人配了台电脑,说是给儿子用,那时儿子刚上高中,花了8千多,具体配置我也不懂,这台电脑耗电大,风扇声奇大,是转速高发出的声音,夏天吹出来的是呼呼的热风,10多年前这台电脑卡得要死,后来显卡坏了,我的意思是不要了,网上几百元买台都比它好,老太婆非要修,找了个熟人的店,600元换了显卡。结果没两年这老电脑彻底罢工了,于是我花600元给老太婆买了台主装机,反正老太婆平时不怎么用,一般能用就可以。

现在什么事都是手机上完成,老太婆更不用电脑了,前几天她说要电脑上找一个租房合同,结果电脑完全没反应,我猜大概率是电源坏了,打开一看CPU散热器掉了下来,原来是散热器塑料框架的卡钩断了,网上3元多买了一个,今天到了装上,开机如图。

三脚猫英语大概看懂,按DEL进入设置,进入的大概是BOOS,这下完全看不懂了,退出重启,还是老样子,电脑挂了两块硬盘,想可能是这个原因,把后挂上去的硬盘电源线拔了,重启还是一样,这下没辙了,带上电脑来到离家3km远的一家电脑店,插上电源开机居然正常了 ,问是怎么回事?解释大概得关机再重新开机的原因。

网友:
cmos放电一下再重启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A:
最烦的就是满屏的洋文!就是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字母!这不叫洋为中用!逼着全民学外语不现实!我们的外语大学情何以堪?给孩子补外语的发财了,,,,,,,,,,

网友B:
不是03年买的电脑吧?可能是多次开机后的充电使电池恢复使用电压,或是某个电容恢复正常。

网友:
电脑这东西,只要别用杂牌电源,正经皮实着呢,扛折腾。

网友:
电脑长时间不用,保存CMOS数据的电池没电了或者接触不良,就会造成CMOS的设置参数发生变化,从而造成开机异常。

网友C:
换个纽扣电池,重新设置一下时间;

网友:
开机自检最后一行提示coms错误,这种故除一般按del键进入bios设置,也不需要政什么,直接按f10键,然后回车,一般就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03年买的电脑吧?可能是多次开机后的充电使电池恢复使用电压,或是某个电容恢复正常。

不是03年装的,上面已有交代,是03年的坏了后网上600元买的主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纽扣电池,重新设置一下时间;

确实,回来开机后发现日期都对,就是时间慢了一个多小时,就把时间设置了一下,今天再开机看看,把电池换了。

网友:
03年以前的电脑配置太低了吧,速度肯定慢,花点儿银子更新吧

网友:
老电脑如果犯脾气,把内存、显卡、CPU、硬盘数据电源线和主板电源插头、CPU供电插头、显卡供电插头都拔下来重新插几次,内存、显卡的金手指用橡皮擦擦,CPU重新抹硅脂再装,能避免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

屏幕显示为COMS校验错误,大多为主板电池没电BIOS设置丢失造成的。按DEL进BIOS,有经验的重新设置一遍,搞不准就恢复安全设置,然后把时间和硬盘启动顺序改一改。

您这电脑硬件应该没问题,只是长时间不用插接件接触不好,搬运时的震动改善了接触状态,到修电脑那就好了。
A55不支持USB3.0、不支持PCIE3.0,其他还可以。如果只是一般用用,看看文档上上网什么的还是能用的,值的小小升级一下。
现在内存和SSD都便宜,再买个8或16G内存条装上,几十块钱换个128G的SSD装系统,系统就装个WIN7吧,速度照样“飞”起来。

网友:
很多年以前,曾经有过几次电脑无规律自动重启,一切可以在主板上采取的拔插手段用尽,还是无法解决问题。
无计可施之下,仔细检查主板后,才发现主板上有两颗电解电容爆浆,换掉这两颗电容,问题解决。

网友:
看来不会英语的大有人在,其实微信扫一扫就能翻译,很简单。学英语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而且成果还不一定是个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烦的就是满屏的洋文!就是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字母!这不叫洋为中用!逼着全民学外语不现实!我们的外语大学 ...

  现在的电脑主板BIOS,不少有中文菜单的了。对于稍有电脑硬件知识的人,即使不懂英文,BIOS的英文菜单也难不住他们的。我的H110华硕主板就有中文,我对中文菜单英文菜单都是懵逼的,只懂得重装系统时从那里设置第一启动硬件就是了。

网友:
老电脑没有修的必要,
网上有小机箱的品牌机主机,I5,4代,5代,6代等,价格也不贵,4代的几百元就可以买到。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十多年了,但经常用,就一直很正常,电器不能长期放置,适当得用用。

网友D:
应该是主板电池没电了,自检不过,换新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主板电池没电了,自检不过,换新试下

今天开机一切正常,但还是把电池换了,正常开机是出现一楼图片,然后自动出现开机图形,昨天是开机出现图片,大概10秒后自动黑屏。

网友:
资料备份下再搞一台得了。

网友:
估计是楼主的一路颠簸奏效的。